汇编问题 查表指令movc a,@a+dptr指令中的dptr已被别的程序占用(在a/d转换中),...

楼主(2014-12-06):
当查表指令movc a,@a+dptr指令中的dptr已被别的程序占用(在a/d转换中),怎么用movc a,@a+pc指令查表,最好用pc那个指令写个液晶屏查表的程序

网友A:
可以使用堆栈方法。
进入另一个子程序是,将DPTR使用“PUSH   DPH"和"PUSH   DPL"语句入栈保护,将DPTR解放出来。退出本子程序前使用”POP  DPL"和"POP   DPH"恢复DPTR的原状,注意入栈和出栈的顺序是相反的。
建议你再看看有关堆栈方面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堆栈方法。
进入另一个子程序是,将DPTR使用“PUSH   DPH"和"PUSH   DPL"语句入栈保护,将DPTR解 ...

谢谢 ,问题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