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和两个继电器来控制直流电机的正反转以及转速

楼主(2014-12-07):
如题,不用H桥,单片机程序怎么写,电路怎么设计,求大神们指教啊

网友A:
单片机的I/O输出电流太小,不能驱动电动机,要用桥的

网友B:
单片机控制电机正转反转 转速控制 必须用 四个开关管 mos 或者三极管都可以 但是 继电器是不行的  继电器可以实现正反转 但是不可以实现 转速调整!(因为继电器动作速度不够)调速需要调节脉冲占空比控制!

网友C:
对,单片机的I/O输出电流太小,要用桥的

网友D(2018-05-01):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控制电机正转反转 转速控制 必须用 四个开关管 mos 或者三极管都可以 但是 继电器是不行的  继电器可 ...

那分享一个用单片机控制两个继电器进而控制一个电机得正反转

网友E:
单片机电流很小要用电机驱动。

网友F:
丙个继电器加一个MOS管,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