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请求的问题

楼主(2014-12-08):
单片机IE0的状态完全由INT杠状态决定,所以在中断返回前必须撤除INT0杠引脚上的低电平,如何撤除呢?

网友A:
撤除就是将外部的低电平拉高,比如你用的是按键来触发中断的,那么就要松开按键

网友B:
楼上说得对,断开和电路的连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