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2管脚什么时候作为I/0口,什么时候作为INT0(杠)引脚输入呢

楼主(2014-12-08):
p3.2管脚什么时候作为I/0口,什么时候作为INT0(杠)引脚输入呢

网友A:
这个要设置相关的寄存器

楼主:
弱弱的问哈,怎么设置,会默认是INT杠引脚呢

网友B:
默认的是作为普通I/O口使用,作为特殊功能时应设置相关的寄存器。

网友C:
程序中没有使用到他的特有功能,那么他就是一个普通的I/O。

网友D:
首先上面的杠代表的是低电平有效。
再有就是,只有开启外部中断的时候,它才会被当做外部中断源。也就是说设置中断允许寄存器IE,在中断的入口地址写服务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E:
当EX0和EA都开放的时候,P3.2就是中断0的输入,否则就是普通的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