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上说对于串行口中断标志位TI和RI,CPU不自动清零,为什么

楼主(2014-12-08):
书上说对于串行口中断标志位TI和RI,CPU不自动清零,为什么,书上说,CPU无法知道是接收中断还是发送中断,CPU怎么不知道啊,TI就是发送中断标志位啊?

网友A:
要用软件实现啊

网友B:
在51单片机的设计上,分配给串口的发送和接收只有一个中断向量023H,所以无法直接进入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至于TI和RI是标志位,只能靠软件来分辨,软件根据标志位跳转到相应的程序位置。

网友C: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