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I/O口去控制led灯?

楼主(2014-12-09):
大家好,我是初学者  。目前还停留在亮灯的状态下。本来我的灯是用一个I/O口控制的,现在我想用其他三个口去控制却不知道该如何下手,请教各位朋友们我该怎么做啊 。急求高手指点啊 !!!这是我写的用P2口去控制的灯,现在我想用P0,P1,P3口去控制灯亮,该怎么做啊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P2^0;
uchar time,i;
uchar codeled[15]={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
void main()
{
        TMOD=0x01;
        TH0=0xf8;
        TL0=0x30;
        TR0=1;
        TF0=0;
        while(1)
        {
                if(TF0)
                {
                        TF0=0;
                        TH0=0xf8;
                        TL0=0x30;
                        P2=codeled[i];
                        time++;
                        if(time>=200)
                        {
                                time=0;
                                i++;
                                if(i>=15)
                                {
                                        i=0;
                                }
                        }
                }
        }
}

网友A:
这太简单了,你把程序里面的P2=codeled[i];,改为p3,就行了

网友B:
同样的道理啊,sbit led=P2^0;将P2改一下就行了

楼主:
就这么简单??

网友C:
还需要扎实基础啊!没有捷径可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道理啊,sbit led=P2^0;将P2改一下就行了

好像不能亮。。。

网友D:
你现在是用的P2口控制的LED,若你要用其他I/O口控制LED,相应的硬件也需要更改。若你要用P3口控制LED, 你把程序里面的P2=codeled[i];,改为P3,同时硬件上把LED接到P3口。

网友E:
用P3口时需要把程序下载都板子上,脱离上位机才能正常运行的

网友F(2019-01-07):
你把程序里面的P2=codeled[i];,改为p3,就行了

网友G:
找本硬件入门基础书看看

网友H:
P2改成P3就可以了

网友I:
找一下别的视频教程,照着做一遍,就会了

网友J:
软件改了硬件肯定也要改。把led改过去,不过没必要怎麻烦,你可以试一下其他功能。

网友K(2019-10-23):
修改P口即可解决

网友L(2020-05-25):
sbit led=P2^0

网友M:
需要仔细学习了

网友N:
直接把你的第三行声明改了就可以了,即:【sbit led=P2^0;】里面的P2^0改成P1^0或P3^0

网友O:
如果只想亮灯,程序可以简化,你的程序太复杂,初学者抓不住要点

网友P:
在P2相应的地方改成P3就行了,如果是接线的,需要再板子上把接口从P2改成P3

网友Q:
p?口有输出,结合外围电路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