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制作红外测距仪

楼主:
各路大神求帮忙

网友A(2014-12-09):
51单片机做个超声波测距还差不多 红外测距还真办不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1单片机做个超声波测距还差不多 红外测距还真办不到呢

老师布置的题目

网友C:
百度了下楼主标题,看到这样一个电路图。

原理是什么有些让人匪夷所思:
即使使用32M的晶振,1个晶振周期红外也走了10m。
这如何得到几厘米的分辨率?
——————————————————————
激光红外除外。

网友D:
还真没有想过用红外测距,如果谁会,将思路方法分享一下,

网友E(2015-04-07):
红外用51不行的

网友F:
我来学学

网友G:
我也在学

网友H:
红外只能测出有障碍,不能测距吧

网友I(2017-02-28):
引用 网友H:
红外只能测出有障碍,不能测距吧

激光红外也不能测距吗

网友J(2017-06-16):
使用红外测距模块GP2D12,可测范围10~80cm,再加上ADC即可实现,单片机处理后用LCD1602显示即可,还可设定测量范围,当实测距离在设定范围外通过蜂鸣器报警。

网友K:
红外不行 激光可以 但是复杂的很 还是超声波靠谱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使用红外测距模块GP2D12,可测范围10~80cm,再加上ADC即可实现,单片机处理后用LCD1602显示即可,还可设定测 ...

这个不需要接收端吗?也就是说的红外对管在这里是怎么利用的?请赐教

网友L:
我也想知道红外怎么测距

网友M(2017-12-25):
单片机 红外测距并不是单片机在利用红外测距,仅仅是控制显示,最多还起到一个开关作用。因此不能算是单片机红外测距

网友N:
引用 网友B:
老师布置的题目

这样的作品其实淘宝上有卖成品的

网友O:
你可以去淘宝看看  很多例子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A:
51单片机做个超声波测距还差不多 红外测距还真办不到呢

大佬会不会做超声波测距仪的蜂鸣器,一段报警变成二段报警的程序,,,求教

网友Q:
可以多逛逛这个论坛,参考一下别人怎么做的

网友R:
有红外测距模块啊

网友S:
超声波简单又实惠

网友T:
我们都用32,用啥51

网友U:
都很难,我也不会,爱莫能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