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松手后就灭了,为什么

楼主:
单片机按键松手后就灭了,为什么

网友A(2014-12-10):
程序贴上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程序贴上来看看

#include<reg52.h>
sbit key=P3^0;
sbit led1=P2^0;
sbit key1=P3^1;
sbit led3=P2^2;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a;

         while(1)
         {        a=1;
                 if(key==0)
                 {

                 for(i=0;i<100;i++);
                 if(key==0)
                 {
                   led1=0;
                  a++;
                 }
                 {
                if(key1==0)
                  for(i=0;i<100;i++);
                                  if(key==2)  led1=1;

                   }

                }

        }
}

网友C:
提问题之前要说明程序要实现的功能,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D(2017-07-31):
应该是循环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程序贴上来看看

应该是连续循环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include
sbit key=P3^0;
sbit led1=P2^0;

没看懂 key为什么可以等于2呢不是只有0和1吗 条件都不成立  还有if语句可以这样嵌套的吗

网友F:
加一个while循环程序就好了

网友G:
因为你 没有 保持 。

网友H:
判断key==2? 还有   为什么要判断两次key==0啊

网友I:
程序没有挂起

网友J:
#include<reg52.h>
sbit key=P3^0;
sbit led1=P2^0;
sbit key1=P3^1;
sbit led3=P2^2;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a;

         while(1)
         {        a=1;

                 if(key==0)
                 {
                   led1=0;
                   for(i=0;i<100;i++);
                  a++;
                 }
                 {
                if(key1==0)
                  for(i=0;i<100;i++);
                                  if(key==2)  led1=1;

                   }

                }

        }
}

网友K:
引用 网友B:
#include
sbit key=P3^0;
sbit led1=P2^0;

LED加电阻了吗,好像不能直接接正极。再有就是好像还要加入去抖动吧,我也是刚学,前几天看杜洋的视频了好像有讲这个,你可以看看

网友L:
key==2怎么会亮?

网友M:
你这个程序key=2是啥?

网友N:
引用 网友B:
#include
sbit key=P3^0;
sbit led1=P2^0;

没有松手检测把

网友O:
应为你设置的是检测一次,如果连续检测的话可以用眼石判断来实现。

网友P:
因为你没有保存到上一个值,,它只要低电平就亮,高电平就灭,所以必须先保存到这个之后,按下就会亮

网友Q:
少了一个松手检测吧

网友R:
定义两个状态 bit  按下为1,抬起为0 当抬起时将状态取反

网友S:
   if(key==2)  led1=1;   按键只有01 状态,怎么是2啊 ,

网友T:
少了松手检测吧

网友U:
定义一个变量,按下取反。

网友N:
加个松手检测或者消抖不行。

网友V:
增加一个记录状态的变量

网友W:
加一个标志位看看

网友X:
程序有问题

网友Y:
加个延时,把key==2改成key==1试试

网友Z:
要达到的要求是什么?

网友Z:
触发方式

网友X:
实例5  4种不同键控方式

单片机应用系统中,根据按键闭合和释放状态,有多种不同的键控方式,可编写不同的程序予以实现。本例要求按以下4种不同方式分别键控VD0~ VD3

① 无锁按键:S0按下,VD0亮;S0释放,VD0暗;

② 无锁按键(前沿有效):S1按下,VD1亮;S1释放,VD1延时2s后暗。

③ 无锁按键(后沿有效):S2按下,VD2不亮;S2释放,VD2亮,并延时2s后暗。

模拟有锁按键:S3按第一次,VD3亮,并继续保持;按第二次,VD3才暗。

实例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AA:
没消抖吧

网友AB: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AC:
少了一个去抖动程序

网友AD:
你用两个if只是去抖,并不能挂起程序,应该用while语句

网友AE:
  if(key==2)  led1=1; 这个没看明白,假如条件成立等同于if(key==1)  led1=1;
你这个并没有嵌套在上一个for循环里,是和第一个if同级的,当然松手会灭了。

网友AF:
不会的,肯定没问题

网友AG:
用一个变量记录按键状态就可以了,按一下亮,按一下灭,相应的状态也要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