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按郭天祥矩阵键盘那种识别方式讲讲51HEI键盘的识别

楼主(2014-12-10):
谁能按郭天祥矩阵键盘那种识别方式讲讲51HEI键盘的识别
或给个例子,只要其中一行的就行。按他那个思路,自己编了个识别不了。

楼主:
谁能帮我看看为什么不行。

#include "reg52.h"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num,temp;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dula=1;
        P0=0xff;
        dula=0;
        wela=1;
        P0=0x00;
        wela=0;
        while(1)
        {
                P3=0xef;
                temp=P3;
                temp=temp&0x0f;
                while(temp!=0x0f)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0f;
                        while(temp!=0x0f)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num=0;  break;
                                        case 0xed:num=1;  break;
                                        case 0xeb:num=2;  break;
                                        case 0xe7:num=3;  break;

                                }
                         //while(
                        }
                dula=1;
                P0=table[num];
                  dula=0;
                }
        }
}

网友A:
和郭的一样的  只是io口不同而已  你参考这个程序 http://www.51hei.com/bbs/dpj-3008-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郭的一样的  只是io口不同而已  你参考这个程序 http://www.51hei.com/bbs/dpj-3008-1.html

没有C语言基础,那个例子基本看不懂,您还是给讲讲,话说没有教程实在不方便。

楼主:
与郭天祥的比只是P3的高位4与低4位,调换了一下,把那值调换一下行不行。

楼主:
#include "reg52.h"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num,temp;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dula=1;
         P0=0x00;
         dula=0;*/
         wela=1;
         P0=0x00;
         wela=0;
         while(1)
         {
                 P3=0xef;
                 temp=P3;
                 temp=temp&0x0f;
                 while(temp!=0x0f)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0f;
                         while(temp!=0x0f)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num=0;  break;
                                         case 0xed:num=1;  break;
                                         case 0xeb:num=2;  break;
                                         case 0xe7:num=3;  break;

                                 }
                 dula=1;
                 P0=table[num];
                 dula=0;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