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求帮助 小功率电机 根据温度传感器得到的数据控制电机的速度

楼主(2014-12-10):
各位大神求帮助  单片机 小功率电机 根据温度传感器得到的数据控制电机的速度  求一个子程序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  温度传感器的数据用get_temp()这个函数代替就行

网友A:
速度控制参考胡老师光盘里 步进电机_延时控制 的delay函数的使用,
把 get_temp()的结果稍作处理放在delay的括号中即可,
这个方法要求每个delay的时间>>温度信号读取时间。

如果楼主的小功率电机不是步进电机,这个方法可能不管用。

请另行参考:

12、光电耦合芯片MOC3023以及可控硅BTA06驱动AC220V输出接口(这是本开发板所独有的配置,问其功能:它可以可与本开发板的温度传感器DS18B20配合使用做成一个独立的温度控制驱动系统,如温度试验箱,而不需要添加任何外围元件了(加热丝除外呵);                                        还可做可控硅调压,调功,调光,电机调速等,应用非常广泛)  独家采用

不过这个在光盘里没有发现相关代码

楼主:
不是步进电机  只是普通马达

网友B(2015-04-07):
想要画一个点火芯片的封装,可是一到pcb就出错。这个芯片的底部也作为一个焊盘。我的思路是,用一个多层的焊盘作为引脚11,然后上面加几个过孔从而可以从下面走线,可是这样在pcb中显示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