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下按钮led亮,在松开后为什么还在亮,按电路的分析应该松开后,电路就断开...

楼主(2014-12-10):
单片机按下按钮led亮,在松开后为什么还在亮,按电路的分析应该松开后,电路就断开了啊,为什还在亮

网友A:
因为程序里面还没有让灯熄灭掉  你应该加入让灯熄灭的程序

网友B:
可能你程序没有关LED   可以把程序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程序里面还没有让灯熄灭掉  你应该加入让灯熄灭的程序

怎么没有人能听懂我的意思,我是说按键松开了,电路不就断了,为什么还会亮了,是硬件不是程序

网友C:
如果程序没问题就好查了,用万用表测下哪里短路了造成直通供电给灯了。

网友D:
能把程序看一下吗?如果你确定不是程序问题,在可以检查一下电路

网友E:
你肯定是在按键抬起时没有给LED灯连接的I/O口送高电平。

网友F(2015-01-25):
肯定是你程序在松开按键的时候没用关掉小灯

网友G:
无图无真相,你不把电路图贴出来谁知道你怎么回事

网友H:
一、你如果用的学习板的话是存在记忆功能的,烧录进去的程序断电后再重新给点还是会显示断电前的程序的;
二、你如果是做的独立键盘按键控制LED灯,看看是否加了键盘的松手检测,然后再检测到松手后加一个关闭LED灯的程序,应该就会实现松手LED灯灭了

网友I(2020-06-07):
楼主学的是普中的视频吧,我和你有一样的疑问。试试在判断按键松开后,加一个熄灭的指令

网友J:
按一下卡关是不是程序就卡在哪里了?

网友K:
你的程序点亮的时间,应该太短,然后又灭,你可以写按下键进入死循环里面,松开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