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 求单片机解答

楼主(2014-12-11):
读程序,找出程序的错误。
1#include <AT89X51.H>
main( )
    {
          char  i, add;
          add=0;
          for(i=0;i<=1000;i++)
                add=i;
     }
2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table[2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unsigned char i;
void delay (void)
{
  unsigned char i,k;
  for(i=40;i>0;i--)
  for(k=248;k>0;k--);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for(i=0;i<10;i++)
         {
           P1=table;
           delay ();
如何改为正确的,谢谢各大神指教...

网友A:
2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table[2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unsigned char i;
void delay (void)
{
  unsigned char i,k;
  for(i=40;i>0;i--)
  for(k=248;k>0;k--);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for(i=0;i<8;i++)
         {
           P1=table;
           delay ();
                  }
          }
}

网友A:
1
#include <reg51.H>
void main()
{
  int  i, add;
  add=0;
  for(i=0;i<=1000;i++)
   add=i;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