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支招,如何改正这个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4-12-11):
#include <AT89X51.H>
main( )
    {
          int  i, s-u-m;
          s-u-m=0;
          for(i=0;i<=10;i++)
                s-u-m+=i;
     }
怎么把这个编程改正

网友A:
#include <AT89X51.H>
void main( )
  {           int  i, sum;
              sum=0;
             for(i=0;i<=10;i++)
            {
              sum+=i;
              }
  }

网友B(2020-11-03):
哦,他应该是把下划线写成了中文模式了

网友C:
#include <AT89X51.H>
main( )
    {
          int  i, a;
          a=0;
          for(i=0;i<=10;i++)  {a+=i; }
     }

网友D:
都是变量,没有涉及到IO口和寄存器,单独运算有意义吗

网友E:
可以找个基本历程修改void main() ,

网友F:
#include <AT89X51.H>
void main( )
  {           int  i, s_u_m;
              s_u_m=0;
             for(i=0;i<=10;i++)
            {

keil的变量只支持字母、数字和下划线。
              s_u_m+=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