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支招,求把这个编程改正

楼主(2014-12-11):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table[5]={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unsigned char i;
void delay (void)
{
  unsigned char i,k;
  for(i=40;i>0;i--)
  for(k=248;k>0;k--);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for(i=0;i<10;i++)
         {
           P1=table;
           delay ();
         }
     }
}
求把这个编程改正

网友A:
这个程序是不能编译,还是功能上有问题

网友B:
显示的是two many initializers,提示过多的初始赋值,你把table[5]改大一些就行了。

网友C(2015-03-31):
P1=table这句,是不是应该这样:P1=table【i】?

网友C:
数组元素的个数5去掉,把循环与剧中的10改为8?

网友D: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unsigned char i;
void delay (void)
{
  unsigned char i,k;
  for(i=40;i>0;i--)
  for(k=248;k>0;k--);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for(i=0;i<7;i++)
         {
           P1=table[i];
           delay ();
         }
     }
}

网友E:
错误地方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