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是怎么通电的,他中间不是有绝缘体吗,求高手解答一下,我一直搞不懂这个问题

楼主:
电容是怎么通电的,他中间不是有绝缘体吗,求高手解答一下,我一直搞不懂这个问题

网友A(2014-12-11):
两个互相靠近而又相互绝缘的电极之间会产生一种电荷相互吸引的现象,当你在电容两端加上一定的直流电压,电荷会迅速的向两个电极聚集,这就是电容的充电现象,用万用表测量电容的时候会发现开始阻值非常低,然后迅速变大,如果这个电容没有问题最后会变到接近于无穷大,而交流电之所以会通过电容,实际上是正负两个电荷在电容的两极的一种交换过程,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同过去了,富兰克林当年放风筝搜集雷电用来存放雷电的玻璃瓶其实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电容��

网友B:
电容是两块装电荷的板子正对着放着,可以装一定的电荷,由于没有接通,所以电荷过不去,自然不能通直流,交流电就像绳子抖一样,电荷在围着质子在动,由于对面的电子和这边的电子与质子有作用,所以效果也会带过去,振动也便传了过去,个人理解~

网友C:
所谓通电,只不过是对交流而言,由于交流电的流动方向和幅值不断的改变,使电容两极之间不断的电荷产生不断得充电与放电过程,所以才产生电流的流动,这只是一种最通俗最简单的解释,实际上还有更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两个互相靠近而又相互绝缘的电极之间会产生一种电荷相互吸引的现象,当你在电容两端加上一定的直流电压,电 ...

好复杂哦     如果一个 电容一直接着5V电压     它什么时个会放电

网友D:
什么时候点亮

网友E(2015-06-10):
引用 网友D:
好复杂哦     如果一个 电容一直接着5V电压     它什么时个会放电

烂了就放电了

网友F:
喜欢模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