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ST-V51单片机能控制空调吗

楼主(2014-12-11):
BST-V51单片机能控制空调吗?我新手,想试试  都不知道能不能行,谁能帮帮我,谢谢!

网友A:
你要控制空调的哪些功能呢?一般用PLC,用单片机也可以实现的~

网友B:
当然能控制  控制空调是单片机的强项  任何单片机都可以胜任

网友C(2015-04-07):
想要画一个点火芯片的封装,可是一到pcb就出错。这个芯片的底部也作为一个焊盘。我的思路是,用一个多层的焊盘作为引脚11,然后上面加几个过孔从而可以从下面走线,可是这样在pcb中显示出错

网友D(2018-04-16):
楼主有v51的学习资料吗?能给我一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