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大哥用过这种USB的NRF24L01+模块吗?

楼主:
小弟从某宝购得一块USB口 2.4G 无线串口,号称兼容NRF24L01P 通讯。

如图

同时购得的还有几块NRF24L01+ 无线模块,如图

经调试,NRF24L01+ 无线模块发送正常,但是由于不知道如何设置

USB口 2.4G 无线串口参数尝试过用串口工具发送AT+SET=40,07,34,43,10,10,01,

但是还是接受不到数据

两个模块无法通信,还望有用过此高级模块的大哥提点一二,先谢谢啦!

网友A(2014-12-11):
这个应该卖家有提供 裸模块的源代码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卖家有提供 裸模块的源代码的吧

那个24L01的模块我已经调试好了,用stc89c52+LCD1602A显示,发送状态正常。但是不知道如何去配置这个usb口的模块,让它和单片上的NRF24L01通信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卖家有提供 裸模块的源代码的吧

卖家没有资料,只是提供了这点
本模块使用注意事项:

1本USB无线设备,在电脑端被识别成串口设备(请先安装好我们的串口驱动程序)

2发送端波特率可以随便设置,为防止接收端处理不过来,发送端最好每发一个包后延迟5毫秒

3仅仅需要一条AT指令,例如AT+SET=40270102030405

    指令解释:40代表0X40  是指物理频率号,在2400MHZ基础上加0X40MHZ 一共可设置126个

                    27代表SETUP寄存器,用来设置发射功率和收发波特率

                    01 02 03 04 05 代表5个软件物理地址

4 这个USB无线模块在无数据发送的时候,自动进入接收状态

5 本模块工作在动态数据包格式

       神马叫动态数据包格式?常用的兼容NRF24L01+的模块都支持的。简单的说每次收发是以包为单位的,平常的使用,大家收发端先协商好,比如发送和接收都设置成3 个或者 5个字节一个包等等,最大32个数据一个包!但是经常出这个情况,我一个包假如32个字节(协商好的!)。现在我要发37个字节,那么我先发一个32字节的整包,而第二个字节有效的只有5个,但是接收端每次接收以32个为准,那么接收端很迷茫,收到这32个数据,哪几个是有用的??

    若设置成动态模式,发送端想发几个字节一个包就发几个字节,无需和接收端协商!那么接收端如何知道你到底发了几个字节过来??倘若接收端设置成动态接收模式,这时候接收端的2.4G模块内部就有一个专门统计接 收了多少个数据!

6 接收端 NRF24L01+ 程序整理中。。。。

我试了下,那个at+set指令貌似不对啊

网友B(2015-07-09):
还是没有人用过么?

网友C(2015-08-10):
我现在在学这个,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D:
楼主我也买了这么一个模块,按照说明配置了,但是总是不接收stm32发上来的数据,请问你解决了吗?要是解决的话,能说下么?加我QQ:499296817

网友E:
我用过,加我

网友B(2015-10-17):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也买了这么一个模块,按照说明配置了,但是总是不接收stm32发上来的数据,请问你解决了吗?要是解决 ...

没有成功,我测试发现相同的2个模块通信没问题,但是usb口的不知道参数和设置方法。你看下附带的例程,我的是51的。

网友B:
怎么加?我是哪里不对呀?usb口的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