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产生PWM方波,怎样让输出的PWM信号的电流变为4-20MA.去控制L9110工作。

楼主:
本设计的任务是:通过单片机去控制半导体制冷,也就是控制施加在半导体 TEC两端的电压,使得半导体的工作电压根据情况改为6V,8V,10V,12v .我的设计:L9110的Vcc接12V,通过单片机输出PWM的通断作为L9110的输入,使得L9110的输出有着6V,8V,10V,12v的效果。。

问题,如图:通过单片机IO口输出的PWM方波,控制L9110工作,L9110的输出是控制半导体制冷片工作(半导体TEC工作额定参数12V,5A);不过L9110的输入需要20mA的电流才可以使得输出电压去控制半导体制冷工作。

所以怎样改变单片机输出的PWM信号的电流大小,改至20mA..???

网友A(2014-12-11):
上面的设计,有什么问题吗??请教大家了

网友B:
通过调整脉冲宽度实现调压,方便易用,51hei这样的例子很多,我帮你找一下

网友C:
L9110驱动不了TEC吧?怀疑电流不够。另外你的IB悬空会造成OB高阻态吧?我认为应该接地。单片机IO口可设为强推输出。我认为你的整体方案不太现实。

网友C:
不如搞个可控硅整流,用单片机控制可控硅导通角调压,整流后再供给TEC。可控硅功率选大点的。

网友D:
电路结构思路不对。

网友E:
单片机控制外部元件输出电压多采用调整占空比的的方式。

至于单片机的输出不足以推动外部元器件,大都是采用三极管放大,必要时还要加上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