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芯片选择?怎样扩大L9110驱动芯片的输出电流?

楼主:
我的电路设计 :单片机输出PWM方波去控制 L9110,L9110去控制半导体制冷(半导体制冷额定电压12V,5A )如图:
1. 因为单片机IO口输出PWM电流太小,而L9110需要20mA电流,所以在单片机和L9110之间加了三极管扩流,这样连接对吗?
2. L9110输出电流1A左右,但是半导体制冷额定电压12V,5A,所以我也在L9110和半导体制冷之间加了三极管扩流,这样对吗??(或者怎样改变L9110的输出电流,或者换一个芯片类似L9110,输出电流大的)

网友A(2014-12-12):
这么大电流看来只能用三极管

网友B:
电路有些问题,恐怕不能工作,单片机和L9110间的连接通过光耦比较好。L9110与半导体制冷间的连接肯定无法工作,应该考虑采用场效应管。

网友C:
怎么不用继电器控制啊,单片机控制三极管,再用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继电器再接上半导体制冷片,。。你的电路明显不行。。

网友D:
个人感觉L9110在这个电路中有点多余了。
全驱动制冷片的话,L9110的驱动电流明显远小于5A。
对于一个温控仪的话,本人维修和设计过简单的温控仪,控温25.0度。采用低于额定电压12V的输出,即电源输出为10V,直接驱动制冷片。这样就一直制冷了。
再添加一个加热棒,去控制加热棒是否加热来达到稳定温度到25.0度。实际控温效果很好。

网友E:
你们说的都不对吧,楼主的意思是用PWM方波控制,如果用继电器那单片机只需要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的开关信号就行,不能实现PWM的脉冲控制了。

网友F:
制冷片有极性的 不能反接 所以 不需要用到H桥 直接用MOS管PWM控制  如图

制冷片正极 上面vcc标错了 应该是 +12v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制冷片有极性的 不能反接 所以 不需要用到H桥 直接用MOS管PWM控制  如图

制冷片正极 上面vcc标错了 应该 ...

我没有画图软件,但这个三极管在这里是不会工作的,在PWM负半周时MOS管不能快速关断。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没有画图软件,但这个三极管在这里是不会工作的,在PWM负半周时MOS管不能快速关断。

嘿嘿 不够严谨 漏掉一个二极管啦!

网友G(2018-06-25):
制冷片有极性的 可以反接,加热也可,可以直接用H桥大功率管做就行,所

网友G:
也可以并联多个L9110直接使用达到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