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机转速测量系统仿真

楼主(2014-12-12):
  单片机电机转速测量系统仿真统采用单片机中T1计数器对转速脉冲进行计数。定时器T1 工作于外部事件计数方式,对转速脉冲计数; T0 工作于定时器方式。每到1 s 读1 次计数值,此值即为脉冲信号的频率,根据式( 1) 可计算出电机的转速。转速检测装置的软件系统主要包括: 测速主程序、数据处理子程序和显示子程序。单片机上电后,系统进入准备状态。首先进行初始化,然后读取脉冲数据进行运算,将转速显示在LCD上该单片机电机转速测量系统仿真仿真采用测频法“M法”测量电机转速。即在一定测量时间T内,测量脉冲发生器(替代输入脉冲)产生的脉冲数m1来测量转速,计算式如下:n=60m/TP,式中:P-为转轴转一周脉冲发生器产生的脉冲数;n-转速单位:(转/分);T-定时时间单位:(秒)。在该方法中,测量精度是由于定时时间T和脉冲不能保证严格同步,以及在T内能否正好测量外部脉冲的完整的周期,可能产生的1个脉冲的量化误差。因此,为了提高测量精度,T要有足够长的时间。定时时间可根据测量对象情况预先设置。设置的时间过长,可以提高精度,但在转速较快的情况下,所计的脉冲数增大(码盘孔数已定情况下),限制了转速测量的量程。而设置的时间过短,测量精度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转速部分软件设计思路: AT89S52单片机的P3.5口接收传感器的信号。电路由显示电路、AT89S52单片机,单片机时钟电路,复位电路,等组成。中断服务程序INT0,软件需要解决的是定时器T0的记数和外部计数器T1的协调工作。由于测量的转速范围大,所以低速和高速都要考虑在内,软件工作流程:传感器检测出电机转动一转的脉冲数,由单片机的P3.5端口送入单片机,由单片机的内部计数器T1计数,启动计数时,发送一个信号TR0=1,内部定时器T0开始时,TH0、TL0设定初值为0。

本站的仿真参考:
http://www.51hei.com/bbs/dpj-106379-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65552-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90805-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89218-1.html

网友A(2017-05-03):
不使用TO/T1计数可不可以?

网友A:
不使用T0/T1计数器可不可以?因为我用T0/T1来干了别的事情了。

网友B(2017-11-18):
这个可以制做转速计了,用数码管可能更有劲!~~

网友C(2018-03-31):
管理员给我三个黑币吧,我查想要个资源,嘤嘤嘤~

网友D(2020-05-20):
用这个单片机控制电机可以用在雷达追踪系统中吗

网友D:
用protues仿真还是matlab比较好

网友D:
这个pwm控制用的是啥波形呀

网友E(2023-05-01):
管理员呢?下载下来图文不符啊,纯纯打广告的,楼主吃相太难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