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向 AT24C02 存储 大于 256 的数据

楼主(2014-12-13):
如我要存储 98888,有办法吗? 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分成5次来存储

网友B:
使用BCD码,每一位用4个bits,5个位建议用3个字节。

网友C:
用最通用的PIC16F877 硬件I2C 要分四次写入和读出这个数据, 请看下面的source co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int Databuf1, Databuf2;
ulong Databuf;
void Write_AT24C02(uchar WriteAddr,uchar Databuf)
{
    SEN=1;
    while(SEN==1);
    SSPIF=0;

    SSPBUF=0xA0;
    while(SSPIF==0);       //?¡à|ì?¡¤¡é?¨a¨a¨o¡à??a?1
    SSPIF=0;

    SSPBUF=WriteAddr;
    while(SSPIF==0);
    SSPIF=0;

    SSPBUF=Databuf;
    while(SSPIF==0);
    SSPIF=0;

    PEN=1;
    while(PEN==1);
    SSPIF=0;
}

unsigned Read_AT24C02(u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buf;
    SEN=1;
    while(SEN==1);
    SSPIF=0;

    SSPBUF=0xA0;
    while(SSPIF==0);
    SSPIF=0;

    SSPBUF=Addr;
    while(SSPIF==0);
    SSPIF=0;

    RSEN=1;
    while(SSPIF==0);
    SSPIF=0;

    SSPBUF=0xA1;           //¡¤¡é?¨aAT24C02|ì??¡Â?t|ì??¡¤o¨a?¨¢D?o?
    while(SSPIF==0);       //?¡à|ì?¡¤¡é?¨a¨a¨o¡à??a?1
    SSPIF=0;               //??SSPIF¡à¨o????

    RCEN=1;                //¨|¨¨???¨¢?¨oD¨a
    while(SSPIF==0);       //?¡à|ì?¡¤¡é¨a¨o?a?1
    buf=SSPBUF;            //?¨¢3?¨oy?Y¡¤?¨¨?buf?D?Y¡ä?
    ACKDT=1;               //?¡ä¨¨¡¤¨¨?¨oy?Y??
    ACKEN=1;               //¡¤¡é?¨a¨®|¡äeD?o?
    while(SSPIF==0);       //?¡à|ì?¡¤¡é?¨a¨a¨o¡à??a?1
    SSPIF=0;               //??SSPIF¡à¨o????

    PEN=1;                 //2¨2¨|¨2IIC¨a¡ê?1D?o?
    while(PEN==1);         //?¡à|ì?¨a¡ê?1?a?1
    SSPIF=0;               //??SSPIF¡à¨o????

    return(buf);           //???¨¢3?¨oy?Y¡¤|ì??
}

Write_AT24C02(0x00,0xff);
Write_AT24C02(0x01,0xff);
Write_AT24C02(0x03,(98888-65536)/256);
Write_AT24C02(0x04,(98888-65536)%256);

Databuf1=Read_AT24C08(0x00);
Databuf1=Databuf<<8|Read_AT24C02(0x01);
Databuf2=Read_AT24C08(0x03);
Databuf2=Databuf<<8|Read_AT24C02(0x04);
Databuf=Databuf1|Databuf2;

网友C:
掉了一句伪指令: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网友C:
笔误更正
Databuf1=Read_AT24C08(0x00);
Databuf1=Databuf1<<8|Read_AT24C02(0x01);
Databuf2=Read_AT24C08(0x03);
Databuf2=Databuf2<<8|Read_AT24C02(0x04);
Databuf=Databuf1|Databuf2;

网友C:
笔误更正
Databuf1=Read_AT24C02(0x00);
Databuf1=Databuf1<<8|Read_AT24C02(0x01);
Databuf2=Read_AT24C02(0x03);
Databuf2=Databuf2<<8|Read_AT24C02(0x04);
Databuf=Databuf1|Databuf2;

网友D(2017-04-08):
就是呀,可以拆开来存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