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F540升压电源

楼主(2014-12-13):
如图,该电路为SG3524为控制器的大功率Boost调整器,带电压监控功能,输出绝对不会超压。由于使用的是电感器,电能是直接传递的,因此效率很高,实测89%。由于传统的Boost电路在升高10倍电压以上时效率、功率都不理想,所以本人想出自藕Boost升压方案,既解决了输出电压问题,又兼顾了效率。本电路唯一的缺点是高压不隔离,所以使用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本电路按图组装即可,场效应管选用U>100V、I>20A的任何型号场效应管,我选用的是最常见的IRF540(100V 23A)
本电路可以在洞洞板上焊接,1000uF那个电容不可省略,否则用蓄电池供电时出不来功率。调试时先不要接自己的(图上没有的)
高压电容,先在板子上装个图上的0.1uF   630V的涤纶电容,把电压调整至所需值再接高压电容。
本电路经实验,用12V  4.5Ah铅酸蓄电池供电情况下,450V 1000uF的电容可以在不到1秒时间里充到420V(电路设定),静态电流0.1A。如果长期工作的话,虽然场效应管工作在开关模式下,但是电流比较大,还是会发不少热的,要适量加散热器。
最后提醒大家:非隔离高压电危险,各位小心玩着。本电路最好不要短路,否则容易烧场管。

网友A(2017-11-23):
SG3524的确是好用,图中电路中的电感没有数据,是变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