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胡老师:开发板上max232异常发热

楼主(2014-12-13):
突然闻到松香的味道,赶紧把板子电源(PS2口旁的那个)切了,发现是max232异常发热。

之后上电(使用USB电源)后尝试通过max232刷新代码,还好可正常工作。

之前也使用过 PS2口旁的那个外部电源供电,均正常。

百度了下这个问题器件,发现:

昨晚用max232cpe做了个RS232电平转换板子,用来给单片机下载程序用。
芯片的接法参考的是官方文档中的值,用了5个1uf的极性电容。

昨晚做出来后试了一下可以用,下载完全正常。多试了几次有时会发现max232发热很严重,但是断电之后再接上又可以,总之找不到发热的原因,发热也只是偶然的一次两次。
今天早上又想起那个发热的问题 ,就不断的测试,大部分时候都可以正常下载程序。然后又出现了发热的问题,而且这时我没有接上单片机,只是给max232接上了电源。后来芯片就再也不工作了估计是烧了。反复检查了n遍,也找不出问题所在。电源用的是手机充电器的那种。而且电源绝对没有接反。

吧里有没有用过max232的可以给个经验么??最怕这种找不到问题的问题了。

胡老师,问题在哪?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A:
换一个max232芯片可以解决此问题,我也遇到过.

楼主:
To xiaogu:谢谢您的回复。 看来这是常有的事了。

可是在我这板上,是在不使用 max232 的时候发热,缘由便蹊跷了。

倒是有个不是办法的办法:程序若是要长时间运行,运行前直接把这撬了。
但这终究也不是个办法呀~

网络上对这个也众说纷纭:
1.使用104而非105的电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个
2.国人仿制的芯片出现这样问题是常用的事
3.电流小一些就没事了
。。。。

也不知哪个说法在理,外接电源用的是5V 1A的,难道太大了?

板子的电路是胡老师设计的,胡老师这不知有无好办法?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偶尔遇到,某些批次的max232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你在没有通讯的的时候看到通讯灯亮了的话max232此时肯定发热,建议在这个时候重新开关一下电源。发热现象马上消失。max232的电路是采用的美国美信pdf中的电路 肯定是没问题的。5v 1a的电源也应该没问题,问题应该在max232芯片本身.建议有条件的话多弄几个芯片测试下 反正有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偶尔遇到,某些批次的max232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你在没有通讯的的时候看到通讯灯亮了的话max2 ...

谢谢胡老师的答复。

用 通信灯 作异常指示倒是个办法。昨max232发热时这灯有否发亮倒记不起了,以后会留意些。

这是百度来的,您也看下:
解决MAX232发热的问题
最近做了一个MAX232的电路,用于8051单片机和PC机之间的通信。电路焊接好后在实验室测试了一下一切正常,于是将电路板拿到工业现场使用,结果上电后发现MAX232发热很厉害,刚开始通信还正常,可是过了一会儿就通信不上了。仔细检查电路板,MAX232已经烧坏!
   感觉很是郁闷,在实验室都可以正常使用的电路,怎么到了工厂就直接烧掉?更让人纳闷的是,用的是相同的变压器给电路板供电、通信的上位机也是同一台PC机(同事的笔记本),怎么就会有这么大的差别?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忽然想到个问题:工业现场和实验室唯一的差别是供给变压器的220V交流电,会不会是工业现场的220V交流电源不稳引起的? 于是在我的电路板上加上了电源稳压电路,再次到工厂去试验,一切正常!
   后来我又做了许多实验,发现MAX232周围的电容如果用105(1uF)电容也很可能造成MAX232发热,如果全部换成104(0.1uF)则发热的可能性很小!

总结: 在电源电路中用较好的稳压芯片如LM2576等,同时MAX232周围的电容用104(0.1uF)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发热!

感觉您的板子还有些值得改进的地方:
几个主要的器件/模块上添加一个启用开关/跳线接口,比如LED,LCD,AD转换等,
一来省去一些屏蔽干扰或者使能禁止的代码,二来即使部分器件出问题也不会殃及整个板子。

另外,能够独立出来的器件尽可能不要并在一个控制线上,
比如这个P2^0,又是时钟,又是PS2,还有一个AD,各独立出必要数量的跳线接口会实用很多。

易损耗以及可升级的部件采用插拔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C(2017-12-10):
自己做的STC串口自动下载器。

网友D(2021-02-08):
换一个 max3232 就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