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市电的5次近距离接触

楼主(2014-12-13):
1、小学四年级时候,我看到自然课上讲到变压器的原理,于是就找了一把铁丝绕上,一根钢管(当铁芯),然后勇敢地用钳子夹着送到排插的孔里。。。结果,一声巨响伴随一阵绿光闪过,家里一片漆黑。等老爸拉上闸之后,我发现,铁芯飞出去近一米。。。过年的时候,家里挂彩灯,大家都知道,彩灯单个工作电压低,需要串联才可以在市电中正常工作,但是我当时不知道,在一个夜里偷偷拆下一个,送到插孔里,结果爆炸了,并没跳闸,但是炸伤了我的手,流血了,很疼。但是为了不挨骂,忍了一晚上。。。2、六年级的时候,曾经嫌试电笔的氖泡不亮,然后把里面的电阻拆了,塞进去一段铜丝,然后一手按着端头的铜片直接塞进插座~结果跳闸。。。氖泡爆炸。。。俺被电翻。。。。3、初一的时候,我做半导体收音机,里面有个音频变压器(当时以为是个变压器就可以变压),于是拿着它插到市电里,一声巨响+黄光之后,跳闸了,变压器都炸没了。。。4、初二暑假的时候,我做开关电源,市电部分的整流桥后面不小心焊了个16v 470uF的电容(那个和400v 10uF的长得很像),结果通电之后,炸了。。。电解液溅得到处都是。。。5、初二的十一假期,我跟老爸出去看房子,去了一个工地,在一个屋里,我看见墙上有个插座的盒子没盖,漏着高压裸线。一会儿老爸在和人家聊天,我又进到了那间屋,看见一个临时水池边有个刷碗的钢丝球,于是拿起来扔到高压裸线上,随后天女散花,一声巨响,好在工地声音很嘈杂,没被发现。。。

网友A(2015-03-14):
呵呵,我用手摸过市电,而且经常接触市电

网友B(2015-06-04):
调皮的孩子现在都成工程师了

无论什么原因,还是注意安全

网友C(2021-02-20):
楼主2014-12-13 21:37发帖后就音讯全无了!!!!!!!!大家不用留恋他了。

网友D:
真是天真无邪,无知无畏,幸好命大。

网友E:
小学时,用220V的电,去电蚕宝宝,啪的一声后,宝宝就没有了。

网友F:
大约四十年前,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放学回家后家里没人,自己淘气,将两项插头插一半到插座,然后用一木柄螺丝刀从两个铜片中间插入,我见到了像肥皂泡一样美丽的火球(感觉直径能有20厘米)。非常万幸,除了被震得耳朵嗡嗡响,没有受伤,家里保险丝烧断(那时候还是用像现在焊锡丝一样的铅丝),也没敢告诉大人,等我爸爸回来后发现没电更换了保险丝,也不知道是我捣鬼。这个秘密直到我自己有了小孩才告诉我父母,目的是告诉他们小孩子不能离开父母的视线,因为看起来很乖的小孩没人时也是很淘气的(我小时候一直是父母老师眼中听话的好孩子)。

另一次是用一个小闸刀开关(像初中物理实验上用的),闸刀开关的保险丝用了一根细铜丝代替(多芯线中的一丝,非常细),串联了一个220V灯泡,插入了插座,又一次见到了肥皂泡一样的火球(细铜丝熔断产生的),这次很小,大概直径也就5厘米,家里保险丝又一次熔断。到现在我也没有想明白家里保险丝为什么会熔断,细铜丝熔断可以说是过流,但是家里保险丝为什么熔断呢,一个几十瓦的灯泡怎么会让总保险丝熔断呢?

注:这两次见到的电火球(术语应该叫弧光吧)在我记忆中都是像肥皂泡一样,球形的,五颜六色

网友G:
市电不是好玩的,还是要多注意安全

网友H:
只要不让自己成导体,摸市电也不是个事,以前经常带电接线

网友I:
我市电电过一次。还有一次在拔插头的时候两根线短路跳闸的,结果是被批评了一顿。还有一次是接吹风机电热丝的时候,因为接的太短了结果炸了但是没跳闸,最终结果是被没收了

网友J(2021-05-02):
爬到电线杆上,带电接勾线夹,踩在模板上面,带电压接铜鼻子,这都是常事,

网友K:
玩电老虎,如同和死神赌博,只不过这次赢了而已,下次呢?一旦输了,命就没有了

网友L(2021-07-28):
引用 网友F:
大约四十年前,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放学回家后家里没人,自己淘气,将两项插头插一半到插座,然后用一木柄 ...

接错了,短路。或者灯座有问题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