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2051单片机电灯红外遥控接收板

楼主(2014-12-13):
这个AT89C2051单片机电灯红外遥控接收板,单片机选用的是AT89C2051,制作时省去了数码管显示部分的内容,红处接收头的输入端为单片机的P3.2口,输出端为单片机的P1.1口,P1.1输出经三极管推动断电器来控制电灯的开关。单片机供电部分这里没有单独进行设计,爱好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灵活选择用其它方式供电。AT89C2051单片机电灯红外遥控接收板程序附后。

#include<reg52.h>

sbit IR=P3^2;  //红外接口

sbit R1=P1^0;        //输出1

sbit R2=P1^1;

sbit R3=P1^2;

sbit R4=P1^3;

sbit R5=P1^4;

sbit R6=P1^5;

sbit R7=P1^6;

sbit R8=P1^7;         //输出8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sbit LATCH1=P2^2;// 段锁存

sbit LATCH2=P2^3;//                /*------------------------------------------------

                全局变量声明

------------------------------------------------*/

unsigned char code DuanMa[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显示段码值

0~9

unsigned char  irtime;//红外用全局变量

bit irpro_ok,irok;

unsigned char IRcord[4];

unsigned char irdata[33];

/*------------------------------------------------

                  函数声明

------------------------------------------------*/

void Ir_work(void);

void Ircordpro(void);

/*------------------------------------------------

                  定时器0中断处理

------------------------------------------------*/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

                  外部中断0中断处理

------------------------------------------------*/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

if(startflag)

{

    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i=0;

    irdata[i]=irtime;//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0;

    i++;

if(i==33)

           {

        irok=1;

i=0;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

                定时器0初始化

------------------------------------------------*/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void EX0init(void)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键值处理

------------------------------------------------*/

void Ir_work(void)//红外键值散转程序

{

    switch(IRcord[3])//判断第4个数码值,电视遥控和机顶盒遥控不一样,所以加了两端,两个遥控器都能用

,实际用在灯上没用这么多路

    {

case 0x07:DataPort=DuanMa[1];R1=~R1;break;//1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case 0x0b:DataPort=DuanMa[2];R2=~R2;break;//2

case 0x0f:DataPort=DuanMa[3];R3=~R3;break;//3

case 0x6f:DataPort=DuanMa[3];R3=~R3;break;//3

case 0x13:DataPort=DuanMa[4];R4=~R4;break;//4

case 0x17:DataPort=DuanMa[5];R5=~R5;break;//5

case 0x1b:DataPort=DuanMa[6];R6=~R6;break;//6

case 0x1f:DataPort=DuanMa[7];R7=~R7;break;//7

case 0x23:DataPort=DuanMa[8];R8=~R8;break;//8

case 0x27:DataPort=DuanMa[0];P1=0xf0;break;//off

    case 0x03:DataPort=DuanMa[0];P1=0xf0;break;//off

             default:break;

   }

   switch(IRcord[2])//判断第三个数码值

   {

     case 0x10:DataPort=DuanMa[1];R1=~R1;break;//1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case 0x03:DataPort=DuanMa[2];R2=~R2;break;//2

     case 0x01:DataPort=DuanMa[3];R3=~R3;break;//3

     case 0x06:DataPort=DuanMa[4];R4=~R4;break;//4

     case 0x09:DataPort=DuanMa[5];R5=~R5;break;//5

     case 0x1d:DataPort=DuanMa[6];R6=~R6;break;//6

     case 0x1f:DataPort=DuanMa[7];R7=~R7;break;//7

     case 0x0d:DataPort=DuanMa[8];R8=~R8;break;//8

     case 0x27:DataPort=DuanMa[0];P1=0xf0;break;//off

     case 0x6f:DataPort=DuanMa[0];P1=0xf0;break;//off

     default:break;

   }

   irpro_ok=0;//处理完成标志

}

/*------------------------------------------------

                红外码值处理

------------------------------------------------*/

void Ircord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k;

   unsigned char cord,value;

   k=1;

   for(i=0;i<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

      {

         cord=irdata[k];

         if(cord>7)//大于某值为1,这个和晶振有绝对关系,这里使用12M计算,此值可以有一定误差

         value|=0x80;

         if(j<8)

{

   value>>=1;

}

         k++;

     }

     IRcord[i]=value;

     value=0;

  }

  irpro_ok=1;//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P1=0xf0;

   EX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0init();//初始化定时器

   DataPort=0xfe; //取位码 第一位数码管选通,即二进制1111 1110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while(1)//主循环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cordpro();

        irok=0;

      }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

      {

Ir_work();

      }

   }

}

网友A:
一般吧~~和我找人设计的差小小

网友A:
等下发给你参考

网友B:
很好,正需要

网友C:
请问楼主,我接好了,但按下遥控器后,p3.2高达4.5V,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C:
要是有PCB就好了

网友D(2015-01-15):
感谢楼主,这个对我有用

网友E:
资料不错!下载来学习一下!

网友F:
不错呀,研究研究

网友G:
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H(2015-02-26):
很好,正需要。

网友I:
先下载下来学习下。。。。

网友J(2015-04-15):
感谢楼主分享,我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K:
学习一下思路

网友L:
要多几路就好了

网友M(2015-06-02):
程序虽然是网络公开的资料,但楼主的动手能力真棒!万用板焊的板子,有的元件还是二手的,却做出了成功的作品,值得学习!顶一个!!!

网友N(2015-10-03):
下载有时间仿制学习一下

网友N:
上个电路图吧

网友O:
下载下来好好研究学习

网友P:
下来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