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2节镍氢充电电池为你的IPOD充电! Second Edition!

楼主(2014-12-13):
电路功能:左边的插座可以为蓄电池补充电力,右边输出5V的直流电供IPOD充电。若在野外没有电,则使用太阳能电池板对蓄电池充电。原件极为普通,却能实现强大的功能。本电路是第一代的升级版,增加了低电压指示灯,可以提醒您及时为内部电池充电。此外,改进的电路,可以在2.1V的极端电压下工作。
原件选择:所有原件按图中参数购买即可,电感的感值尽量精确,额定电流1A,可用0.41mm的漆包线+EE16磁芯自制,亦可购买商品电感(我就购买了商品电感的),太阳能电池板选择在室内阳光比较好的地方可以产生3.2V以上电压、短路电流大于10mA的,图中10V 220uF电容不可省,否则输出功率下降。图中的稳压二极管选用1/8W 5-9V的稳压二极管,推荐6.2V(此稳压二极管的电压与输出电压无关,亦可选用5.1V的)。图中的变压器使用内径6mm的铁粉芯磁环,用0.2mm左右的漆包线绕40匝,20匝处抽头。变压器线圈的头接S9014和1N5819,尾接470欧电阻。电池选用镍氢电池,镍镉电池因有记忆效应所以不用。电池容量最好在2Ah以上,否则可充电时间维持太短。
调试过程:按图组装元件,在电池端接入2.3V的直流电,先断开变压器抽头和电路的连接,调整5.1K电位器使最右边的发光二极管刚好点亮,去掉2.3V直流电,即可装上电池试机。
注意:不要把输出的USB口搞反,D880工作时可能会发热(本管虽然工作在开关模式,但是由于电流较大,还是会发热的!),可酌情加散热片。如果找不到D880也可以使用耐压>15V、电流大于3A、放大倍数大于150、额定耗散功率大于5W的一切晶体管三极管,如果能找到低开启电压的场效应管更好,可以提高效率。如果元件完好、制作完全符合要求,一般可以一次制作成功,无须反复调试。
实战应用:使用两节镍氢电池(2.7Ah)供电,空载电流20.8mA,电源两端电压2.68V,输出5.57V,插上IPOD之后,电池端电流0.82A,,电池电压2.46V,IPOD端电流0.35A,电压4.8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