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2051红外遥控解码(C语言)程序文件 Main.C IR.h

楼主(2014-12-13):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R.h"

sbit led = P3^7;

void main(void){
    cpu_init();
led=1;
    while(1){
  P1=~IRdata;
  isirinit=1;
  switch (IRdata){
   case 0x45:{     //在这里添加代码
     led=~led;
    break;
   }
   default:{
    isirinit=0;
    break;
   }
  }
  if (isirinit==1) IRdata=0xff;
}
}

楼主:
IR.h 文件:

#include <reg52.h>
#define msec_12p5  0x2d00  //Fosc=11.0592MHz
#define msec_15  0x3600
#define msec_9  0x2066
#define msec_2p5  0x900    //#define msec_9  0x1066
#define msec_0p9  0x33d
#define msec_1p68  0x610

typedef enum{
             IR_idle,
             IR_waitstart,
             IR_getaddr,
             IR_getaddrinv,
             IR_getdata,
             IR_getdatainv
            }_IRstate;

_IRstate IRstate = IR_idle;

unsigned char IRaddr=0xff;
unsigned char _IRaddr=0xff;
unsigned char IRdata=0xff;
unsigned char _IRdata=0xff;
unsigned char IR_repeat=0;
unsigned char IR_ready=0;
unsigned char  IR_poweron=0;

bit isirinit=0;  //是否刷新,即接到正确码

//bit ir_done=0;
// time constants
unsigned int IRtimer=0; // IR timeout

//cpu初始化
void cpu_init(void){
    TMOD=0X11; // T0 and T1 十六位定时
    TH0=0xee;  //fosc=11.0592M,timer=5ms
    TL0=0x00;
    TR0=1; // run timer 0;
    TF0=0;

    ET0=1;  // enable tmr 0 overflow interrupt
    IT0=1; // int0 edge sensitive
    EX0=1; //  enable "int0"
    EA=1;   // global interupt enable
}
void tmrint() interrupt 1{ //T0中断
    TH0=0xee;
    TL0=0x00;
    if (IRtimer)     //IR接收超时
        --IRtimer; //
    else
    {
        IRstate=IR_idle;
//        IR_poweron=0;
    }
}
//void IRint() interrupt 0(void)

//When the IR receive pin goes low and interrupt is generated
// IR is collected by starting timer 2 in the first falling edge of the in
// then on every other falling edge, the timer value is saved and the timer restarted .
// the captured time is then used to get the IR data
// a "start of data" is 13.5Msec,a "1" is 2.25Msec,a "0" is 1.12 msec and a "repeat" is 11.25msec.
// the counter increments at 1.085 Usec
// I allow a fairly large tolerance to time jitter but there are no false triggers seen.

void IRint() interrupt 0{
    static unsigned char bits;
    unsigned short time;

    switch(IRstate)
    {
        case IR_idle:
            TL1=0;
            TH1=0;
            TR1=1;
            IRstate=IR_waitstart;
            IRtimer=26;
            break;
        case IR_waitstart: //P2_4=!P2_4;
            TR1=0;
            time=TH1;
            time =(time <<8)+TL1;;
            TL1=0;
            TH1=0;
            TR1=1;
            if ((time > msec_12p5)&&(time < msec_15)) // greater than 12.5Msec & less than 15 msec = start code
            {
                IRaddr=0;
                _IRaddr=0;
                IRdata=0;
                _IRdata=0;
                bits=1;
                IRstate=IR_getaddr;
            }
            else if ((time > msec_9)&&(time <  msec_12p5))// less than 12.5Msec  and greater than 9 msec =Repeat code
            {
                IR_repeat=2;
                IRstate=IR_idle;
            }
            else
            {           // to short, bad data just go to idle
                IRstate=IR_idle;
            }
            break;
        case IR_getaddr:    // P2_4=!P2_4;
            TR1=0;
            time=TH1;
            time =(time <<8)+TL1;;
            TL1=0;
            TH1=0;
            TR1=1;
            if ((time>msec_2p5)||(time<msec_0p9))// if  > 2.5msec or shorter than .9Msec bad data , go to idle
            {
                IRstate=IR_idle;
                break;
            }
            if (time>msec_1p68)// greater than 1.68Msec is a 1
            {
                IRaddr|= bits;
            }
            bits=bits<<1;
            if (!bits)
            {
                IRstate=IR_getaddrinv;
                bits=1;
            }
            break;
        case IR_getaddrinv:  //P2_4=!P2_4;
            TR1=0;
            time=TH1;
            time =(time <<8)+TL1;;
            TL1=0;
            TH1=0;
            TR1=1;
            if ((time>msec_2p5)||(time<msec_0p9))// if  > 2.5msec or shorter than .9Msec bad data , go to idle
            {
                IRstate=IR_idle;
                break;
            }
            if (time>msec_1p68)// greater than 1.68Msec is a 1
            {
                _IRaddr|= bits;
            }
            bits=bits<<1;
            if (!bits)
            {
                IRstate=IR_getdata;;
                bits=1;
            }
            break;
        case IR_getdata:
            TR1=0;
            time=TH1;
            time =(time <<8)+TL1;;
            TL1=0;
            TH1=0;
            TR1=1;
            if ((time>msec_2p5)||(time<msec_0p9))// if  > 2.5msec or shorter than .9Msec bad data , go to idle
            {
                IRstate=IR_idle;
                break;
            }
            if (time>msec_1p68)// greater than 1.68Msec is a 1
            {
                IRdata|= bits;
            }
            bits=bits<<1;
            if (!bits)
            {
                IRstate=IR_getdatainv;
                bits=1;
            }
            break;
        case IR_getdatainv:
            TR1=0;
            time=TH1;
            time =(time <<8)+TL1;;
            TL1=0;
            TH1=0;
            TR1=1;
            if ((time>msec_2p5)||(time<msec_0p9)) // if  > 2.5msec or shorter than .9Msec bad data , go to idle
            {
                IRstate=IR_idle;
                break;
            }
            if (time>msec_1p68)// greater than 1.68Msec is a 1
            {
                _IRdata|= bits;
            }
            bits=bits<<1;
            if (!bits)         // we have it all , now we make sure it is a NEC code from the CHS IR transmitter
            {                   // make sure address,~address are correct , data ,~data are correct and address is 0.
                IR_ready=((IRaddr^_IRaddr)==0xff)&&((IRdata^_IRdata)==0xff)&&(IRaddr==0);
                if(IR_ready)
                {
                    IRstate=IR_idle;
                }
            }
            break;
        default:
            IRstate=IR_idle;
            break;
    }
}

网友A:
很好,正需要

网友B(2015-06-02):
真不错的东东,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