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北极星牌老机械挂钟

楼主(2014-12-14):
       等摆簧片到了换上就可以了,这种钟摆的精度主要是调节摆长,摆长越长,周期越长,走的就越慢。好在这表并不复杂,能修好。
      总体来说,做工不错,用料是真实在。好歹跑了几十年了,目测没有什么磨损。几十年了,齿轮上的润滑油都没有干没有黏。唯一看得出岁月痕迹的地方是报时的锤子,都敲出一个坑了。修修补补还能再跑个百十年~

网友A(2018-01-12):
好棒。我以前修钟表的,注意先不要大拆。要先把弦全部放掉,否则会出事故,打伤手。

网友B:
拆钟表也很有意思!!我也爱摆弄。

网友C:
感觉这钟蛮好玩的

网友D:
想起螺丝钉里的:每个机械都是有灵魂的。

网友E:
装好了,再调调快慢。很好的。

网友F(2019-02-04):
北极星8603用了30年的钟表了,和一幅图一样,今年都散架了

网友G:
修过座钟。挂钟或座钟摆放的水平度或前倾、后仰的角度也很关键,找不好这个度也不会平稳运转。

网友H:
很不错的老物件,也有故事,以前人们东西坏了总是想着修,现在人们东西坏了,总是想着换

网友I(2019-10-06):
如何拆表针,时针怎么拆

网友G:
下乡时,修过闹表,座钟。

网友J(2022-03-01):
各位好友,请指点擒纵叉怎样调

网友G:
50年前,小闹钟、座钟都拆开修理过

网友K(2023-03-05):
我14岁的时候也拆过家里的座钟,那时不知道里边有发条,只知道拆螺丝,结果,哗啦一下散开了,本来还想着先记着结构再拆散的,后来好容易装上了,结果多出几个齿轮

网友L:
8406应该是出厂日期,1984年6月,我家有个同时期的

网友M(2023-07-21):
擒纵叉的调节作用就使机械正常运转。擒纵叉的两个叉的高低决定了钟摆的摆动幅度,是决定时钟能否走得住的关键。盲目调节往往会失败。如果支架错了位,又没提前做好记号的就很麻烦了。有时候调节的感觉没问题了,有时候一两天后还会停摆。所以,千万记住一定保持擒纵叉支架的移动幅度不能大。个人感觉就是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