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就这么回事

楼主:
都知道开关电源的原理是AC-DC-PWM。N年前就想做个开关电源,可苦于那个高频变压器买不到现成的,就是买到现成的也法用。前段时间狠心花了近千银元RMB做了变压器,设计了一款12V/1A与5V/2A共板的开关电源,其中为了方便,12V板上可以输出5V给MCU供电,5V板上可以输出3.3V给MCU供电,打样出来,调试还是蛮顺利的,没一天时间就调试出来了。
这下好了,以后设计什么产品,可以把开关电源做上去,免去为配电源之苦。也可以给其他设备供电,方便啊,因为市电220V遍地都是,可5V与12V却不好找。这样直接接到市电220V,后面的设备就可以工作了。这是优点。
缺点呢?就是设备万一出故障,查找问题稍微麻烦,如果要快速排除问题,只能整板更换,还好,毕竟出故障是少数。
以后呢,再做个140W的开关电源,应该一般项目的电源都解决了。
尺寸:5.8*3.4CM
输入:AC85V~265V   50~60Hz
输出:12V1A 或 5V2A
频率:工频50~60Hz / 65KHz
功率:额定12W 峰值18W
附加功能:可LDO,12V与5V共版、5V与3.3V共版

网友A(2015-08-28):
直接来实物,这节奏太快了

网友B(2015-03-04):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画个电路图,说说工作原理么!我等初学者,还不是太懂啊

看看这个

AN-4137 采用FPS的离线反激转换器设计指南.pdf

网友B:
看你的板子整体上来说工作问题不大,挺好!
1.10u/400V 建议改为PI型滤波
2. 想要足2A 两颗DO-15不足,建议用DO-201AD
3.板子应该没装完,所有吸收都没得

网友C(2015-01-14):
楼主能画个电路图,说说工作原理么!我等初学者,还不是太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