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起手里的12864吧】【12864原创程序大放送】

楼主(2014-12-15):
前段日子自己发去打样了个板子,充分利用了现有的12864屏幕,编写了一些原创程序,为鼓励大家的学习热情,将原理图,及源程序,打包送上!欢迎研究。闲话不说,都在图里:  呵呵,它的主功能是个时钟,背光软件可调。
特意设计了两套不一样的时钟,互刷不影响时间。
我编的钢琴程序,按对应的按键,屏幕上会动态显示,而且有音调发出
TTL传输功能,将信息传至电脑。电脑端会显示如下:

呵呵,其实这只是个平台,软件可以任意发挥:

其实就是一块小板子而已。

不多说,发上源文件,原理图!多多支持啊!
回复可见,祝大家制作成功,电路还是比较简单的!

原理图及源程序下载:(如果觉得好的话大家多评分给点51hei论坛币

楼主:
下面是源代码:

/*********************************************************************************************
程序名:    MUSIC 电子琴程序
编写人:    droomfly
硬件支持:  STC12c5a60s2 外部12MHZ晶振        电源5V
/*********************************************************************************************
/*********************************************************************************************/
void INIT(void);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
sbit SPEAKER  = P1^0;//扬声器,低使能
sbit LED          =        P1 ^ 4;        //液晶屏背光定义(PWM控制,不能更改)
sbit        SID                   =        P3 ^ 3;        //数据        //LCD接口定义
sbit        SCLK                  =        P3 ^ 2;        //时钟        //LCD接口定义
//键盘引脚定义
sbit KEY_1 = P0^0;         //A
sbit KEY_1_GND = P0^2;         //地
sbit KEY_2 = P0^5;         //B
sbit KEY_2_GND = P0^7;         //地
sbit KEY_3 = P2^7;         //C
sbit KEY_3_GND = P2^5;         //地
sbit KEY_4 = P2^2;         //D
sbit KEY_4_GND = P2^0;         //地
/*********************************************************************************************/
unsigned char MUSIC;
unsigned char STH0,STL0;
unsigned int code tab[]={ //音阶表
63628,63835,64021,64103,64260,64400,64524,  //低音1-7
64580,64684,64777,64820,64898,64968,65030,        //中音1-7
65058,65110,65157,65178,65217,65252,65283        //高音1-7
};
/*********************************************************************************************
数组图片字模
宽度x高度=128x64         魔音开机图
/*********************************************************************************************/
unsigned char code tab1[]={
/*--  调入了一幅图像: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MUSIC\logo-music-0.bmp  --*/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C0,0x0F,0xFF,0xFC,0x00,0x7F,0xFF,0xE0,0x07,0xFF,0xFE,0x00,0x1F,0xFF,0xC0,0x03,
0xC0,0x0F,0xFF,0xFC,0x00,0x7F,0xFF,0xE0,0x07,0xFF,0xFE,0x00,0x1F,0xFF,0xC0,0x03,
0xC0,0x0F,0xFF,0xFC,0x00,0x7F,0xFF,0xE0,0x07,0xFF,0xFE,0x00,0x1F,0xFF,0xC0,0x03,
...
};
/*********************************************************************************************
数组图片字模
宽度x高度=128x64         魔音按键1
/*********************************************************************************************/
unsigned char code tab2[]={
/*--  调入了一幅图像: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MUSIC\logo-music-1.bmp  --*/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C0,0x03,0xFF,0xF8,0x00,0x7F,0xFF,0xE0,0x07,0xFF,0xFE,0x00,0x3F,0xFF,0xF0,0x03,
0xC0,0x03,0xFF,0xF8,0x00,0x7F,0xFF,0xE0,0x07,0xFF,0xFE,0x00,0x3F,0xFF,0xF0,0x03,
0xC0,0x03,0xFF,0xF8,0x00,0x7F,0xFF,0xE0,0x07,0xFF,0xFE,0x00,0x3F,0xFF,0xF0,0x03,
...
};
/*********************************************************************************************
数组图片字模
宽度x高度=128x64         魔音按键2
/*********************************************************************************************/
unsigned char code tab3[]={
/*--  调入了一幅图像: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MUSIC\logo-music-2.bmp  --*/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C0,0x0F,0xFF,0xFC,0x00,0x3F,0xFF,0x80,0x07,0xFF,0xFE,0x00,0x3F,0xFF,0xF0,0x03,
0xC0,0x0F,0xFF,0xFC,0x00,0x3F,0xFF,0x80,0x07,0xFF,0xFE,0x00,0x3F,0xFF,0xF0,0x03,
0xC0,0x0F,0xFF,0xFC,0x00,0x3F,0xFF,0x80,0x07,0xFF,0xFE,0x00,0x3F,0xFF,0xF0,0x03,
...

};
/*********************************************************************************************
数组图片字模
宽度x高度=128x64         魔音按键3
/*********************************************************************************************/
unsigned char code tab4[]={
/*--  调入了一幅图像: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MUSIC\logo-music-3.bmp  --*/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C0,0x0F,0xFF,0xFC,0x00,0x7F,0xFF,0xE0,0x01,0xFF,0xFC,0x00,0x3F,0xFF,0xF0,0x03,
0xC0,0x0F,0xFF,0xFC,0x00,0x7F,0xFF,0xE0,0x01,0xFF,0xFC,0x00,0x3F,0xFF,0xF0,0x03,
0xC0,0x0F,0xFF,0xFC,0x00,0x7F,0xFF,0xE0,0x01,0xFF,0xFC,0x00,0x3F,0xFF,0xF0,0x03,
...
};
/*********************************************************************************************
数组图片字模
宽度x高度=128x64         魔音按键4
/*********************************************************************************************/
unsigned char code tab5[]={
/*--  调入了一幅图像: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MUSIC\logo-music-4.bmp  --*/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C0,0x0F,0xFF,0xFC,0x00,0x7F,0xFF,0xE0,0x07,0xFF,0xFE,0x00,0x1F,0xFF,0xC0,0x03,
0xC0,0x0F,0xFF,0xFC,0x00,0x7F,0xFF,0xE0,0x07,0xFF,0xFE,0x00,0x1F,0xFF,0xC0,0x03,
0xC0,0x0F,0xFF,0xFC,0x00,0x7F,0xFF,0xE0,0x07,0xFF,0xFE,0x00,0x1F,0xFF,0xC0,0x03,
...
};
/*********************************************************************************************
数组图片字模
宽度x高度=128x64         魔音按键归位
/*********************************************************************************************/
unsigned char code tab6[]={
/*--  调入了一幅图像: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MUSIC\logo-music1.bmp  --*/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C0,0x0F,0xFF,0xFC,0x00,0x7F,0xFF,0xE0,0x07,0xFF,0xFE,0x00,0x3F,0xFF,0xF0,0x03,
0xC0,0x0F,0xFF,0xFC,0x00,0x7F,0xFF,0xE0,0x07,0xFF,0xFE,0x00,0x3F,0xFF,0xF0,0x03,
0xC0,0x0F,0xFF,0xFC,0x00,0x7F,0xFF,0xE0,0x07,0xFF,0xFE,0x00,0x3F,0xFF,0xF0,0x03,
...
};
/*********************************************************************************************/
void delay1ms (unsigned int a){ // 1ms延时程序(12MHz 10倍于51单片机速度时)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600; i++);
        }
}
/*********************************************************************************************
函数名:LCD12864底层驱动程序(串行接口)
调  用:lcm_w_byte();
参  数:要发送的字节数据
返回值:无
结  果:发送一个字节给LCM
备  注:
/*********************************************************************************************/
//发送一个字节(底层函数)
void lcm_w_byte(unsigned char b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SID=bbyte&0x80; //取出最高位
                   SCLK=1;
                   SCLK=0;
                   bbyte<<=1; //左移
           }
}
/*********************************************************************************************
函数名:写指令或数据函数
调  用:lcm_w_test(?,?);
参  数:(位,字节);位:0指令,1数据;
返回值:无
结  果:
备  注:
/**********************************************************************************************/
void lcm_w_test(bit start, unsigned char ddata) {
        unsigned char start_data,Hdata,Ldata;
          if(start==0){
                start_data=0xf8;         //0:写指令
    }else{
            start_data=0xfa;  //1:写数据
        }
          Hdata=ddata&0xf0;                  //取高四位
          Ldata=(ddata<<4)&0xf0;  //取低四位
          lcm_w_byte(start_data);          //发送起始信号
          delay1ms(1); //延时是必须的
          lcm_w_byte(Hdata);              //发送高四位
          delay1ms(1);  //延时是必须的
          lcm_w_byte(Ldata);                  //发送低四位
          delay1ms(1);  //延时是必须的
}
/*****************************************************************************/
//清屏函数
void lcm_clr(void){
        lcm_w_test(0,0x01);
        delay1ms(20);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
/*****************************************************************************/
//向LCM发送一个字符串,长度64字符之内。
//应用:lcm_w_word("您好!");
void lcm_w_word(unsigned char *str){
                while(*str != '\0'){
                        lcm_w_test(1,*str++);
        }        *str = 0;
}
/****************************************************************************/
/****************************************************************************/
//全屏绘图函数                                                                                                    FT4增加函数
//应用:定义tab[],,直接调用LCD_12864_P(tab);
/****************************************************************************/

void LCD_12864_P(unsigned char *a)  //显示图片函数 (a的长度一定要大于64*16)
{
    unsigned char i,j,k,temp;
    lcm_w_test(0,0x34);//扩充指令
    lcm_w_test(0,0x36);//绘图显示开
    for(i=0;i<2;i++)
    {
        if(i==0)           //画上半屏
        temp=0;
        else
        temp=8;            //画下半屏
        for(j=0;j<32;j++)
        {
            lcm_w_test(0,(0x80+j));   //设置垂直地址(以位为单位,对应的行号)
            lcm_w_test(0,(0x80+temp));//设置水平地址(以字节单位,对应的列号)指针可自增
            for(k=0;k<16;k++)
            {
                lcm_w_test(1,*a++);
            }
        }
    }
    lcm_w_test(0,0x30);//基本指令
}
/****************************************************************************/
//初始化LCM
void lcm_init(void)         {
          delay1ms(200);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lcm_w_test(0,0x30);  //8 位介面,基本指令集
          lcm_w_test(0,0x0c);  //显示打开,光标关,反白关
          lcm_w_test(0,0x01);  //清屏,将DDRAM的地址计数器归零
          delay1ms(200);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
/***************************************************************************************/
void INIT(void){//初始化程序
        TMOD=0x11;
        ET0=1;
        ET1=1;
        EA=1;
        P3M0 = 0xFF;//强推
        P3M1 = 0x00;//高阻
        P1M0 = 0xF7;//强推
        P1M1 = 0x00;//高阻
  P1ASF= 0x00;
  P4SW = 0XFF;
  P4M1 = 0x00;//强推
        P4M0 = 0x60;//高阻
        KEY_1_GND = 0;
        KEY_2_GND = 0;
        KEY_3_GND = 0;
        KEY_4_GND = 0;
        SPEAKER = 1;
        LED = 0;
}
/***************************************************************************************/
void main(void){                                             //MUSIC值域0~20
        INIT(); //初始化
        lcm_init();//初始化液晶显示器
        lcm_clr();//清屏
        LCD_12864_P(tab1);
        delay1ms(1000);
        while(1){

                if(KEY_1 == 0){delay1ms(20);if(KEY_1 == 0){MUSIC = 15;LCD_12864_P(tab5);}} //高音B(37)
                if(KEY_2 == 0){delay1ms(20);if(KEY_2 == 0){MUSIC = 13;LCD_12864_P(tab4);}}
                if(KEY_3 == 0){delay1ms(20);if(KEY_3 == 0){MUSIC = 20;LCD_12864_P(tab3);}}
                if(KEY_4 == 0){delay1ms(20);if(KEY_4 == 0){MUSIC = 19;LCD_12864_P(tab2);}}

                if(MUSIC != 0xff){ //如果有音阶数值(非0XFF时)
                    STH0=tab[MUSIC]/256; //将音阶的频率值装入定时器T0
                    STL0=tab[MUSIC]%256;
                    TR0=1; //启动定时器
                        MUSIC = 0xff; //清除寄存器
                }else{ //否则
                    SPEAKER = 1; //关扬声器
                    TR0=0; //关定时器
                    LCD_12864_P(tab6);
                }
    }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定时器0产生音频
  TH0=STH0;
  TL0=STL0;
  SPEAKER=~SPEAKER; //取反频率产生音调
}
/***************************************************************************************/

/*************************************************************
*
/*************************************************************/

网友A:
这个正好适合我,我现在正到处找无字库的12864屏幕的资料啊,,,

网友B:
顶起,好东东

网友C(2015-02-03):
谢谢了,太好了。

网友D:
谢谢了,太好了啊啊。

网友E(2015-03-13):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E:
还要再感谢一次才可以下载呀

网友F(2015-08-07):
下面发的和上面这个一样吗

网友G:
不错可以参考一下,恰好最近做这个出点问题了

网友H(2015-10-04):
必须得学学~~~

网友I(2016-04-23):
这个不错,我是来学习背光控制的。

网友I:
学习背光控制。

网友J:
你好,请问谁有12864显示串口接收到的数组

网友K:
谢谢楼主的慷慨 ,一定好好好学习

网友L:
研究研究啊。。。

网友M(2016-12-24):
好东西多谢分享,是带字库的吗?

网友N(2017-02-28):
楼主威武,学习一下

网友O:
没有源文件???

网友P(2017-04-19):
应该能用,省得自己写了

网友Q:
不错,下载下来看一看

网友R:
怎么下载资料呢。币不够啊。

网友S(2017-05-21):
非常 不错的资料,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T(2017-08-10):
谢谢LZ的分享  顺便问一下带中文字库的12864可以用吗?

网友T:
请问LZ像你那样的单片机型号没有可不可以把单片机型号换成AT89C51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