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显示温度的单片机音乐时钟制作(仿真+代码)

楼主(2014-12-15):
仿真文件及其代码下载地址: 音乐

下面是源代码: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3^5;
sbit lcden=P3^4;
sbit beep=P2^3;
sbit s1=P3^0;
sbit s2=P3^1;
sbit s3=P3^2;
sbit s4=P3^6;
sbit DQ=P2^2;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bit flag1,flag_ri;
sbit dscs=P1^4;
sbit dsas=P1^5;
sbit dsrw=P1^6;
sbit dsds=P1^7;
sbit dsiqr=P3^3;
sbit rd=P3^7;

bit flag1,flag_ri;
uchar H0,L0,cnt,t,b,a;
code uint cyc[]={1800,1600,1440,1351,1200,1079,960};//音阶1-7的半周期数
code uchar tone[]={13,15,16,16,15,16,13,12,12,13,15,16,16,15,16,13,13, 13,15,16,
16,15,16,13,12,12,15,13,12,13,12,11,12,6,6,12,15,13,12,6,6,15,13,12,13,12,11,
12,6,5,6,0xff};// 乐曲《康定情歌》的简谱表
code uchar time[]={8,8,8,4,4,8,8,12,4,8,8,8,4,4,8,16,8,8,8,8,4,4,8,8,12,4,8,8,4,
4,4,4,8,24,8,24,8,24,8,16,8,8,8,4,4,4,4,8,16,8,32};// 节拍表

void set_time();
void read_alarm();
void write_ds(uchar,uchar );
uchar num, s1num,flag,temp;
char miao,shi,fen,year,month,day,week,amiao,afen,ashi;
uchar table[]=" 20  -  -   STA";
uchar table1[]="     :  :     ";
uchar table2[]=" Alarm :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子程序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定时器0中断用于产生音阶方波***********/
void cntint0(void) interrupt 1
{
        TH0=H0;
        TL0=L0;
        beep=~beep; // beep是音乐信号输出脚,beep反相,产生方波
}
/**********定时器1中断用于产生节拍延时***********/
void cntint1(void) interrupt 3
{
        cnt++; // 计数初值为0,所以不用赋值
}
void Delay_DS18B20(uint num)
{
  while(num--) ;
}
void didi()
{
beep=0;
delay(100);
beep=1;
}
void play_music()
{
        uchar  i,j=0,a,t;
        uint b;
        for(j=0;j<2;j++) //放两遍音乐 一分钟
        {
                TMOD=0x11;
                EA=1;//开总中断
                ET0=1;
                ET1=1;
                cnt=0;
                TR1=1;
                i = 0;
                while(1)
                {
                        //扫描按键 如有按键按下退出闹钟
                        if((s1==0)||(s2==0)||(s3==0)||(s4==0))
                        {
                                delay(10);
                                if((s1==0)||(s2==0)||(s3==0)||(s4==0))
                                {
                                        break;
                                }
                                 while(!(s1&&s2&&s3&&s4));
                        }
                        t=tone[ i]; //读音调
                        if(t==0xff) break; //0xff是结束符
                        if(t!=0) //0是休止符
                        {
                                b=cyc[t%10-1]; //根据基本音阶,求出半周期数
                                if(t<10) b=b*2; //若是低八度音阶,半周期数加倍
                                if(t>20) b=b/2; //若是高八度音阶,半周期数减半
                                H0=(65536-b)/256; //根据半周期数,计算T0初值的高字节和低字节
                                L0=(65536-b)%256;
                                TR0=1; //启动定时器0发音
                        }
                        cnt=0;
                        a=time[ i]; //读节拍
                        while(a>cnt)
                        {
                                //扫描按键 如有按键按下退出闹钟
                                if((s1==0)||(s2==0)||(s3==0)||(s4==0))
                                {
                                        delay(10);
                                        if((s1==0)||(s2==0)||(s3==0)||(s4==0))
                                        {
                                                break;
                                        }
                                        while(!(s1&&s2&&s3&&s4));
                                }
                        }
//                        TR0=0;
                        i++;
                        for(b=0;b<1000;b++); //稍加延时,增强节奏感
                }
                EA = 0;
        }
//        beep=0; //关闭喇叭
//        flag_ri=0;
        j=0;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液晶写指令函数
{
         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液晶写数据函数
{
         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dula=wela=0;
        lcden=0;
        rd=0;
        s1num=0;
        week=1;
        flag1=0;
        EA=1;
        EX1=1;
        IT1=1;
//        write_ds(0x0A,0x20); //         ds12c887首次设置
//        write_ds(0x0B,0x26);
//        set_time();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8;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5);
                 }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write_wd(uchar add,uchar date)
{
        char bai,shi,ge;
        bai=date/100;
        shi=date%100/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bai);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
        write_date(0x30+ge);

}
void write_nyr(uchar add,uchar date)
{
        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write_week(char week)
{
        write_com(0x80+12);
        switch(week)
        {
                case 1: write_date('M');delay(5);
                                write_date('O');delay(5);
                                write_date('N');
                                break;
                case 2: write_date('T');delay(5);
                                write_date('U');delay(5);
                                write_date('E');
                                break;
                case 3: write_date('W');delay(5);
                                write_date('E');delay(5);
                                write_date('D');
                                break;
                case 4: write_date('T');delay(5);
                                write_date('H');delay(5);
                                write_date('U');
                                break;
                case 5: write_date('F');delay(5);
                                write_date('R');delay(5);
                                write_date('I');
                                break;
                case 6: write_date('S');delay(5);
                                write_date('A');delay(5);
                                write_date('T');
                                break;
                case 7: write_date('S');delay(5);
                                write_date('U');delay(5);
                                write_date('N');
                                break;
        }
}

void write_ds(uchar add,uchar date)
{
        dscs=0;
        dsas=1;
        dsds=1;
        dsrw=1;
        P0=add;                  //写地址
        dsas=0;
        dsrw=0;
        P0=date;          //写数据
        dsrw=1;
        dsas=1;
        dscs=1;
}

uchar read_ds(uchar add)
{        //读12C887函数
        uchar ds_date;
        dsas=1;
        dsds=1;
        dsrw=1;
        dscs=0;
        P0=add;
        dsas=0;
        dsds=0;
        P0=0xff;
        ds_date=P0;
        dsds=1;
        dsas=1;
        dscs=1;
        return ds_date;
}
/*void set_time()
{
        write_ds(0,0);
        write_ds(1,0);
        write_ds(2,0);
        write_ds(3,0);
        write_ds(4,0);
        write_ds(5,0);
        write_ds(6,1);
        write_ds(7,1);
        write_ds(8,1);
        write_ds(9,8);
}*/
void read_alarm()
{
        amiao=read_ds(1);
        afen=read_ds(3);
        ashi=read_ds(5);

}
void alarm_keyscan()
{
        if(flag_ri==1)
        {
                if(s2==0)
                {
                        delay(5);
                        if(s2==0)
                        {
                                while(!s2);
                                flag_ri=0;
                        }
                }
          }
}
void keyscan()
{
        alarm_keyscan();
        if(flag_ri==1)
        {
                if((s1==0)||(s2==0)||(s3==0)||(s4==0))
                {
                        delay(5);
                        if((s1==0)||(s2==0)||(s3==0)||(s4==0))
                        {
                                while(!(s1&&s2&&s3&&s4));
                                flag_ri=0;
                        }

                }
        }
         if(s1==0)
         {
                 delay(5);
                if(s1==0)
                {
                         s1num++;
                        if(flag1==1)
                        {
                                if(s1num==4)//在闹钟按键按下时调闹钟时光标闪烁四次
                                  s1num=1;
                        }
                        flag=1;
          while(!s1);
           didi();
                switch(s1num)
                {
                        case 1:write_com(0x80+0x40+9);
                                        write_com(0x0f);
                                        break;
                        case 2:        write_com(0x80+0x40+6);
                                        break;
                        case 3:        write_com(0x80+0x40+3);
                                        break;
                        case 4:        write_com(0x80+12);
                                        break;
                        case 5:        write_com(0x80+9);
                                        break;
                        case 6:        write_com(0x80+6);
                                        break;
                        case 7:        write_com(0x80+3);
                                        break;
                        case 8:s1num=0;
                                        write_com(0x0c);
                                        flag=0;
                                        write_ds(0,miao);
                                        write_ds(2,fen);
                                        write_ds(4,shi);
                                        write_ds(6,week);
                                        write_ds(7,day);
                                        write_ds(8,month);
                                        write_ds(9,year);
                                        break;
                        }
                }
         }
        if(s1num!=0)
        {
                if(s2==0)
                {
                        delay(5);
                        if(s2==0)
                        {
                                while(!s2);
                                 didi();
                                switch(s1num)
                                {
                                        case 1: miao++;
                                                        if(miao==60)
                                                                miao=0;
                                                                write_sfm(9,miao);
                                                                write_com(0x80+0x40+9);//光标会原位置,会自动加1
                                                                break;
                                        case 2: 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6,fen);
                                                                write_com(0x80+0x40+6);
                                                                break;
                                        case 3: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3,shi);
                                                                write_com(0x80+0x40+3);
                                                                break;
                                   case 4: week++;
                                                        if(week==8)
                                                                week=1;
                                                                write_week(week);
                                                                write_com(0x80+12);
                                                                break;
                                        case 5: day++;
                                                        if(day==32)
                                                                day=1;
                                                                write_nyr(9,day);
                                                                write_com(0x80+9);
                                                                break;
                                    case 6: month++;
                                                        if(month==13)
                                                                month=1;
                                                                write_nyr(6,month);
                                                                write_com(0x80+6);
                                                                break;
                                        case 7: year++;
                                                        if(year==100)
                                                                year=0;
                                                                write_nyr(3,year);
                                                                write_com(0x80+3);
                                                                break;
                                }
                        }
                }
                if(s3==0)
                {
                        delay(5);
                        if(s3==0)
                        {
                                while(!s3);
                                 didi();
                                switch(s1num)
                                {
                                         case 1: miao--;
                                                        if(miao==-1)
                                                                miao=59;
                                                                write_sfm(9,miao);
                                                                write_com(0x80+0x40+9);//光标会原位置,会自动加1
                                                                break;
                                        case 2: 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6,fen);
                                                                write_com(0x80+0x40+6);
                                                                break;
                                        case 3: 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3,shi);
                                                                write_com(0x80+0x40+3);
                                                                break;
                                   case 4: week--;
                                                        if(week==0)
                                                                week=7;
                                                                write_week(week);
                                                                write_com(0x80+12);
                                                                break;
                                        case 5: day--;
                                                        if(day==0)
                                                                day=31;
                                                                write_nyr(9,day);
                                                                write_com(0x80+9);
                                                                break;
                                    case 6: month--;
                                                        if(month==0)
                                                                month=12;
                                                                write_nyr(6,month);
                                                                write_com(0x80+6);
                                                                break;
                                        case 7: year--;
                                                        if(year==-1)
                                                                year=99;
                                                                write_nyr(3,year);
                                                                write_com(0x80+3);
                                                                break;
                                }
                        }
                }
        }
         if((s4==0)||(flag_ri==1))
         {
                 delay(5);
                if((s4==0)||(flag_ri==1))
                {
                        flag1=~flag1;
                        while(!s4);
                         didi();
                                if(flag1==0)//退出是保存闹钟
                                {
                                        flag=0;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e(table[num]);//恢复原来的年月日
                                      delay(5);
                                   }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e(table1[num]);//原来年月日被覆盖了
                                      delay(5);
                                   }         */
                                        write_com(0x0c);
                                        write_ds(1,miao);
                                        write_ds(3,fen);
                                        write_ds(5,shi);

                                }
                                else //进入闹钟设置
                                {
                                        read_alarm();
                                        miao=amiao;
                                        fen=afen;
                                        shi=ashi;
                                //        write_com(0x80+0x40);
                                //        write_date('R');
                                //        write_date('i');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e(table2[num]);//原来年月日被覆盖了
                                      delay(5);
                                   }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e(table1[num]);//原来年月日被覆盖了
                                      delay(5);
                                   }  */
                                        write_com(0x80+0x40+3);
                                        write_sfm(3,ashi);
                                        write_sfm(6,afen);
                                        write_sfm(9,amiao);

                                }
                }
         }
}
void Init_DS18B20()
{
u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DS18B20(8);//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DS18B20(80);//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DS18B20(14);
x = DQ;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DS18B20(20);
}

uchar ReadOneChar()
{
uchar i=0;
u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DS18B20(4);
}
return(dat);
}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DS18B20(5);
  DQ = 1;
  dat>>=1;
}
}

uint Readtemp()
{
uchar a=0;
uchar b=0;
u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t<<=8;
t=t|a;
tt=t*0.0625;
t= 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t);
}

void display(uint temp)
{
uchar A1,A2,A3;
temp=temp-30;
A1=temp/100;
A2=temp%100/10;
A3=temp%10;
write_com(0x80+0x40+12);
write_date(0x30+A1);//十位
write_date(0x30+A2);//个位
write_date(0x2e);//小数点
write_date(0x30+A3);//小数点后一位
// write_date(0xdf);//
// write_date(0x43);//C

}

void main()
{
        Readtemp();    // 读温度
        init();
        while(1)
        {
        //temp=readtemp();
        //write_wd(13,temp);
                keyscan();

                if(flag_ri==1)
                {
                        play_music();

                }

        if(flag==0&&flag1==0)   //有按键按下时不执行里面的,即时间停止
     {
                keyscan();
                year=read_ds(9);
                month=read_ds(8);
                day=read_ds(7);
                week=read_ds(6);
                shi=read_ds(4);
                fen=read_ds(2);
                miao=read_ds(0);

                write_sfm(9,miao);
                write_sfm(6,fen);
                write_sfm(3,shi);
                write_week(week);
                write_nyr(3,year);
                write_nyr(6,month);
                write_nyr(9,day);
                 display(Readtemp());//显示温度
         }

   }

}
void exter() interrupt 2
{
        uchar c;
        c=read_ds(0x0c);
        flag_ri=1;
}

网友A:
真长啊  下来看看

网友B(2018-05-10):
https://share.weiyun.com/5fI6iIr哥,帮忙看看程序,我不会用两个定时器,时钟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