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51单片机随机函数

楼主(2014-12-15):
1)每次开机在8X8点阵上随机点亮一个LED灯
2)每当按下一个独立按键 ,随机选取8X8点阵上一个LED点亮。

求高手给个代码,谢谢。

网友A:
STDLIB.H下面有一个void srand (int seed)
可用这个实现,include STDLIB.H 下就好了。

网友B:
给srand()一个随机种子,然后rand()产生随机数,但产生的是伪随机数,你可以开个时钟,把时钟的TH0或者TL0的值赋给随机种子,这样可以比原来更加随机,或者与此同时你再每按一次按键把随机种子再改掉,这样就更加随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