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制作的行车电脑 摩托车发动机用的 里程表速度表 一键启动系统 自动散热系统

楼主(2014-12-15):
本机功能:
1.发动机一键启停 停止时 轻按启动键 发动机开始启动 当发动机已经启动 或者四秒钟之内启动失败 起动机停止启动 当机器在运行状态 轻按启动键 发动机熄火
2.水温显示
3.水箱风扇自动控制 当温度小于90度时风扇不转 当温度大于96度时风扇开始转 并在显示器上有雪花图案显示 通知正在散热
4.车速显示 显示当前行车速度
5.里程显示 可显示总里程 和单次里程 单次里程可以在设置中清零
6.时间显示
7.车轮周长设置
8.单次行驶小计 显示平均车速 最高车速 行驶里程 行驶用时
设置里面可以 设置时间 日期 星期 以及车轮周长 清除单次行驶里程
电源 6V-20V最好不要超过20V 因为降压开关管没有做限压保护 栅极电压高于20V 会被击穿的!做保护后 可以加最高电压不高于40v
程序文件
好了 上传图片先

网友A:
高手   对风扇的控制可以有两个转速

网友B:
做得很好,前来学习,不过没有原理图,就不在完美了,温度采集建议采用NTC或PT00其它温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   对风扇的控制可以有两个转速

由于 用的89c58 没有硬件PWM 单片机 已经有两个外部中断加两个定时器 显示车速 和发动机转速记录 要是再用一个定时器 做PWM 就会对车速 有比较大的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很好,前来学习,不过没有原理图,就不在完美了,温度采集建议采用NTC或PT00其它温度传感器

原理图画的是后出问题了 实际布线中 有修改所以就没有放上来了、
原理图其实不用画  玩了单片机的 说出需要的器件 大家伙都可以更具程序 写出自己的程序来的
需要器件 ds1302一个  24c02一个  PMOS三个 三极管NPN 与PNP各若干 光耦三个

电源部分

电源部分

此处为电源转换 由于没有合适封装 电感没有画出来 我是自己做好PCB 然后根据实际电感 然后再打孔安装的 电脑安装在 DG1与vcc之间
这个原理图是有点小问题的 三极管驱动部分 光耦没有画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理图画的是后出问题了 实际布线中 有修改所以就没有放上来了、
原理图其实不用画  玩了单片机的 说出 ...

谢谢,最主要的是要让更多的人会,而不止是学了单片机的。。。。

网友C:
程序呢?没有

楼主:
程序文件 在最上面的 压缩包里面呀

网友D:
我想问您一下  你是自己做的板子吗?是用热转印弄得吗?腐蚀的溶液是什么?如果是的话,能告诉我腐蚀液用什么样的比较好?谢谢啊

楼主:
我用的感光法做的 就是 某宝 上面买的 什么环保腐蚀剂 粉末状的 用一次性的杯子弄一杯热水 然后加粉末 直到不再溶解后 开始腐蚀

网友E:
很好很强大,学习了

网友F(2015-01-16):
如果有完整的原理图就好了

网友G:
做的不错,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H:
STC89C5xRC.H   函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STC89C5xRC.H   函数呢,,,,,

哦哦 忘记一件事情了 需要在 keil  里面安装 stc 头文件 否则 需要把所有#include< STC89C5xRC.H> 换成#include<reg52.h>

网友I(2015-02-17):
不是一般的强大

网友J:
灰常好,正想仿制,

网友J:
看了好久,没看出霍尔接哪儿,汗……

楼主:
霍尔接 外部中断 1
新版本 使用STC15F2K60S2 带电压显示 万年历显示

网友J:
终于仿制成功!谢谢楼主。但感觉应在主介面显单次里程,每次上电清零,显示到0.1km

楼主:
引用 网友J:
终于仿制成功!谢谢楼主。但感觉应在主介面显单次里程,每次上电清零,显示到0.1km

恭喜 既然已经制作成功 那么 程序 你就可以自己修改 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和功能 上图哦

网友J(2015-04-08):
引用 楼主:
恭喜 既然已经制作成功 那么 程序 你就可以自己修改 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和功能 上图哦

网友J:
摩托车带档位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J:
摩托车带档位指示。

不错 不过你做起来多久啦 就65w+公里了 嘿嘿 有档位显示 里程可以显示到0.1km 还有秒钟也显示  还有些什么功能呢  有没有转速显示?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错 不过你做起来多久啦 就65w+公里了 嘿嘿 有档位显示 里程可以显示到0.1km 还有秒钟也显示  还有些什 ...

24c02是旧电视板上拆下的,不会清除;里程可以显示到0.1km没搞出来,是摆设!若楼主能加进去那最好了。那个最大的字24x32是速度,没转数!多谢楼主关心!

网友K:
引用 楼主:
霍尔接 外部中断 1
新版本 使用STC15F2K60S2 带电压显示 万年历显示

谢谢lz分享。正想折腾下摩托车呢。搜索到您的帖子,纯拿来主义。。能否奢求下您的pcb呢~~另外。12864是带字库么?

网友L:
好强大,掉渣天

网友M(2015-08-26):
找了好久,这个发须得顶

网友N:
高手,其他人顶多是显示车速里程温度,而你的居然可以控制发动机和散热!牛

网友O:
看起来很厉害

网友P(2015-10-13):
真不错,有空我也做一个

网友P:
PCB也发出来方便一下懒人呗

网友Q:
谁有现在开发好的文件?

网友Q:
有大神在吗?

网友R(2015-12-03):
碉堡了!!!

请教楼主关于电源方面的问题
1 启动时或熄火重启时,摩托车12V电源会跌落么,此时是如何切换到后备电池工作的,能保证切换时单片机正常工作么?
2 单片机各引脚是否需要加保护性元器件?我感觉摩托车的电源不是很稳定.

网友S:
顶楼主,之前自已也想做个,但做了一半就没放一边了,下载参考下楼主的

网友T:
太强大了,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R:
碉堡了!!!

请教楼主关于电源方面的问题

单片机电源由开关电源供电 只要电压不低于6.5V 系统不会断电! 只在摩托车发动机上进行过启动测试 没有进行耐久测试 不知道情况如何

网友Q:
楼主,你现在的做到有多好了?

网友U(2016-06-05):
高手!有空也做一个玩。谢谢!

网友V(2016-09-24):
楼主请教一下摩托车的转速是用什么原理检测的

网友W(2017-08-20):
有没有PCB文件

网友X(2017-11-30):
楼主怎么联系

网友Y(2018-09-26):
佩服至极,谢谢楼主

网友Z:
这个东东好啊!

网友AA(2018-12-31):
楼主威武,真羡慕你有这样渊博的知识!

网友AB(2019-04-02):
引用 楼主:
霍尔接 外部中断 1
新版本 使用STC15F2K60S2 带电压显示 万年历显示

能上传新版的工程文件吗,想做一个玩玩。

网友AC(2019-10-12):
如果配上原理图,元件清单,就是一套完美的产品

网友AD(2020-11-15):
刚好这段时间在研究这个,历尽艰难找到这帖子,哎!都是收费下载的,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是没有雷锋精神了

网友AE(2020-12-25):
感谢楼主分享,会再琢磨其他功能,感觉发动机状态没必要在主界面,又不是发动后没声音,把总里程改在发动机状态的位置就非常棒

网友AF(2021-09-16):
为什么在P3.2 P3.3接入信频信号发生的信号输出,显示发动机运行,但车速就不显示,还有设置轮长菜单进入后就显示无行横线没有轮长设计数字

网友AF:
还有ONOFF,DHQ。QMD。SFS是不是单片机输出一个电平控制场效应管,请问是做控制输出还是检查测输入

网友AD:
这个梦想想了好几年了一直没有能力实现,为止特意自学单片机

网友AD:
做这个是我多年来的梦想,但是我还是提醒一下楼主:这个产品是否真正装机实践过?因为摩托车的启动和熄火并不是一条控制线,熄火线是独立的。熄火线悬空使能点火器,熄火线对地短路是熄火状态

网友AD:
摩托车真正的发动机运行检测原理是检测发电机是否有输出或者是发动机曲轴转速也可以是点火器的连续脉冲来判断发动机是否在运行。很可能是楼主的产品用一个电动机模拟发动机运行。

网友AG(2023-01-16):
引用 楼主:
霍尔接 外部中断 1
新版本 使用STC15F2K60S2 带电压显示 万年历显示

实际使用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