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循环了8次后 为什么还一直循环

楼主(2014-12-16):
#include<reg52.h>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x,y,z;
for(y=0;y<8;y++)

                {
                        P2=(~0x01<<y);
                        for(x=0;x<30000;x++);
                }

}

网友A:
#include<reg52.h>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x,y,z;
for(y=0;y<8;y++)

                {
                        P2=(~0x01<<y);
                        for(x=0;x<30000;x++);
                }
while(1);   //加上这个试一下
}

网友B:
这个是停下来了的,只是没有其它的函数要执行,所以又开始for的第二次循环了,你如果只想循环8次,那么可以把y = 0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