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4光立方不用573,也不用595,也不用2803

楼主:
看到51hei论坛上很多朋友做光立方,444的,888的,甚至16的,我做了888的,成功了,这里就不上图了,用595和2803做的,
近几天我加的光立方群里面很多人要444,888的原理图,以及程序,我突然想到,444的光立方,xyz一共12个控制端,那么单片机的IO口不用说,是肯定多余12的,那么可不可以直接用单片机而不借组其他控制呢?
我做了尝试,上图,后面解释

我买的灯质量比较可靠,在2.6V的时候已经可以亮了饿,而且亮度还比较可以,
我的单片机开发板输入时4.85V,高电平输出时2.8,足够我的灯亮了,后来我又加了5.4V(单片机最高加到5.5),灯很闪亮,说明我的单片机可以带动负载,对了,我的单片机是STC12C5A60S2,用P0口的前四个做层,P1和P2做列选,看图就可以看到了哈

解释得很清楚了,程序以及上面这个图都在文件里,感兴趣的下了一起探讨,我是菜鸟,大神看了我的程序或者是我的想法请不要抨击俺,只是我觉得实现了我想象的功能和大家分享下,谢谢
这是视频效果

新的视频效果和程序重新上传了哈
我的888光立方效果

有的朋友可能灯的额定电压不一样,如果你觉得亮度不好,就加9013三极管,或者8050应该也行,我没试,但是8050电流要大些,注意下,基极接IO口,发射极接上灯角的阳极,然后集电极接VCC,视频中的就是加了三极管的亮度哈,一共加16个
附件下载: 444ledcube不要锁存器,

网友A(2014-12-20):
以下是程序:
#include<stdio.h>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del)
{
        uint i,j;
        for(i=0; i<del; i++)
        for(j=0; j<18270; j++)
        ;
}
/*******************************主函数*****************************/
main()
{
/***************群体闪烁********************/
P0=0XF0;
P1=0X00;
P2=0X00;
Delay(10);
P1=0XFF;
P2=0XFF;
Delay(10);
P1=0X00;
P2=0X00;
Delay(10);
P1=0XFF;
P2=0XFF;
Delay(10);
P1=0X00;
P2=0X00;
Delay(10);
P1=0XFF;
P2=0XFF;
Delay(10);
/*********************************列断续扫描**************************/
P0=0X00;
P1=0X1;
P2=0X00;
Delay(10);/*1*/
P1=0X2;
P2=0X00;
Delay(10);/*2*/
P1=0X4;
P2=0X00;
Delay(10);/*3*/
P1=0X8;
P2=0X00;
Delay(10);/*4*/
P1=0X10;
P2=0X00;
Delay(10);/*5*/
P1=0X20;
P2=0X00;
Delay(10);/*6*/
P1=0X40;
P2=0X00;
Delay(10);/*7*/
P1=0X80;
P2=0X00;
Delay(10);/*8*/
P1=0X00;
P2=0X1;
Delay(10);/*9*/
P1=0X00;
P2=0X2;
Delay(10);/*10*/
P1=0X00;
P2=0X4;
Delay(10);/*11*/
P1=0X00;
P2=0X8;
Delay(10);/*12*/
P1=0X00;
P2=0X10;
Delay(10);/*13*/
P1=0X00;
P2=0X20;
Delay(10);/*14*/
P1=0X00;
P2=0X40;
Delay(10);/*15*/
P1=0X00;
P2=0X80;
Delay(10);/*16*/
P1=0X00;
P2=0X40;
Delay(10);/*15*/
P1=0X00;
P2=0X20;
Delay(10);/*14*/
P1=0X00;
P2=0X10;
Delay(10);/*13*/
P1=0X00;
P2=0X8;
Delay(10);/*12*/
P1=0X00;
P2=0X4;
Delay(10);/*11*/
P1=0X00;
P2=0X2;
Delay(10);/*10*/
P1=0X00;
P2=0X1;
Delay(10);/*9*/
P1=0X80;
P2=0X00;
Delay(10);/*8*/
P1=0X40;
P2=0X00;
Delay(10);/*7*/
P1=0X20;
P2=0X00;
Delay(10);/*6*/
P1=0X10;
P2=0X00;
Delay(10);/*5*/
P1=0X8;
P2=0X00;
Delay(10);/*4*/
P1=0X4;
P2=0X00;
Delay(10);/*3*/
P1=0X2;
P2=0X00;
Delay(10);/*2*/
P1=0X1;
P2=0X00;
Delay(10);/*1*/

/****************************************列平面扫描*************************************/
P1=0XF;
P2=0X00;
Delay(20);/*1*/
P1=0XF0;
P2=0X00;
Delay(20);/*2*/
P1=0X00;
P2=0XF;
Delay(20);/*3*/
P1=0X00;
P2=0XF0;
Delay(20);/*4*/
P1=0X00;
P2=0XF;
Delay(20);/*3*/
P1=0XF0;
P2=0X00;
Delay(20);/*2*/
P1=0XF;
P2=0X00;
Delay(20);/*1*/
/**********************************层扫描****************************/
P0=0XFE;
P1=0XFF;
P2=0XFF;
Delay(20);/*第1层(从下到上)*/
P0=0XFD;
P1=0XFF;
P2=0XFF;
Delay(20);/*第2层(从下到上)*/
P0=0XFB;
P1=0XFF;
P2=0XFF;
Delay(20);/*第3层(从下到上)*/
P0=0XF7;
P1=0XFF;
P2=0XFF;
Delay(20);/*第4层(从下到上)*/
P0=0XFB;
P1=0XFF;
P2=0XFF;
Delay(20);/*第3层(从下到上)*/
P0=0XFD;
P1=0XFF;
P2=0XFF;
Delay(20);/*第2层(从下到上)*/
P0=0XFE;
P1=0XFF;
P2=0XFF;
Delay(20);/*第1层(从下到上)*/
/*&*******************************层平面完毕******************************/
/***************群体闪烁********************/
P0=0XF0;
P1=0X00;
P2=0X00;
Delay(10);
P1=0XFF;
P2=0XFF;
Delay(10);
P1=0X00;
P2=0X00;
Delay(10);
P1=0XFF;
P2=0XFF;
Delay(10);
P1=0X00;
P2=0X00;
Delay(10);
P1=0XFF;
P2=0XFF;
Delay(10);
/*********************************列连续扫描*******************************/
P0=0X00;
P1=0X1;
P2=0X00;
Delay(10);/*1*/
P1=0X2;
P2=0X00;
Delay(10);/*2*/
P1=0X4;
P2=0X00;
Delay(10);/*3*/
P1=0X8;
P2=0X00;
Delay(10);/*4*/
P1=0X80;
P2=0X00;
Delay(10);/*8*/
P1=0X40;
P2=0X00;
Delay(10);/*7*/
P1=0X20;
P2=0X00;
Delay(10);/*6*/
P1=0X10;
P2=0X00;
Delay(10);/*5*/
P1=0X00;
P2=0X1;
Delay(10);/*9*/
P1=0X00;
P2=0X2;
Delay(10);/*10*/
P1=0X00;
P2=0X4;
Delay(10);/*11*/
P1=0X00;
P2=0X8;
Delay(10);/*12*/
P1=0X00;
P2=0X80;
Delay(10);/*16*/
P1=0X00;
P2=0X40;
Delay(10);/*15*/
P1=0X00;
P2=0X20;
Delay(10);/*14*/
P1=0X00;
P2=0X10;
Delay(10);/*13(返回开始)*/
P1=0X00;
P2=0X20;
Delay(10);/*14*/
P1=0X00;
P2=0X40;
Delay(10);/*15*/
P1=0X00;
P2=0X80;
Delay(10);/*16*/
P1=0X00;
P2=0X8;
Delay(10);/*12*/
P1=0X00;
P2=0X4;
Delay(10);/*11*/
P1=0X00;
P2=0X2;
Delay(10);/*10*/
P1=0X00;
P2=0X1;
Delay(10);/*9*/
P1=0X10;
P2=0X00;
Delay(10);/*5*/
P1=0X20;
P2=0X00;
Delay(10);/*6*/
P1=0X40;
P2=0X00;
Delay(10);/*7*/
P1=0X80;
P2=0X00;
Delay(10);/*8*/
P1=0X8;
P2=0X00;
Delay(10);/*4*/
P1=0X4;
P2=0X00;
Delay(10);/*3*/
P1=0X2;
P2=0X00;
Delay(10);/*2*/
P1=0X1;
P2=0X00;
Delay(10);/********1(完毕)****************/
/*****************逐点走*****************/
P0=0XFE;
P1=0X1;
P2=0X00;
Delay(10);/*1*/
P0=0XFE;
P1=0X2;
P2=0X00;
Delay(10);/*2*/
P0=0XFE;
P1=0X4;
P2=0X00;
Delay(10);/*3*/
P0=0XFE;
P1=0X8;
P2=0X00;
Delay(10);/*4*/
P0=0XFE;
P1=0X10;
P2=0X00;
Delay(10);/*5*/
P0=0XFE;
P1=0X20;
P2=0X00;
Delay(10);/*6*/
P0=0XFE;
P1=0X40;
P2=0X00;
Delay(10);/*7*/
P0=0XFE;
P1=0X80;
P2=0X00;
Delay(10);/*8*/
P0=0XFE;
P1=0X00;
P2=0X1;
Delay(10);/*9*/
P0=0XFE;
P1=0X00;
P2=0X2;
Delay(10);/*10*/
P0=0XFE;
P1=0X00;
P2=0X4;
Delay(10);/*11*/
P0=0XFE;
P1=0X00;
P2=0X8;
Delay(10);/*12*/
P0=0XFE;
P1=0X00;
P2=0X10;
Delay(10);/*13*/
P0=0XFE;
P1=0X00;
P2=0X20;
Delay(10);/*14*/
P0=0XFE;
P1=0X00;
P2=0X40;
Delay(10);/*15*/
P0=0XFE;
P1=0X00;
P2=0X80;
Delay(10);/*16*/
/*****************正方形放大缩小*********************/
P0=0XFC;
P1=0X00;
P2=0XCC;
Delay(100);/*小正方形*/
P0=0XF8;
P1=0XE0;
P2=0XEE;/*放大一倍*/
Delay(100);
P0=0XF0;
P1=0XFF;
P2=0XFF;
Delay(100);/*再次放大(全亮)*/
P0=0XF8;
P1=0XE0;
P2=0XEE;/*放大一倍*/
Delay(100);
P0=0XFC;
P1=0X00;
P2=0XCC;/*小正方形*/
Delay(200);
/***************群体闪烁********************/
P0=0XF0;
P1=0X00;
P2=0X00;
Delay(10);
P1=0XFF;
P2=0XFF;
Delay(10);
P1=0X00;
P2=0X00;
Delay(10);
P1=0XFF;
P2=0XFF;
Delay(10);
P1=0X00;
P2=0X00;
Delay(10);
P1=0XFF;
P2=0XFF;
Delay(10);

/****************贪吃蛇******************/
P0=0XF7;
P1=0XE;
P2=0X80;
Delay(50);
P1=0X7;
P2=0X80;
Delay(50);
P1=0X13;
P2=0X80;
Delay(50);
P1=0X11;
P2=0X81;
Delay(50);
P1=0X10;
P2=0X91;
Delay(50);
P1=0X00;
P2=0XB1;
Delay(50);
P1=0X00;
P2=0XF0;
Delay(50);
}

网友B(2015-03-01):
回头也自己弄个。

网友B:
怎么焊的啊

网友C(2015-08-20):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D(2015-10-12):
除了单片机,还要什么芯片

网友E(2016-08-15):
额那不错   我这个新手可以试试

网友E:
请问一下,这个是共阴还是共阳

网友F(2018-05-07):
请问还有别的特效的程序吗?比如旋转或水滴那些

网友G(2018-06-23):
正极再加16个三极管把电流放大,实际操作的话不加三极管是不会亮的,我做的时候加了三极管才能亮

网友H(2019-01-08):
用IC好些,焊接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