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为什么不亮 电容什么时候放电

楼主:
led为什么不亮   电容什么时候放电

网友A(2014-12-16):
电容隔直流,直流电流无法经电容流向LED,所以亮不了。刚上电会闪亮一下,然后就灭了,再也不亮。电容没放电通道 ,放不了电,只能经漏电阻缓慢放掉。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容隔直流,直流电流无法经电容流向LED,所以亮不了。刚上电会闪亮一下,然后就灭了,再也不亮。电容没放 ...

如果是充过电的电容呢?两边不就有电压了吗

网友A:
充电时原发光管方向不变,放电时如果电容较大,把发光二极管反接会亮一下。

网友D:
基础理论没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