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制作单片机断电密码保存电子锁,含原理图

楼主:
DIY单片机断电密码保存电子锁电子密码锁是集计算机技术、电子技术、数字密码技术为一体的机电一体化高科技产品,具有安全性高,使用方便等优点。本论文从电子密码锁系统的功能,硬件电路设计,软件设计分别论述这一系统。通过使用单片机AT89S52作为控制核心,连接外部存储器AT24C02,实现密码断电保存,制作一种密码锁。

网友A(2014-12-17):
下面是源码预览
  1. 数码管的A--H 引脚 接到单片机的p0 口的 p0^0--P0^7 引脚  .

  2. 电路图也有点问题,AT24C02 的引脚应该是 sbit Scl=P3^4; //串行时钟信号
  3.                                            sbit Sda=P3^5; //串行数据信号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一下方便使用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调用头文件
#define WriteDeviceAddress  0xa0   // AT24C02的识别码是1010,硬件的三个地址引脚接地为000,最后一位为0时表示向存储器写入数据
#define ReadDviceAddress  0xa1     //最后一位为1时表示从存储器读出数据。0xa0=1010 000 0 ,0xa1=1010 000 1 .
sbit Scl=P3^4; //串行时钟信号
sbit Sda=P3^5; //串行数据信号
sbit  xin=P2^0;   //在硬件电路上驱动青色发光二极管,用与显示当前处于密码输入状态
sbit    xin_on=P3^6; //  在硬件电路上驱动继电器,当8位密码输入正确时,继电器工作
sbit    ch_pass=P2^2;   //  在硬件电路上驱动红色发光二极管,用于显示当前处于修改密码状态
sbit    on=P3^7;
static  cound ;    //  用于计算密码输入的个数,每次输入8位密码后,清0

uchar  code DB_dat[]={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存放数码管显示字符码
uchar  DB_password[8];    //    存放从存储器中读取的原始密码
uchar  DB_inword[8];   //    存放从键盘输入的密码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number)       //延时函数 延时1 MS
{
unsigned char temp;
for(;number!=0;number--)
{
  for(temp=112;temp!=0;temp--) ;
}
}

void Start(void)       /
{
        Sda=0;
        Scl=1;
        _nop_ ();      //根据时序图尽心延时
        _nop_ ();
        _nop_ ();
        _nop_ ();
        Sda=1;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
void Ack(void)
{
        Sda=0;
         _nop_ ();
        _nop_ ();    //延时 根据时序图
        _nop_ ();
        _nop_ ();
        Scl=1;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Scl=0;
}
void  NoAck(void)
{
        Sda=1;
        _nop_ ();    //根据时序图进行延时
        _nop_ ();
        _nop_ ();
        _nop_ ();
        Scl=1;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Scl=0;
}
void Send(uchar Data)
{
        uchar BitCounter=8;
        uchar temp;
        do
        {
           temp=Data;
           Scl=0;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if((temp&0x80)==0x80)
                Sda=1;
           else
                Sda=0;        //如果最高位是0就发送0
           Scl=1;
           temp=Data<<1;
           Data=temp;
           BitCounter--;       //没发完一位数据就减一
         }while(BitCounter);    //如果发送完8位后跳出循环
         Scl=0;               //释放总线
}
uchar Read(void)
{
        uchar temp=0;
        uchar temp1=0;
        uchar BitCounter=8;   //定义从存储器读出的数据位数
        Sda=1;
        do{
          Scl=0;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Scl=1;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if(Sda)
                temp=temp|0x01;
          else
                temp=temp&0xfe;
          if(BitCounter-1)
          {   temp1=temp<<1;       //逐位的读出
              temp=temp1;
          }
          BitCounter--;
        }while(BitCounter);   //读出8位后跳出循环
        return(temp);         //返回读出的数据
}
void WrToROM(uchar Data,uchar Address)   //向存储器写一字节的数据 函数
{
     uchar i=0;

     Start();             //调用起始条件函数
     Send(0xa0);       // 发送命令,准备写入数据到存储器,让存储器做好准备
     Ack();            //  调用应答函数
     Send(Address);    // 先发送要写入数据的的存储器内存地址
     Ack();            // 调用应答函数

      Send(Data);      // 开始发送要写入到存储器中的数据
        Ack();         // 调用应答函数

     Stop();           // 调用停止发送函数,表示发送完毕
}
uchar  RdFromROM(uchar Address)  //  从存储器读出一字节的数据
{
     uchar i;

        Start();                //调用起始条件函数
        Send(0xa0);           //  让存储器准备接受命令
        Ack();
        Send(Address);        //  发送要读出来的数据地址
        Ack();
        Start();              //   重新调用起始函数
        Send(0xa1);          //   发送读出数据的命令
        Ack();
        i=Read ( );          // 开始读出数据
        Scl=0;
        NoAck();             // 读出数据成功。返回信号成功信号给存储器
        Stop();
    return (i);             //  返回读出的数据
}

uchar Key()                                    //键盘扫描子程序
{ uchar KValue;
uchar tmp;
P1|=0xff;   //将P1口的接键盘的位置1
KValue=P1;
KValue|=0x00;  //将未接键的位置1
if(KValue==0xff) //
return(0);  //返回
  DelayMs(20);  //延时10ms,去键抖
KValue=P1;
KValue|=0x00;  //将未接键的位置1
if(KValue==0xff) //位均为1,无键按下
return(0);  //返回
                        //如尚未返回,说明一定有1或更多位被按下
for(;;)
{ tmp=P1;
  if((tmp|0x00)==0xff)
   break;  //等待按键释放,防止按一次键盘,产生多次输入数据
}
return(KValue);          //返回按键值
}

Keyplay(uchar key)     // 按键值 处理函数
{ uchar password;

   if (( key&0x80)==0)   //  按键值位7时的相应处理
     { password=7;
      P0=DB_dat[7];      //  显示按键值,通过数码管显示
  }
   if (( key&0x40)==0)   //     按键值位6时的相应处理
     { password=6;
      P0=DB_dat[6];      //     显示按键值,数码管显示
  }
   if (( key&0x20)==0)   //     按键值位5时的的相应处理
      {password=5;
      P0=DB_dat[5] ;     //     显示按键值
  }
   if (( key&0x10)==0)    //     按键值位4时的相应处理
      {password=4;
      P0=DB_dat[4];
   }
   if (( key&0x08)==0)    //     按键值位3时的处理
      {password=3;
      P0=DB_dat[3];
   }
   if (( key&0x04)==0)    //     按键值位2时的处理
      {password=2;
      P0=DB_dat[2];
   }
   if (( key&0x02)==0)
      {password=1;
      P0=DB_dat[1];
   }
   if (( key&0x01)==0)    //     按键值位0时的处理
      {password=0;
      P0=DB_dat[0];
   }

    return password;     //返回输入的按键值

}
void Init()       //中断初始化
{                  //定时器0工作于模式2
     IT0=1;                    //负变跳电平有效
  EX0=1;                    //开外部中断
     EA=1;                      //开总中断

}

void Init0() interrupt 0    //中断入口,中断后的程序处理 函数
{
   uchar k,j,key;
   EX0=0;              //关闭中断,防止重复中断  ((重要 不可以把EX0=0;放在char k,j,key; 之前  否则将出现编译出错))
   ch_pass=0;                //点亮红色发光二极管,显示当前处于密码修改状态 ,当输入8位密码后,取消密码修改状态
   P0=0xff;                  //清空-数码管
   cound=0;                  //清空密码输入个数标致,确保修改的密码个数从开始,直到输入8位密码后,再一次清0
  while (1)
   {  key=Key();             //调用键盘扫描程序,获取按键值
      if (key)               //判断按键值是否位非0,非0代表有按键输入
      { DB_inword[cound]=Keyplay(key);     //调用按键值处理程序,并且把按键输入的数字存放到 数组中
     cound++;                           //  每输入一位的密码,COUND 自加

      if(cound==8)                     //  判断输入的密码个数是否到达8个
    { cound=0;
                                     //  密码输入个数已经到达8个
           DelayMs(1000);

               ch_pass=1;
               DelayMs(700);
               ch_pass=0;                  //  让红色发光二极管闪亮一次后,熄灭,表示密码已经成功输入8位
               DelayMs(700);
         ch_pass=1;

      for(k=0;k<8;k++)               //   把输入的8位密码逐位的用数码管显示,并且写入到存储器中
      { j=DB_inword[k];           //   断电后密码仍然保存起来,不会消失
        P0=DB_dat[j];             //   获取数码管字符码,并且显示
     DelayMs(1000);
    WrToROM(j,k);                 //   写入密码到存储器,写入的内存地址为0~7
        DelayMs(1000);
          }
             for(k=0;k<8;k++)
               {   DB_password[k]=RdFromROM(k) ;}

             P0=0xff;
   break;                         //   密码修改成功后,跳出中断程序,返回主程序
       }
        }

  }
   EX0=1;               //重新开启中断
}

void main ()                                //   主程序
{
   uchar i,j,key,pass=0;
   Init();                                  //   中断初始化

   cound=0;

   for (i=0;i<8;i++)                       //   逐为的显示可以输入的密码值0~7,只能输入这8为有效数字
   { P0=DB_dat[ i];
     DelayMs(1000);
  P0=0xff;
   }

    for (i=0;i<8;i++)
          { DB_password[ i]=RdFromROM(i) ; }      //从存储器读出密码值,并保存起来
    while (1)
{    on=0;
         DelayMs(200);                           // 点亮右下脚的青色发光二极管,表明发光二极管在闪耀表明单片机在正常工作
         on=1;
         key=Key();                              // 获取按键值
     if (key)                                 //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DB_inword[cound]=Keyplay(key);           //  调用按键值处理函数,把输入的按键值保存起来
     cound++;                                 //  每输入一个值,自加1
         xin=0;                                  //  显示当前处于密码输入状态,点亮左上脚的青色发光二极管
      if(cound==8)
    { cound=0;                             //   输入的密码个数到达8个后,进行密码验证

           DelayMs(1000);

           xin=1;                           //   取消当前处于密码输入状态

             for (i=0;i<8;i++)
                  {   DelayMs(1000);
            j=DB_inword[ i];
         P0=DB_dat[j];          //   逐位的显示输入的密码值,用送到P0口,数码管显示
         DelayMs(1000);
            if( DB_password[ i]==DB_inword[ i] )   //  逐位的验证输入的密码值是否和原始密码一致
                                  { pass++;   }              //  输入的密码和原始密码一致是 变量PASS自加1

                        if ( pass==8)                       //   PASS为8时,表明输入的密码和原始密码8位都一致
                 {  xin_on=0;
                                   DelayMs(10000);             //   密码完全正确,驱动继电器工作,将听到“嗒”的一声
                                   xin_on=1;

                                }
                        }
                  pass=0;                           //  清空验证位
      P0=0xff;                          //  清空数码管
                 for (i=0;i<8;i++)
                    DB_inword[ i]=9;                 //  清空用于存放输入密码的数组,由于输入的密码限制在0~7之间
              }                                     //   9为无效的输入密码值。确保下次输入密码时,数组里边为无效值
        }
     }
}

网友B:
很好,楼主的创意很棒

网友C(2015-01-26):
不错啊,我也想DIY一个试试

网友D(2015-10-25):
不错学习,数码管显示适合初学者。顶!

网友E(2016-11-17):
这可是好东西,果断收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源码预览

你好,我是个小白。没有黑币。如果你有这个压缩包的话能发到我的邮箱吗?846449482@qq.com 感激不尽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谢谢LZ分享

你好,我是个小白。没有黑币。如果你有这个压缩包的话能发到我的邮箱吗?846449482@qq.com 感激不尽

网友H:
发的风格

网友I:
看了一下 楼主专业知识很扎实

网友J(2017-03-18):
不错学习,数码管显示适合初学者。我也弄个试试顶!顶!顶!

网友K(2017-09-29):
这个程序很好,我试过了,非常实用,多顶顶

网友L:
楼主仿真用的是Multisim么?

网友M(2018-06-21):
想知道怎么和锁连接

网友N:
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O(2020-11-15):
谢谢楼主分享,,51hei有你更精彩!!内容需要花时间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