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集MP3、电子时钟、电子音乐于一体的梦幻十字旋转屏

楼主(2014-12-17):
今天比较空闲,发个最近的作品到51hei论坛。先再看总体介绍图

但是,我这个DIY作品为了能跟大家分享,让更多的爱好者看到,我还是决定要发到这个版块来哈
当然,十字旋转屏不是我原创的了,这个东西很早以前就有了,但是本着弘扬DIY精神的态度,
我可不局限于只是让旋转屏滚动显示文字就罢了……所以全新的DIY开始了……
由于这个东西是今年4月份左右弄的,弄好后送给MM了,现在也拿不回来了哈~~
所以下面介绍的图片是以前留下的,所以要详细说制作过程比较难了…
刚传了视频,也先让大家看看以下留下的视频效果……看完视频后我再用保留下来的图片和原理图、程序等尽可能的向大家
介绍以前的制作过程!
其实,我最想向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显示屏的程序,我写这个程序的时候,由于网上资料不全,我自己弄了几天才终于搞垫了哈

看完视频,我将开始介绍DIY过程……
1、主旋转屏底盒及电路等
我也去网上看过不少DIY高手用身边的材料做的旋转屏(有十字立体的,也有平面的),我也很是佩服。但是看来看去,他们说的材料我都不太有,而且我这个东西做出来后需要有一定的耐用性和美观性(因为要送MM嘛),所以最后主旋转屏是买了网上的套件来焊接组装。

买回到的套件是这样子的

这是原理图。
具体的安装方法等等我就不多做介绍了,因为那是别人的东西了,我再说出来,只能说我剽窃别人的,具体参考这卖套件的这个链接吧,他们上面有说明http://item.taobao点com/item.htm?spm=0.0.0.33.yS9Nym&;id=12577599101
而我下面主要说我对这个套件进行改装DIY的部分:
2、电源
电源我原来是用5V手机直充供电的,但由于是无线供电,最后到达顶部旋转屏的电压供不上(其实主要不是电压供不到,而是旋转屏点亮后,整体功率增强,就会导致输出的有效电压迅速下降,从而低于单片机的正常工作电压),导致单片机无**常工作,所以为了提高输出功率,只能提高电压。我试过用9V的开关电源,可以正常工作,但电压太高就会导致互初正反馈振荡电路(在底盒内部)的三极管温度很高,所以最终我去二手市场花了4块钱买了一个诺基亚的直充,上面标称是输出5.7V,我用万用表量过,也差不多,刚好合适哈,我再在次级线圈上多绕了几圈,次级感应出来的电压就更大,更合适了。
3、顶部旋转屏DIY
原来的套件使用的是STC89C51RC的单片机,我为了能多写点程序和添加功能,我换成了52的单片机

看上面的图片,大家会发现,我自己用洞洞板加了一个DS1302的时钟模块进去,同时还添加了一体化红外接收头用于调时间和控制显示。特别说明一下,一般51单片机有4个IO口,而这个旋转屏套件是两个(红色和绿色)16路流水灯直接加限流电阻后连到单片机的32个IO口,所以按理来说单片机的IO口已全部占用。但是这个单片机不是一般的51单片机,它还有4个P4的IO口。这多出来的4个IO口,一个我用于普通红外接收(用于编程时控制显示的),一个用于一体化红外接收头,另外两个用于接DS1302,但DS1302一共要接三根线,另外一个IO口哪里来呢?实际上另一根线我接到了其中一个绿色LED上,所以,时间的显示只能显示红色,而且看视频你会发现显示时间时上面有一绿色的灯环在亮,这是DS1302控制线控制绿色LED发出来的。具体的,各位高手看我程序就懂了。对于P4口的定义等等,可以参考我的C程序哈~~

还有,我用到的遥控器是这种常用车载MP3的遥控器,估计现在很多开发板也是附带这种红外遥控器,可以对时间和显示进行控制。

4、底盒内部电路介绍
底部的DIY才是我自己的核心哈。

下面从左到右给大家介绍一下:
(1)最左边是一些开关和接口,主要有MP3耳机接口、电源输入接口,开关主要有MP3独立总开关、旋转屏总开关、电机开关、电子音乐开关。
(2)MP3模块
MP3模块是买网上的夹子MP3

就是这种,大概10块钱左右。里面主要就是一个MP3解码芯片,把外壳去掉,在底盒合适位置凿个洞就装上去了哈,MP3模块的供电也是直接接电源接口(5.7v)。因为电源是接到MP3模块的USB接口上,本应5V供电,现在电压过高了,因此为了保险起见,串联了一个1N4007二极管才按到MP3模块的USB接口的,这样1N4007降了0.6-0.7V左右,MP3模块就可以工作了。但是实际却发现,有时给MP3供电却没反应,后面想到,平时MP3模块不工作时,两条电源线呈高阻状态,而1N4007要导通工作时,两端要有0.2V左右的压降,因此,在1N4007输出端我加了一个20K的下拉电阻哈,电路就像下面这样子

,这样就保证每次都可以上电启动MP3了。
还有耳机的接口啊什么的,在底盒左侧我都重新单独弄出来,接法就不说了,大家都懂的。
MP3我弄有单独的总开关,在左上角位置,同时MP3的五个按键我也全部引出来了,那几个按键大家参考一下插卡MP3的原理图就会发现,那是模拟按键,而不是数字按键。因此,好像五个按键我一共引出了八条线出来,有三条是公共的,还是五条是分别控制五个按键。而且节省体积,我引出的引线是用烂耳机里面的漆包线作为导线的,同时上面连DS1302模块也是用那种线。下面是最终安装好的MP3效果图

(3)无线供电模块
这个就不用多做介绍了,我是用洞洞板做的,电路图参考上面主旋转屏的原理图,我加了散热,并固定好,同时,在该模块下面还是一个红外发射LED,是配合顶部旋转屏编程显示的。
(4)电子音乐
我使用的是普通的固化了语音内容的音乐IC,增加了一点电子韵味哈,这个模块也是在51电子淘宝来的,

,参考电路也是上面这个,但是我没用扬声器,节省体积我用了有源蜂鸣器代替(注意一定要用有源的蜂鸣器,无源的声音很小),同时该模块工作电压比较小,我直接加了100欧左右的电阻分压就可以了。这个模块我也加了独立的开关,因为电机的工作有很大的干扰,因此在这个音乐IC的电源输入端我加了100UF的滤波电容。
(5)MP3外扬电路
为实现MP3外扬,有使用了TDA2822功放芯片,并加大了输入电源的滤波(220UF,尽量大,因为电机干扰),出来的声音勉强可以了哈。如果从MP3音频插口直接输入到TDA2822的声音过大失真严重的话,可以在输入线按一个10-20K左右的电阻下拉到地线,这样声音就柔和适合多了。电路原理图参考下面

同时,刚才的耳机接口要用那种五个脚带开关的音频插座,这样就可以实现插入耳机后断开送入TDA2822的音源。在该模块下面有一个0.5W的小喇叭,通过上面的红外说明上面的洞洞发出声音。如下

(6)电机调速
按照原来的套件,电机是直接接到一个1N4007的两端通过1N4007两端的压降供电的(大概0.6-0.7V),但这样的供电在实际中,电机会转得很慢。又因为我在顶部加了时钟模块和其它的,不加大电机电压,转速跟不上,显示时会非常闪烁的,所以我用了CW317可调稳压IC对电机进行调压。可能有些朋友就说了,干嘛不直接串联一个电阻到电机就可以了,干嘛那么麻烦。首先,电阻串联是可以的,但电阻阻值会随着产热发生改变,加上直流电机本身的阻值不是很高,要串联的电阻是也是比较低的,电阻产热会很高,就导致到电机的电压不稳定,即影响转速,又不稳定了。所以最后还是用CW317进行稳压调速。其电路很简单,大家参考CW317芯片的经典接法就是了。
(7)其他
还买了个七彩LED,在底盒顶部用电钻打了一些小洞组成一个“心”形,在心形中间把这个七彩LED装上,这些小洞既可以来给底盒的互初正反馈振荡电路散热,又有其他的意思哈

~~还有其他的旋转屏显示效果,只是真正见识到了我这人DIY作品才能感受得到的哈。
到现在,DIY过程也介绍得差不多了,因为制作过程中没留有相片,只能靠现在的口述了……
感兴趣的朋友,制作过程中有什么问题的都可以向我交流探讨哈
最后,分享我的程序,这个程序可是原创的哦,有什么建议或问题再交流了哈…………
程序发下:

最后,算算我这个东西大概一共花了七八十块钱左右哈,但功能很多,也够炫了哈~~
最后还有一点相片分享哈~~

网友A:
作品很牛,以下是主程序方便大家预览: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ED_STRING.h"
#include "DS1302.h"

sfr XICON=0xc0;                                 //定义STC89C52中断特殊功能寄存器

sbit PX3=XICON^7;
sbit EX3=XICON^6;
sbit IE3=XICON^5;
sbit IT3=XICON^4;
sbit PX2=XICON^3;
sbit EX2=XICON^2;
sbit IE2=XICON^1;
sbit IT2=XICON^0;

sbit IR=P4^2;                        //红外
uchar a[4];                         //存储红外解出来的厂家编码和键码值及它们的反码
uint LowTime,HighTime;         //存储高低电平宽度的变量
uchar L_OnTime,display_flag,time_count,time_count0,time_count1,effect;
uchar led_0,led_1,display_n,KeyVal;
bit IR_Flag,display_time_flag,set_second_flag;
uchar set_count,set_year,set_month,set_day,set_week;
char set_hour,set_minute,set_second;
uchar set_year_tmp,set_month_tmp,set_day_tmp,set_week_tmp,set_hour_tmp,set_minute_tmp;

/*延迟机器周期级的短延迟*/
void delay(uchar z)
{
        while (z--)
        _nop_();
}

/*开机初始画面*/
void open_display()
{
        uchar i;
        uint led_0,led_1,count,num;
L_OnTime++;
num++;
count=num;
if(num>(16*15))
{
display_flag=1;
TR1=1;
}
        if(L_OnTime>65) L_OnTime=65;

        for(i=0;i<L_OnTime;i++)
                {
                count--;
                led_0=count*2+1;
                led_1=count*2;
                delay(60);
                P3=tab_open[led_0];
                P1=tab_open[led_1];
                P0=tab_open[led_0];
                P2=tab_open[led_1];
                delay(30);
                P1=0xff;
                P3=0xff;
                P0=0xff;
                P2=0xff;
                delay(3);
                }
}

/*LOVE画面*/
void love_display()
{
        uchar i;
        uint led_0,led_1,count,num;

L_OnTime++;
num++;
count=num;
if(num>(16*13)) num=0;
        if(effect==0)
        {
                if(L_OnTime>65) L_OnTime=65;
        }
        else
        {
                if(L_OnTime>125) L_OnTime=125;
        }

        for(i=0;i<L_OnTime;i++)
                {
                count--;
                led_0=count*2+1;
                led_1=count*2;
                delay(60);
                        if(effect==0)
                        {
                        P3=tab_love[led_0];
                        P1=tab_love[led_1];
                        P0=tab_love[led_0];
                        P2=tab_love[led_1];
                        }
                        else if(effect==1)
                        {
                        P0=tab_love[led_0];
                        P2=tab_love[led_1];
                        }
                        else
                        {
                        P3=tab_love[led_0];
                        P1=tab_love[led_1];
                        }
                delay(30);
                P1=0xff;
                P3=0xff;
                P0=0xff;
                P2=0xff;
                delay(3);
                }
}

/*显示“年、月、日、星期”*/
void time0_display()
{
uchar time_count0=8;
uchar time_count1=16;
int time_count=159;
uchar i;
uchar L_0=159;
        for(i=0;i<L_0;i++)
        {
                if(time_count>143&&time_count<160)                                        //星期值
                {
                led_0=((ReadSet1302(0x8b)&0x0f)-1)*32+(time_count1*2)-1;
                led_1=((ReadSet1302(0x8b)&0x0f)-1)*32+(time_count1*2)-2;
                P3=tab_xingqi[led_0];
                P1=tab_xingqi[led_1];
                if(--time_count1<1) time_count1=16;
                }
                else if(time_count>127&&time_count<144)                                        //“期“
                {
                led_0=3*32+(time_count1*2)-1;
                led_1=3*32+(time_count1*2)-2;
                P3=tab_time[led_0];
                P1=tab_time[led_1];
                delay(65);
                if(--time_count1<1) time_count1=16;
                }

                else if(time_count>111&&time_count<128)                                        //“星“
                {
                led_0=2*32+(time_count1*2)-1;
                led_1=2*32+(time_count1*2)-2;
                P3=tab_time[led_0];
                P1=tab_time[led_1];
                delay(65);
                if(--time_count1<1) time_count1=16;
                }

                else if(time_count>95&&time_count<112)                                        //“日“
                {
                led_0=6*32+(time_count1*2)-1;
                led_1=6*32+(time_count1*2)-2;
                P3=tab_xingqi[led_0];
                P1=tab_xingqi[led_1];
                delay(65);
                if(--time_count1<1) time_count1=16;
                }

                else if(time_count>87&&time_count<96)                                                                  //”日“ 个位
                {
                led_0=((ReadSet1302(0x87)&0x0f)*16)+(time_count0*2)-1;
                led_1=((ReadSet1302(0x87)&0x0f)*16)+(time_count0*2)-2;
                P3=tab_num[led_0];
                P1=tab_num[led_1];
                if(--time_count0<1) time_count0=8;
                }
                else if(time_count>79&&time_count<88)                                                                 //”日“ 十位
                {
                led_0=((ReadSet1302(0x87)>>4)*16)+(time_count0*2)-1;
                led_1=((ReadSet1302(0x87)>>4)*16)+(time_count0*2)-2;
                P3=tab_num[led_0];
                P1=tab_num[led_1];
                if(--time_count0<1) time_count0=8;
                }

                else if(time_count>63&&time_count<80)                                        //“月“
                {
                led_0=1*32+(time_count1*2)-1;
                led_1=1*32+(time_count1*2)-2;
                P3=tab_time[led_0];
                P1=tab_time[led_1];
                delay(65);
                if(--time_count1<1) time_count1=16;
                }

                else if(time_count>55&&time_count<64)                                                                  //”月“ 个位
                {
                led_0=((ReadSet1302(0x89)&0x0f)*16)+(time_count0*2)-1;
                led_1=((ReadSet1302(0x89)&0x0f)*16)+(time_count0*2)-2;
                P3=tab_num[led_0];
                P1=tab_num[led_1];
                if(--time_count0<1) time_count0=8;
                }
                else if(time_count>47&&time_count<56)                                                                 //”月“ 十位
                {
                led_0=((ReadSet1302(0x89)>>4)*16)+(time_count0*2)-1;
                led_1=((ReadSet1302(0x89)>>4)*16)+(time_count0*2)-2;
                P3=tab_num[led_0];
                P1=tab_num[led_1];
                if(--time_count0<1) time_count0=8;
                }

                else if(time_count>31&&time_count<48)                                        //“年“
                {
                led_0=0*32+(time_count1*2)-1;
                led_1=0*32+(time_count1*2)-2;
                P3=tab_time[led_0];
                P1=tab_time[led_1];
                delay(65);
                if(--time_count1<1) time_count1=16;
                }

                else if(time_count>23&&time_count<32)                                                                  //”年“ 个位
                {
                led_0=((ReadSet1302(0x8d)&0x0f)*16)+(time_count0*2)-1;
                led_1=((ReadSet1302(0x8d)&0x0f)*16)+(time_count0*2)-2;
                P3=tab_num[led_0];
                P1=tab_num[led_1];
                if(--time_count0<1) time_count0=8;
                }
                else if(time_count>15&&time_count<24)                                                                 //”年“ 十位
                {
                led_0=((ReadSet1302(0x8d)>>4)*16)+(time_count0*2)-1;
                led_1=((ReadSet1302(0x8d)>>4)*16)+(time_count0*2)-2;
                P3=tab_num[led_0];
                P1=tab_num[led_1];
                if(--time_count0<1) time_count0=8;
                }
                else if(time_count>7&&time_count<16)                                                                 //"0"
                {
                led_0=(0*16)+(time_count0*2)-1;
                led_1=(0*16)+(time_count0*2)-2;
                P3=tab_num[led_0];
                P1=tab_num[led_1];
                delay(70);                                                                                                    //延迟,使得在这里处理的时间与处理1302的时间相同
                if(--time_count0<1) time_count0=8;
                }
                else if(time_count>=0&&time_count<8)                                                                 //"2"
                {
                led_0=(2*16)+(time_count0*2)-1;
                led_1=(2*16)+(time_count0*2)-2;
                P3=tab_num[led_0];
                P1=tab_num[led_1];
                delay(70);                                                                                                    //延迟,使得在这里处理的时间与处理1302的时间相同
                if(--time_count0<1) time_count0=8;
                }

        if(--time_count<0)
        {
        time_count=159;
        time_count0=8;
        time_count1=16;
        }

        }
                delay(95);
                P3=0xff;
                P1=0xff;
                delay(5);
}

/*显示“时、分、秒”*/
void time1_display()
{
uchar time_count1=8;
char time_count=79;
uchar i;
uchar L_0=79;
        for(i=0;i<L_0;i++)
        {
                if(time_count>63)
                {
                delay(123);                                                                  //整屏左移
                }
                else if(time_count>55&&time_count<64)                                                                                                    //秒个位
                {
                led_0=((ReadSet1302(0x81)&0x0f)*16)+(time_count1*2)-1;
                led_1=((ReadSet1302(0x81)&0x0f)*16)+(time_count1*2)-2;
                P3=tab_num[led_0];
                P1=tab_num[led_1];
                }
                else if(time_count>47&&time_count<56)                                                                  //秒十位
                {
                led_0=((ReadSet1302(0x81)>>4)*16)+(time_count1*2)-1;
                led_1=((ReadSet1302(0x81)>>4)*16)+(time_count1*2)-2;
                P3=tab_num[led_0];
                P1=tab_num[led_1];
                }
                else if(time_count>39&&time_count<48)                                                                   //冒号
                {
                led_0=(10*16)+(time_count1*2)-1;
                led_1=(10*16)+(time_count1*2)-2;
                P3=tab_num[led_0];
                P1=tab_num[led_1];
                delay(70);                                                                                                    //延迟,使得在这里处理的时间与处理1302的时间相同
                }
                else if(time_count>31&&time_count<40)                                                                   //分个位
                {
                led_0=((ReadSet1302(0x83)&0x0f)*16)+(time_count1*2)-1;
                led_1=((ReadSet1302(0x83)&0x0f)*16)+(time_count1*2)-2;
                P3=tab_num[led_0];
                P1=tab_num[led_1];
                }
                else if(time_count>23&&time_count<32)                                                                   //分十位
                {
                led_0=((ReadSet1302(0x83)>>4)*16)+(time_count1*2)-1;
                led_1=((ReadSet1302(0x83)>>4)*16)+(time_count1*2)-2;
                P3=tab_num[led_0];
                P1=tab_num[led_1];
                }
                else if(time_count>15&&time_count<24)                                                                   //冒号
                {
                led_0=(10*16)+(time_count1*2)-1;
                led_1=(10*16)+(time_count1*2)-2;
                P3=tab_num[led_0];
                P1=tab_num[led_1];
                delay(70);
                }
                else if(time_count>7&&time_count<16)                                                                   //时个位
                {
                led_0=((ReadSet1302(0x85)&0x0f)*16)+(time_count1*2)-1;
                led_1=((ReadSet1302(0x85)&0x0f)*16)+(time_count1*2)-2;
                P3=tab_num[led_0];
                P1=tab_num[led_1];
                }
                else if(time_count>=0&&time_count<8)                                                                   //时十位
                {
                led_0=((ReadSet1302(0x85)>>4)*16)+(time_count1*2)-1;
                led_1=((ReadSet1302(0x85)>>4)*16)+(time_count1*2)-2;
                P3=tab_num[led_0];
                P1=tab_num[led_1];
                }
        if(--time_count1<1) time_count1=8;
        if(--time_count<0)
        {
        time_count=79;
        time_count1=8;
        }

        }
                delay(95);
                P3=0xff;
                P1=0xff;
                delay(5);

}

/*调“年、月、日、星期、时、分、秒”*/

void set_time_display()
{

uchar time_count0=8;
uchar time_count1=16;
int time_count=71;
uchar i;
uchar L_0=71;
                switch(set_count)
                {
                        case 1:
                        {
                        for(i=0;i<L_0;i++)
                        {
                                if(time_count>55)
                                {
                                delay(85);                                                                  //整屏左移
                                }
                                else if(time_count>47&&time_count<56)
                                {
                                led_0=(set_year%10)*16+(time_count0*2)-1;
                                led_1=(set_year%10)*16+(time_count0*2)-2;
                                P3=tab_num[led_0];
                                P1=tab_num[led_1];
                                if(--time_count0<1) time_count0=8;
                                }
                                else if(time_count>39&&time_count<48)
                                {
                                led_0=(set_year/10)*16+(time_count0*2)-1;
                                led_1=(set_year/10)*16+(time_count0*2)-2;
                                P3=tab_num[led_0];
                                P1=tab_num[led_1];
                                if(--time_count0<1) time_count0=8;
                                }
                                else if(time_count>31&&time_count<40)                           //冒号
                                {
                                led_0=(10*16)+(time_count0*2)-1;
                                led_1=(10*16)+(time_count0*2)-2;
                                P3=tab_num[led_0];
                                P1=tab_num[led_1];
                                if(--time_count0<1) time_count0=8;
                                }
                                else if(time_count>15&&time_count<32)                           //“年”
                                {
                                led_0=0*32+(time_count1*2)-1;
                                led_1=0*32+(time_count1*2)-2;
                                P3=tab_time[led_0];
                                P1=tab_time[led_1];
                                if(--time_count1<1) time_count1=16;
                                }
                                else if(time_count>=0&&time_count<16)                           //“调”
                                {
                                led_0=4*32+(time_count1*2)-1;
                                led_1=4*32+(time_count1*2)-2;
                                P3=tab_time[led_0];
                                P1=tab_time[led_1];
                                if(--time_count1<1) time_count1=16;
                                }
                                 delay(70);
                                if(--time_count<0)
                                {
                                time_count=71;
                                time_count0=8;
                                time_count1=16;
                                }
                        }
                }
                break;
                case 2:
                {
                        for(i=0;i<L_0;i++)
                        {
                                if(time_count>55)
                                {
                                delay(85);                                                                  //整屏左移
                                }
                                else if(time_count>47&&time_count<56)
                                {
                                led_0=(set_month%10)*16+(time_count0*2)-1;
                                led_1=(set_month%10)*16+(time_count0*2)-2;
                                P3=tab_num[led_0];
                                P1=tab_num[led_1];
                                if(--time_count0<1) time_count0=8;
                                }
                                else if(time_count>39&&time_count<48)
                                {
                                led_0=(set_month/10)*16+(time_count0*2)-1;
                                led_1=(set_month/10)*16+(time_count0*2)-2;
                                P3=tab_num[led_0];
                                P1=tab_num[led_1];
                                if(--time_count0<1) time_count0=8;
                                }
                                else if(time_count>31&&time_count<40)                           //冒号
                                {
                                led_0=(10*16)+(time_count0*2)-1;
                                led_1=(10*16)+(time_count0*2)-2;
                                P3=tab_num[led_0];
                                P1=tab_num[led_1];
                                if(--time_count0<1) time_count0=8;
                                }
                                else if(time_count>15&&time_count<32)                           //“月”
                                {
                                led_0=1*32+(time_count1*2)-1;
                                led_1=1*32+(time_count1*2)-2;
                                P3=tab_time[led_0];
                                P1=tab_time[led_1];
                                if(--time_count1<1) time_count1=16;
                                }
                                else if(time_count>=0&&time_count<16)                           //“调”
                                {
                                led_0=4*32+(time_count1*2)-1;
                                led_1=4*32+(time_count1*2)-2;
                                P3=tab_time[led_0];
                                P1=tab_time[led_1];
                                if(--time_count1<1) time_count1=16;
                                }
                                 delay(70);
                                if(--time_count<0)
                                {
                                time_count=71;
                                time_count0=8;
                                time_count1=16;
                                }
                        }
                }
                break;
                case 3:
                {
                        for(i=0;i<L_0;i++)
                        {
                                if(time_count>55)
                                {
                                delay(85);                                                                  //整屏左移
                                }
                                else if(time_count>47&&time_count<56)
                                {
                                led_0=(set_day%10)*16+(time_count0*2)-1;
                                led_1=(set_day%10)*16+(time_count0*2)-2;
                                P3=tab_num[led_0];
                                P1=tab_num[led_1];
                                if(--time_count0<1) time_count0=8;
                                }
                                else if(time_count>39&&time_count<48)
                                {
                                led_0=(set_day/10)*16+(time_count0*2)-1;
                                led_1=(set_day/10)*16+(time_count0*2)-2;
                                P3=tab_num[led_0];
                                P1=tab_num[led_1];
                                if(--time_count0<1) time_count0=8;
                                }
                                else if(time_count>31&&time_count<40)                           //冒号
                                {
                                led_0=(10*16)+(time_count0*2)-1;
                                led_1=(10*16)+(time_count0*2)-2;
                                P3=tab_num[led_0];
                                P1=tab_num[led_1];
                                if(--time_count0<1) time_count0=8;
                                }
                                else if(time_count>15&&time_count<32)                           //“日”
                                {
                                led_0=6*32+(time_count1*2)-1;
                                led_1=6*32+(time_count1*2)-2;
                                P3=tab_xingqi[led_0];
                                P1=tab_xingqi[led_1];
                                if(--time_count1<1) time_count1=16;
                                }
                                else if(time_count>=0&&time_count<16)                           //“调”
                                {
                                led_0=4*32+(time_count1*2)-1;
                                led_1=4*32+(time_count1*2)-2;
                                P3=tab_time[led_0];
                                P1=tab_time[led_1];
                                if(--time_count1<1) time_count1=16;
                                }
                                 delay(70);

                                if(--time_count<0)
                                {
                                time_count=71;
                                time_count0=8;
                                time_count1=16;
                                }
                        }

                }
                break;
                case 4:
                {
                for(i=0;i<L_0;i++)
                        {
                                if(time_count>55)
                                {
                                delay(85);                                                                  //整屏左移
                                }
                                else if(time_count>39&&time_count<56)                                         //设置星期的值
                                {
                                led_0=(set_week-1)*32+(time_count1*2)-1;
                                led_1=(set_week-1)*32+(time_count1*2)-2;
                                P3=tab_xingqi[led_0];
                                P1=tab_xingqi[led_1];
                                if(--time_count1<1) time_count1=16;
                                }
                                else if(time_count>31&&time_count<40)                                  //冒号
                                {
                                led_0=(10*16)+(time_count0*2)-1;
                                led_1=(10*16)+(time_count0*2)-2;
                                P3=tab_num[led_0];
                                P1=tab_num[led_1];
                                if(--time_count0<1) time_count0=8;
                                }

                                else if(time_count>15&&time_count<32)                           //“星”
                                {
                                led_0=2*32+(time_count1*2)-1;
                                led_1=2*32+(time_count1*2)-2;
                                P3=tab_time[led_0];
                                P1=tab_time[led_1];
                                if(--time_count1<1) time_count1=16;
                                }
                                else if(time_count>=0&&time_count<16)                           //“调”
                                {
                                led_0=4*32+(time_count1*2)-1;
                                led_1=4*32+(time_count1*2)-2;
                                P3=tab_time[led_0];
                                P1=tab_time[led_1];
                                if(--time_count1<1) time_count1=16;
                                }
                                 delay(70);

                                if(--time_count<0)
                                {
                                time_count=71;
                                time_count0=8;
                                time_count1=16;
                                }
                        }
                }
                break;
                case 5:
                {
                        for(i=0;i<L_0;i++)
                        {
                                if(time_count>55)
                                {
                                delay(85);                                                                  //整屏左移
                                }
                                else if(time_count>47&&time_count<56)
                                {
                                led_0=(set_hour%10)*16+(time_count0*2)-1;
                                led_1=(set_hour%10)*16+(time_count0*2)-2;
                                P3=tab_num[led_0];
                                P1=tab_num[led_1];
                                if(--time_count0<1) time_count0=8;
                                }
                                else if(time_count>39&&time_count<48)
                                {
                                led_0=(set_hour/10)*16+(time_count0*2)-1;
                                led_1=(set_hour/10)*16+(time_count0*2)-2;
                                P3=tab_num[led_0];
                                P1=tab_num[led_1];
                                if(--time_count0<1) time_count0=8;
                                }
                                else if(time_count>31&&time_count<40)                           //冒号
                                {
                                led_0=(10*16)+(time_count0*2)-1;
                                led_1=(10*16)+(time_count0*2)-2;
                                P3=tab_num[led_0];
                                P1=tab_num[led_1];
                                if(--time_count0<1) time_count0=8;
                                }
                                else if(time_count>15&&time_count<32)                           //“时”
                                {
                                led_0=5*32+(time_count1*2)-1;
                                led_1=5*32+(time_count1*2)-2;
                                P3=tab_time[led_0];
                                P1=tab_time[led_1];
                                if(--time_count1<1) time_count1=16;
                                }
                                else if(time_count>=0&&time_count<16)                           //“调”
                                {
                                led_0=4*32+(time_count1*2)-1;
                                led_1=4*32+(time_count1*2)-2;
                                P3=tab_time[led_0];
                                P1=tab_time[led_1];
                                if(--time_count1<1) time_count1=16;
                                }
                                 delay(70);

                                if(--time_count<0)
                                {
                                time_count=71;
                                time_count0=8;
                                time_count1=16;
                                }
                        }

                }
                break;
                case 6:
                {
                        for(i=0;i<L_0;i++)
                        {
                                if(time_count>55)
                                {
                                delay(85);                                                                  //整屏左移
                                }
                                else if(time_count>47&&time_count<56)
                                {
                                led_0=(set_minute%10)*16+(time_count0*2)-1;
                                led_1=(set_minute%10)*16+(time_count0*2)-2;
                                P3=tab_num[led_0];
                                P1=tab_num[led_1];
                                if(--time_count0<1) time_count0=8;
                                }
                                else if(time_count>39&&time_count<48)
                                {
                                led_0=(set_minute/10)*16+(time_count0*2)-1;
                                led_1=(set_minute/10)*16+(time_count0*2)-2;
                                P3=tab_num[led_0];
                                P1=tab_num[led_1];
                                if(--time_count0<1) time_count0=8;
                                }
                                else if(time_count>31&&time_count<40)                           //冒号
                                {
                                led_0=(10*16)+(time_count0*2)-1;
                                led_1=(10*16)+(time_count0*2)-2;
                                P3=tab_num[led_0];
                                P1=tab_num[led_1];
                                if(--time_count0<1) time_count0=8;
                                }
                                else if(time_count>15&&time_count<32)                           //“分”
                                {
                                led_0=6*32+(time_count1*2)-1;
                                led_1=6*32+(time_count1*2)-2;
                                P3=tab_time[led_0];
                                P1=tab_time[led_1];
                                if(--time_count1<1) time_count1=16;
                                }
                                else if(time_count>=0&&time_count<16)                           //“调”
                                {
                                led_0=4*32+(time_count1*2)-1;
                                led_1=4*32+(time_count1*2)-2;
                                P3=tab_time[led_0];
                                P1=tab_time[led_1];
                                if(--time_count1<1) time_count1=16;
                                }
                                 delay(70);

                                if(--time_count<0)
                                {
                                time_count=71;
                                time_count0=8;
                                time_count1=16;
                                }
                        }

                }
                break;
                case 7:
                {
                        for(i=0;i<L_0;i++)
                        {
                                if(time_count>55)
                                {
                                delay(85);                                                                  //整屏左移
                                }
                                else if(time_count>47&&time_count<56)
                                {
                                led_0=(set_second%10)*16+(time_count0*2)-1;
                                led_1=(set_second%10)*16+(time_count0*2)-2;
                                P3=tab_num[led_0];
                                P1=tab_num[led_1];
                                if(--time_count0<1) time_count0=8;
                                }
                                else if(time_count>39&&time_count<48)
                                {
                                led_0=(set_second/10)*16+(time_count0*2)-1;
                                led_1=(set_second/10)*16+(time_count0*2)-2;
                                P3=tab_num[led_0];
                                P1=tab_num[led_1];
                                if(--time_count0<1) time_count0=8;
                                }
                                else if(time_count>31&&time_count<40)                           //冒号
                                {
                                led_0=(10*16)+(time_count0*2)-1;
                                led_1=(10*16)+(time_count0*2)-2;
                                P3=tab_num[led_0];
                                P1=tab_num[led_1];
                                if(--time_count0<1) time_count0=8;
                                }
                                else if(time_count>15&&time_count<32)                           //“秒”
                                {
                                led_0=7*32+(time_count1*2)-1;
                                led_1=7*32+(time_count1*2)-2;
                                P3=tab_time[led_0];
                                P1=tab_time[led_1];
                                if(--time_count1<1) time_count1=16;
                                }
                                else if(time_count>=0&&time_count<16)                           //“调”
                                {
                                led_0=4*32+(time_count1*2)-1;
                                led_1=4*32+(time_count1*2)-2;
                                P3=tab_time[led_0];
                                P1=tab_time[led_1];
                                if(--time_count1<1) time_count1=16;
                                }
                                 delay(70);

                                if(--time_count<0)
                                {
                                time_count=71;
                                time_count0=8;
                                time_count1=16;
                                }
                        }

                }
        }

                P3=0xff;
                P1=0xff;
                delay(5);

}

/*红外解码过程函数*/
bit IRWork()
{
uchar i,j;
uchar dat;
for(j=0;j<4;j++)                                                         //共四个编码
{
for(i=0;i<8;i++)                                                         //每个编码八位
        {
dat>>=1;                                                                                //先移位
TH0=0;
TL0=0;
TR0=1;
while(!IR);                                                                                //低电平等待
TR0=0;
LowTime=TH0*256+TL0;                                                        //将低电平宽度保存
TH0=0;
TL0=0;
TR0=1;
while(IR);                                                                                 //高电平等待
TR0=0;
HighTime=TH0*256+TL0;                                                         //将高电平宽度保存
            if(LowTime<380||LowTime>750) return 0;           //检测得到的低电平是否在560us左右,如果不是,则返回0;说明解码失败

                   if((HighTime>1500)&&(HighTime<1900)) //如果高电平时间在1690微秒左右,(1690-200=1490,1690+200=1890),则该位是1;
                                   dat=dat|0x80;       //是0的情况可判断,也可以不判断了,因为不判断的话上面开始移位后高位已自动清0,在这一行不在高位置1,已说明是0
        }
a[j]=dat;                                                                                                    //将每次解出的编码存到a[]中
}
if(a[2]=~a[3]) return 1;                                                                        //再次判断键码值,如果一致,返回1,解码正确
}

void IR_Scan(uchar dat00)
{
        switch(dat00)
    {
          case 0x46:KeyVal=7;break;                                           //MODE
          case 0x07:KeyVal=8;break;                                           //EQ
          case 0x15:KeyVal=9;break;                                           //--
          case 0x09:KeyVal=10;break;                                           //+
          case 0x19:KeyVal=11;break;                                           //REP
          case 0x0d:KeyVal=12;break;                                        //SCAN
          default:break;
          }
}

/*设置时间入口*/
void KeyScan()
{
        if(IR_Flag&&(KeyVal==7))                                                  //切换显示时间和日期
        {
        IR_Flag=0;                                                                           //标志位清零,每次只进入一遍这个函数,即每按一次键加1或减1
                display_time_flag=!display_time_flag;
                TR1=1;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time_count=0;
                time_count0=0;
                time_count1=0;
                if(display_flag!=1)
                {
                 display_flag=1;
                 display_time_flag=0;
                }
                if(display_time_flag==1)        time_count1=28;
                        if(set_count!=0)
                        {
                        if(set_count==7)
                        {
                        WriteSet1302(0x80,(((set_second/10)<<4)|(set_second%10)));
                        set_second_flag=0;
                        }
                        WriteSet1302(0x8e,0x80);
                        display_time_flag=!display_time_flag;
                        set_count=0;
                        }

        }

        else if(IR_Flag&&(KeyVal==8))                                                  //设置时间
        {
        IR_Flag=0;
        display_flag=1;
                if(++set_count>8) set_count=0;
                switch(set_count)
                {
                        case 1:                                                                                                    //设置年
                        {
                        WriteSet1302(0x8e,0x00);                                                   //去掉保护
                        set_year_tmp=(ReadSet1302(0x8d)>>4)*10+((ReadSet1302(0x8d))&0x0f);                         //在当前值设置
                        set_year=set_year_tmp;
                        }
                        break;
                        case 2:                                                                                                    //设置月
                        {
                        set_month_tmp=(ReadSet1302(0x89)>>4)*10+((ReadSet1302(0x89))&0x0f);
                        set_month=set_month_tmp;
                        }
                        break;
                        case 3:                                                                                                    //设置日
                        {
                        set_day_tmp=(ReadSet1302(0x87)>>4)*10+((ReadSet1302(0x87))&0x0f);
                        set_day=set_day_tmp;
                        }
                        break;
                        case 4:                                                                                                    //设置星期
                        {
                        set_week_tmp=ReadSet1302(0x8b);
                        set_week=set_week_tmp;
                        }
                        break;
                        case 5:                                                                                                    //设置时
                        {
                        set_hour_tmp=(ReadSet1302(0x85)>>4)*10+((ReadSet1302(0x85))&0x0f);
                        set_hour=set_hour_tmp;
                        }
                        break;
                        case 6:                                                                                                    //设置分
                        {
                        set_minute_tmp=(ReadSet1302(0x83)>>4)*10+((ReadSet1302(0x83))&0x0f);
                        set_minute=set_minute_tmp;
                        }
                        break;
                        case 8:
                        {
                        WriteSet1302(0x80,(((set_second/10)<<4)|(set_second%10)));
                        WriteSet1302(0x8e,0x80);                                                        //写保护
                        set_second_flag=0;
                        set_count=0;
                        time_count1=0;
                        }
                        break;
                }
        }

        else if(IR_Flag&&(KeyVal==10))                                                                           //+
        {
                IR_Flag=0;
                switch(set_count)
                {
                case 1:
                {
                        if(++set_year>50) set_year=10;
                }
                break;
                case 2:
                {
                        if(++set_month>12) set_month=1;
                }
                break;
                case 3:
                {
                        if(++set_day>31) set_day=1;
                }
                break;
                case 4:
                {
                        if(++set_week>7) set_week=1;
                }
                break;
                case 5:
                {
                        if(++set_hour>23) set_hour=0;
                }
                break;
                case 6:
                {
                        if(++set_minute>59) set_minute=0;
                }
                break;
                case 7:
                {
                        set_second_flag=1;
                        if(++set_second>59) set_second=0;
                }
                break;
                }
        }

        else if(IR_Flag&&(KeyVal==9))                                                                 //-
        {
                IR_Flag=0;
                switch(set_count)
                {
                case 1:
                {
                        if(--set_year<10) set_year=50;
                }
                break;
                case 2:
                {
                        if(--set_month<1) set_month=12;
                }
                break;
                case 3:
                {
                        if(--set_day<1) set_day=31;
                }
                break;
                case 4:
                {
                        if(--set_week<1) set_week=7;
                }
                break;
                case 5:
                {
                        if(--set_hour<0) set_hour=23;
                }
                break;
                case 6:
                {
                        if(--set_minute<0) set_minute=59;
                }
                break;
                case 7:
                {
                        set_second_flag=1;
                        if(--set_second<0) set_second=59;
                }
                }
        }
        else if(IR_Flag&&(KeyVal==11))                                                                 //-
        {
                IR_Flag=0;
                display_flag=2;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time_count=0;
                time_count0=0;
        }
        else if(IR_Flag&&(KeyVal==12))                                                                 //-
        {
                IR_Flag=0;
                if(++effect>2)        effect=0;
        }

}

void set_time()
{
switch(set_count)
{
        case 1:
        {
        if(set_year!=set_year_tmp) WriteSet1302(0x8c,((set_year/10)<<4)|(set_year%10));                                                 //将上个设置数据写入1302
        } break;
        case 2:
        {
        if(set_month!=set_month_tmp)  WriteSet1302(0x88,((set_month/10)<<4)|(set_month%10));
        } break;
        case 3:
        {
        if(set_day!=set_day_tmp) WriteSet1302(0x86,((set_day/10)<<4)|(set_day%10));
        } break;
        case 4:
        {
        if(set_week!=set_week_tmp) WriteSet1302(0x8a,set_week);
        } break;
        case 5:
        {
        if(set_hour!=set_hour_tmp) WriteSet1302(0x84,((set_hour/10)<<4)|(set_hour%10));
        } break;
        case 6:
        {
        if(set_minute!=set_minute_tmp) WriteSet1302(0x82,((set_minute/10)<<4)|(set_minute%10));
        } break;
        case 7:
        {
                if(set_second_flag==0)
                {
                set_second=(ReadSet1302(0x81)>>4)*10+((ReadSet1302(0x81))&0x0f);
                }
                else
                {
                WriteSet1302(0x80,((((set_second/10)<<4)|(set_second%10))|0x80));                                           //秒默认为00分,且先不启动时钟
                }

        } break;

}
}

void main()
{
//set_count=1;
P1=0xff;
P3=0xff;
EA=1;
EX2=1;
EX3=1;
ET1=1;
IT2=0;
IT3=1;        //下降沿触发
PX2=0;
PX3=1;        //最高优先级
PT1=1;
TMOD=0x11;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Init1302();
        while(1)
        {
                   KeyScan();
                 set_time();
                 EX2=1;

        }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if(++time_count>=20)
        {
        time_count=0;
        if(set_count==0)
        {
                if(++time_count0>40)
                {
                time_count0=0;
                time_count1=0;
                                if(++display_flag>2) display_flag=1;
                }
                time_count1++;
                if(time_count1<28) display_time_flag=0;
                else if(time_count1>27)
                {
                display_time_flag=1;
                        if(time_count1>40) time_count1=0;
                }

        }

        }
}

void int2_led()        interrupt 6
{
EX2=0;
switch(display_flag)
{
case 0:open_display();break;
case 1:
{

        if(set_count==0)
        {
        if(display_time_flag==0)         time1_display();                                                //显示时间
        else   time0_display();                                                                                                //显示日期
        }
else set_time_display();                                                                                                 //显示设置状态
} break;
case 2:love_display();break;
}
        EX3=1;                                                                                                    //再开外中断INT3

}

/*红外接收外中断INT0*/
void int3() interrupt 7
{
EX3=0;
//delay(10);
if(IR) return;                                                          //防止长按时无效尾码的干扰,这个很关键!!!!                                                                 //暂关T1中断
TL0=0x00;
TH0=0x00;
TR0=1;
while(!IR);                                                  //低电平引导码等待
TR0=0;
LowTime=TH0*256+TL0;
TL0=0x00;
TH0=0x00;
TR0=1;
while(IR);                                                     //高电平引导码等待
TR0=0;
HighTime=TH0*256+TL0;

if((LowTime>8250)&&(LowTime<9350)&&(HighTime>3950)&&(HighTime<5050))           //判断是否在合理的范围内
        {
                if(IRWork()&&(a[0]==0x00))                                                                   //如果解码正确,且厂家编码为0x04(我的遥控器)才执行子语句,防其它遥控器干扰
                {
                IR_Flag=1;
                IR_Scan(a[2]);
                }
        }
}

网友B(2016-07-04):
厉害,我也要学习做一个当生日礼物送

网友C(2016-09-30):
楼主可以发下完整的教程和说明吗。。新手想尝试下

网友D(2017-04-17):
今天刚刚来到51黑电子论坛 希望 能够和大家相处的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