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VR单片机的低成本lcd示波器制作

楼主:
制作资料和程序下载:

低成本AVR

网友A(2014-12-18):
     新来的,M币不够下载用,有啥办法吗?

网友B(2015-01-25):
这个真的行吗,最高能达到多少M

网友C:
大家注意一个问题就可以了,被测频率的最高值为晶振值除以24,如果是12M晶振,只能测到500K,如果想测量更高的程序,可以考虑分频了,常用器件是74HC390或者是74LS390,看你的频率了,当让,加74HC74或者LS74可以把频率降低一倍。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typedef bit BOOL ;
uchar T0count=0;//T0计数
ulong f;
uchar temp[6]={0};
bit flag;
sbit rs = P2^7;
sbit rw = P2^6;
sbit ep = P2^5;
sbit L = P2^0;    //背光
sbit key1 = P2^1;    //
sbit key2 = P2^2;    //
sbit k0 = P1^0;    //
sbit k1 = P1^1;    //
sbit k2 = P1^2;    //
uchar code dis1[] = {" CRB L/C Meter "};
uchar code dis2[] = {"    2009-08-01    "};
delay(unit ms)
{         // 延时子程序
uchar i;
while(ms--)
{
      for(i = 0; i< 250; i++)
    {_nop_();_nop_();_nop_();_nop_();}
}
}
BOOL lcd_bz()
{         // 测试LCD忙碌状态
BOOL result;
rs = 0; rw = 1; ep = 1;
_nop_();_nop_();_nop_();_nop_();
result = (BOOL)(P0 & 0x80);
ep = 0;
return result;
}
lcd_wcmd(uchar cmd)
{         // 写入指令数据到LCD
while(lcd_bz());
rs = 0;rw = 0;ep = 0;
_nop_();_nop_();
P0 = cmd;
_nop_();_nop_();_nop_();_nop_();
ep = 1;
_nop_();_nop_();_nop_();_nop_();
ep = 0;
}
lcd_pos(uchar pos)
{         //设定显示位置
lcd_wcmd(pos | 0x80);
}
lcd_wdat(uchar dat)
{         //写入字符显示数据到LCD
while(lcd_bz());
rs = 1;rw = 0;ep = 0;
P0 = dat;
_nop_();_nop_(); _nop_();_nop_();
ep = 1;
_nop_();_nop_();_nop_();_nop_();
ep = 0;
}
lcd_init()
{         //LCD初始化设定
lcd_wcmd(0x38);     //
delay(1);
lcd_wcmd(0x0c);     //
delay(1);
lcd_wcmd(0x06);     //
delay(1);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1);
}
void dis(void)
{
f=T0count*65536+TH0*256+TL0; //计算0.05秒内的脉冲次数
f=f*20;
     temp[0]=f/100000+0x30;
temp[1]=f%100000/10000+0x30;
temp[2]=f%100000%10000/1000+0x30;
temp[3]=f%100000%10000%1000/100+0x30;
temp[4]=f%100000%10000%1000%100/10+0x30;
temp[5]=f%100000%10000%1000%100%10+0x30;
}
main()
{
     uchar i;
TMOD=0x15; //T1定时,T0计数 16位定时计数器

     TH0=0;TL0=0;
TH1=(65536-50000)/256;TL1=(65536-50000)%256;      //定时为0.05S

TR1=1;TR0=1;
ET0=1;ET1=1;
EA=1;
    //k2=0;
lcd_init();      // 初始化LCD
delay(10);
lcd_pos(0);      // 设置显示位置
i = 0;
     L=0;
P1=0xff;
while(dis1[i] != '\0')
{        // 显示字符
    lcd_wdat(dis1[i]);
    i++;
}
lcd_pos(0x40);     // 设置显示位置为
i = 0;
while(dis2[i] != '\0')
{
    lcd_wdat(dis2[i]); // 显示字符"
    i++;
}
lcd_wcmd(0x01);
while(1)      //
{
if(flag==1)
    {
      dis();
    lcd_pos(0x80);     // 设置显示位置
      lcd_wdat('-');
         for(i=0;i<=5;i++)
          lcd_wdat(temp[i]); // 显示字符
    lcd_wdat('-');
      flag=0;
    T0count=0;
    TH0=0;TL0=0;
    TR0=1;TR1=1;
}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T0工作在计数状态下,T0(P3.4)
{
     T0count++; //T0count中断次数
}
void t1(void) interrupt 3 using 2 //T1工作在定时状态下,
{
     TR0=0;TR1=0;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flag=1;
}

网友D:
用STC12C2052AD单片机制作的0-99V数字电压表

网友E(2015-06-28):
也想自己动手做一个

网友F:
仿制一个不成功,按键无效

网友G:
先收藏,好东西一定要收藏,  慢慢消化 一个个都来一个看看啥样子,顶起

网友H(2015-09-23):
想做个矢量画图的....

网友I:
不成功,有错误

网友J:
太有才了,正学习中,有空我也做一个玩一下

网友K(2016-03-27):
先收藏,好东西一定要收藏,  慢慢有时间再弄个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