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双缸洗衣机改自动(没自动脱水),洗工作服真干净

楼主(2014-12-17):
把单位的坏双缸洗衣机改成自动进水,洗涤,出水,循环5次,洗工作服真干净,手动脱水就可以了,继电器用了12v和220v两种,220v继电器一定要互锁,否则单片机死机会烧电机,强电部分要远离单片机,开始有进水电磁阀电源线从单片机上面经过洗到一半死机,改了就好了。程序是在杜洋的基础上修改的

楼主:
程序预览:

///////////////////////洗衣机控制器程序////////////////////////////////
/*****************************************************************************/
//初始定义
//宏定义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语法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引脚定义//
sbit        led                =        P0 ^6;//LED指示灯(蓝) __
sbit        beep        =        P0 ^ 1;//扬声器 __
sbit        j1                =        P2 ^ 5;//继电器k1
sbit        j2                =        P2 ^ 4;//继电器k2
sbit        r1                =        P0 ^0;//键盘a
sbit        r2                =        P0 ^1;//键盘b
sbit        r3                =        P0 ^2;//键盘c
sbit        r4                =        P0 ^3;//键盘d
sbit    jins =        P2^3;  //进水电磁阀
sbit        chus =   P2^2;  //出水电磁阀

//寄存器定义//
uchar        time=0,force=0,config=0;jstime=0;//定义时间、强度和设置变量,进水时间
uchar        t0_con,t0_con1,t0_con2;//T0计时器内部累加
uchar        led_con;//用于LED指示的标记
uchar        keys;//定义键盘输入值
/*****************************************************************************/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int a){//延时限制在1 < a < 65535 ms//
        unsigned char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125; i++);
        }
}
/*****************************************************************************/
//LED指示灯驱动程序//
void led_on(void){//LED长亮,不工作时状态//
        led                =        0;
        led_con        =        0;
}
void led_1s(void){//LED每秒闪烁,用于定时等待状态//
        led_con        =        1;
}
void led_50ms(void){//LED每50ms闪烁,用于电机运行中//
        led_con        =        2;
}

//void led_off(void){//LED关//
//        led                =        1;
//}
/*****************************************************************************/
//扬声器驱动程序//
void beep_off(void){//beep不响,无键值//
        beep        =        1;
}
void beep_on(void){//beep长响//
        beep        =        0;
}
void beep_s1(void){//beep单响一声//
        beep_on();
        delay(500);
        beep_off();
}
void beep_s2(void){//beep连响2声//
        beep_s1();
        delay(100);
        beep_s1();
}
void beep_2s(void){//beep2秒长响,洗衣开始//
        beep_on();
        delay(1000);
        beep_off();
}
void beep_call(void){//beep长响8声,洗衣结束//
        uchar i;
        for(i = 0; i < 5; i++){
                beep_2s();
                delay(250);

        }
}
/*****************************************************************************/
//键值处理程序(扫描)//
void key_init(void){//键盘初始化程序//
        keys        =        0;
}
void key_rxd(void){//键盘处理程序//
        key_init();

                delay(10);//延时去干扰
                {
                        if(r1 == 0 && r2 == r3 == r4 == 1){keys = 1;}//查找键值并放入寄存器
                        if(r2 == 0 && r1 == r3 == r4 == 1){keys = 2;}
                        if(r3 == 0 && r1 == r2 == r4 == 1){keys = 3;}
                        if(r4 == 0 && r1 == r2 == r3 == 1){keys = 4;}

                }
        }

/*****************************************************************************/
//继电器控制程序//
void jj_off(void){//继电器关,不工作//
        j1        =        1;
        j2        =        1;
        delay(800);
        delay(800);
        delay(400);
}
void j1_on(void){//继电器1开,正转//
        j1        =        1;
        j2        =        0;
}
void j2_on(void){//继电器2开,反转//
        j1        =        0;
        j2        =        1;
}
void jj_run(uchar i){//继电器关,不工作//
        uchar        a;
        j1_on();
        a        =        i;
        while(a > 0) {
                delay(800);//基数是1s
                a--;
        }
        jj_off();
        j2_on();
        a        =        i;
        while(a > 0) {
                delay(800);//基数是1s
                a--;
        }
        jj_off();
}
/*****************************************************************************/
//时间发生程序(计数器中断T0)//
void t0_init (void) {//T0定时器初始化//
        TH0                =        0x3c;//载入初值 50ms(12MHZ)
        TL0                =        0xb0;
        TMOD        =        0x01;//定时计数器0工作方式1
        ET0                =        1;//开定时器中断
        TR0                =        1;//启动定时器
        EA                =        1;//开总中断
        t0_con        =        20;//1s
        t0_con1        =        0;
        t0_con2        =        0;//
}
void t0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定时器中断处理程序//
        TH0                =        0x3c;//载入初值
        TL0                =        0xb0;
        t0_con--;//到50ms计数减1
        if(led_con == 2){//使用50ms闪烁的LED
                led        =        ~led;
        }
        if(t0_con <= 0){//到1s的处理
                t0_con        =        20;
                if(led_con == 1){//使用1s闪烁的LED
                        led        =        ~led;}

                t0_con1++;

                if(t0_con1 >= 60){//到1分钟的处理
                        t0_con1        =        0;
                        t0_con2++;//到1分钟计数加1
                }
        }
  }
/*****************************************************************************/
//洗涤程序//
void washing (void){//洗涤程序
        led_50ms();//洗衣时的LED状态
        jj_run(force);//根据强度运行
        key_rxd();
        if(keys == 2){//运行时按B键复位
                uchar        b;
                b        =        t0_con2;//等待时将时间值寄存
                led_1s();//等待状态
                beep_s1();//响1声
                while(keys != 1){key_rxd();}//再按A继续
                t0_con2        =        b;//放回时间值
                beep_s1();//响1声

        }
        if(keys == 4){t0_con2 = 250;}//运行时按D键复位

}

void wait (uchar u){//3分钟的初洗和浸泡时间//
        beep_2s();//长响1声
        t0_init ();//计时器重新开始工作
        while(t0_con2 <= 3){//开始洗衣
                washing();//开始洗涤
        }
        t0_init ();//计时器重新开始工作
        while(t0_con2 <= u){//延时N分钟
                led_1s();//每秒闪一次,表示定时状态
        }
}

void wash (void){//正式洗衣程序//
        beep_s2();//长响1声
        t0_init ();//计时器重新开始工作
        while(time        >=        t0_con2){//开始洗衣
                washing();
        }
}
/***********************************************************************/

void js(void){//        进水时间

        beep_s2();
        jins = 0;  //进水开

        t0_init ();//计时器重新开始工作//
        while(jstime >= t0_con2);//延时
        jins = 1;//进水关

        }

/*************************************************************************/
void cs(void)//出水2分钟
        {
                led_1s();
                chus= 0;
                t0_init();
                while(t0_con2 <= 2);
                chus= 1;
        }
/*****************************************************************************/
//开机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 (void){
        jj_off();
        led_on();//LED长亮,等待键入
        beep_2s();//
        key_init();
        jins=1;
        chus=1;
}
/*****************************************************************************/
//主程序//
void main (void)
{

while(1){//大循环,当洗衣结束后重新开始//
        init ();//开机初始化
        while(keys == 0){key_rxd();} //        设置进水时间//
                beep_s2();
                jstime = keys;
                key_init();

        while(keys == 0){key_rxd();}//设置强度//
        beep_s1();//响1声
        force        =        keys;
        key_init();
        while(keys == 0){key_rxd();}//设置时间//
        beep_s2();//响2声
        time        =        (keys*5);
        key_init();
        while(keys == 0){key_rxd();}//设置方式//
        beep_2s();//长响1声
        config        =        keys;
        key_init();

         js();

        if(config == 1){//3分钟初洗+延时浸泡15分钟 (A键)
                wait (15);
        }
        if(config == 2){//3分钟初洗+延时浸泡30分钟 (B键)
                wait (30);
        }
        if(config == 3){//延时浸泡15分钟 (C键)
                t0_init ();//
                while(t0_con2        <=        15){//延时15分钟
                        led_1s();//每秒闪一次,表示定时状态
                }
        }

        wash ();//开始洗涤
                cs();
                delay(1000);
                js();
        wash ();
                cs();
                        delay(1000);
                js();
        wash ();
                cs();
                  delay(1000);
                js();
        wash ();
                delay(1000);
                cs();
        beep_call();//洗衣结束音

}
}

/******************************************************************************

洗衣机使用说明--设置说明

冷启动或复位后顺序按四次键,其功能设置如下:

NO.1 进水时间设置
---------------------------------------------
        A:1分钟
        B:2分钟
        C:3分钟
        D:4分钟

NO.2 强度设置
---------------------------------------------
        A:柔和
        B:低
        C:中
        D:高

NO.3 洗涤时间设置
---------------------------------------------
        A:5分钟
        B:10分钟
        C:15分钟
        D:20分钟

NO.4 方式设置
---------------------------------------------
        A:3分钟初洗-->15分钟浸泡-->洗涤-->结束
        B:3分钟初洗-->30分钟浸泡-->洗涤-->结束
        C:15分钟浸泡-->洗涤-->结束
        D:洗涤-->结束

=============================================

洗涤时的操作
---------------------------------------------
        长按 B 键:暂停洗涤
        长按 A 键:继续洗涤(暂停时有效)
        长按 D 键:结束并复位程序

                        提示音说明
---------------------------------------------
        短鸣1次:强度设置完成
        短鸣2次:时间设置完成
        长鸣1次:冷启动/方式设置完成/开始洗涤
        长鸣6次:洗涤结束

                           指示灯说明
---------------------------------------------
        长亮:冷启动/等待输入/洗涤结束
        慢闪(每秒):浸泡
        快闪(每1/4秒):洗涤

******************************************************************************/

网友A:
很好的资料

网友B: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2015-01-22):
十几天基督教很简单

网友D:
led_50ms();//洗衣时的LED状态
        jj_run(force);//根据强度运行
        key_rxd();
这一段是不是如果运行正反转一次后按键才会得到相应?是否响应时间有点长啊?
本人初学,请教了

网友E(2015-03-09):
亲,冒昧的问一句,
1、电路图上P 0^3口没有画上蜂鸣器电路
2、可不可以把PCB制板图发上来
3、应该在电路图上画上甩干电机的开启按钮和控制电路和C程序里面加上甩干电机的控制程序
4、我希望进水电磁阀和脱水电磁阀可以和洗涤程序分开控制,那样就可以在好多洗衣机上安装了
希望我的意见您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F(2015-04-26):
应用与实际,学习了

网友G(2015-07-23):
学了就要用到现实生活中,赞

网友H(2015-08-29):
这个可以有 呵呵

网友I(2015-12-24):
非常好的资料,学习学习!!!

网友J(2016-03-05):
参考一下 也想搞一个

网友K(2016-06-21):
O(∩_∩)O谢谢楼主,正准备改装半自动洗衣机,手动放水开启又放水麻烦。

网友L(2018-05-09):
太好了,这就是活学活用

网友M:
很6.虽然没看懂

网友N(2018-06-14):
有没有人 求解看的不是很懂

网友O:
给力呀支持下

网友P(2020-12-16):
感谢楼主的分享。收藏、值得学习

网友Q(2021-03-27):
这个想法不错升级改造一下

网友Q:
循环五次是不是太费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