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S1302逆天了

楼主(2014-12-17):
为何我的DS1302电源线拔掉  地线拔掉  它还照样走时呢,   你们的这样吗?    当我只接地线,它走时正常,  要是再接上电源正极 就跟打了鸡血似的  走的飞快!  更怪的是  时钟线 数据线 复位线 都拔掉 只留一个负极连着  它还走时。    想知道你们的是这样吗?

网友A:
拔掉后自动启用备用电源:电池 or 电容

网友B:
当我只接地线,它走时正常,  要是再接上电源正极 就跟打了鸡血似的  走的飞快!

接了电源反倒不正常 ,飞快走?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掉后自动启用备用电源:电池 or 电容

没有备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了电源反倒不正常 ,飞快走?没见过。

一个钟头快17分钟

网友B:
DS1302接线原则:晶振引脚和DS1302脚要近,DS1302和单片机引脚连线尽量短,最好不要杜邦线。我吃过这样的亏,否则古怪现象层出不穷。

网友C:
我就打个酱油,骗点M币

网友D:
呵呵,真的逆天了

网友E:
超~~~~无聊啊

网友F(2015-01-31):
晶振引脚有干扰会走得飞快,我的试过……

网友G:
需匹配6pf负载电容

网友H:
按照官方电路布局用洞洞板焊的走时非常准。
掉电时会自动使用备用电源(电池供电),走时不会停止,除非没有备用电池,或者电池耗尽。

网友I(2017-03-30):
有备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