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子负载的数控稳压稳流电源的设计资料

楼主(2014-12-17):
网上看到的一篇作品转给大家学习一下

这个设计源于我十多年前制作的一个恒流、充电放电器,当时是应朋友的需要制作的,现在我把它重新设计制作成用M16单片机控制的多功能数控电源,这个电源可作稳压、稳流电源使用,也可作为一个直流电子负载使用(恒流放电),可以用来测试电池容量或给电池充放电、元器件测试等用途。
电源的输出电压0-25.00V连续可调,步进值0.025*2=0.05V
电源的输出电流0-2.500A连续可调,步进值0.0025*2=0.005A
流型电子负载放电电流0-2.500A连续可调,步进值0.0025*2=0.005A
有充电、放电计时器,最小计时时间1分钟,最大计时时间99小时,可以精确控制充电时间,记录放电时间,测量电池容量。
一个由DS18B20组成的温度测量装置,可以设置控制温度0~120
电源可以工作在稳压状态,也可以工作在稳流状态,可在稳压、稳流状态自动切换。当把输出电流设置到大于负载电流时,Q7饱和导通,这时电源作为一个稳压电源使用。当把输出电压设置到大于负载电压时,Q5饱和导通,这时电源作为一个恒流电源使用。当设定好输出电压、输出电流时,电源可跟据负载变化情况,在稳压、稳流之间自动转换。
为了电源运行可靠,电源设置一个散热控制系统,设有调整管子超功耗报警,电子负载超功耗报警,电子负载超电压报警,低压差设计。
这是电源的外观:

键盘与LCD显示器:

稳压稳流器的工作原理:
运放U3AU3CQ2Q5Q9等组成稳压电路,其中Q9控制稳压稳流器是否工作,当单片机端口PD2为高电平时,Q9饱和导通,稳压稳流器处于工作状态,当PD2为低电平时关闭稳压稳流器。运放U3C是为了消除电源电流取样电阻R43上的电压降对电源输出电压的影响而设置的,它与R1R2共同组成对电源的输出电压进行取样。电路的工作原理用文字说明比较烦琐,我把它用一个数学表达式来说明,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共同讨论,电源的输出电压由下式决定 (见原理图)
输出电压Uout

输出电压Uout1

UR43上的电压:

输出电压Uout

式中Uout是电源的输出电压(负载两端的电压),Iout是输出电流,VpwmvM16DA转换电压,跟据设定条件可产生0~5V的参考电压。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这个电源给单片机的供电电压不是用5V而是用5.12V,这样在用PWMDA转换时是步进值为一个整数,以方便计算和显示数值,电源也是以它作为基准的,它的精确程度与稳定度基本上决定了电源的精度及稳定性能,R43是测量电源电流的取样电阻。
运放U3BU3DQ7等组成稳流电路,输出电流的大小由下式决定:

式中VpwmaM16DA转换电压,跟据设定条件可产生0~5V的参考电压,用来控制稳定电流的大小。
电源是工作在稳压状态还时恒流状态是通过单片机adc4端口,测量运放U3A输出电压来判断的,当运放U3A输出电压>11VQ5进入饱和状态,电路工作在恒流状态,LCD相关位置显示“CC”。当运放U3A出电压<1V时,电路工作在稳压状态,LCD相关位置显示“CV”
为了降低调整管功耗,电源的输入电压分为两档,由继电器K1切换,Q3R20D1,单片机端口PA7,组成K1的控制电路,当输出电压<10.1V时,切换到13V档,当输出电压≥10.10V时自动切换到13+13=26V档。
电子负载的工作原理:
当单片机端口PD2输出低电平时,Q4处于截止状态,电子负载进入工作状态,U4AU4BQ6等组成流型电子负载电路,它的输出电流由下列式子决定:

式中的Iload是流过电子负载的电流,大小由Vpwma决定。
元器件选择及制作注意事项:
电阻R43是电源电流测量的取样电阻,选用0.1Ω 2W的金属膜电阻,其余电阻选用1/4W精度1%的金属膜电阻。电阻R1R2取值尽可能准确,R37R38取值尽可能相等。电容全部用独石电容,见元件表。
制作时先安装好板子上除Q6M16LCD以外的全部元件,Q2Q6VR1D2它们共用一个散热器,应与散热器绝缘安装。用一个1K 的多圈微调电阻替代R42R42*,用一个5K 的多圈微调电阻替代R3R3*,用一个50K的多圈微调替代R51R51*
VR2的输出端接一个数字电压表,调整1K的多圈微调电阻,使VR2的输出电压到5.12V,这个电源是以它为基准的,请仔细准确调整。然后把它更换为固定电阻,如果不是标称值,可用两个电阻串联,尽可能的与调试值保持一致,电路板上有两个位置。
安装好M16LCD,用ISP下载线下载程序(烧写时mydc25.hex文件写入EEPROM)。按S3S4调整预置电压到1.5V~1.9V区间的一个任意的电压值,按S5S6调整预置电流到2.500A,输出端接数字电压表,按S1启动电源,测量电源空载时的输出电压,记下这个电压值,再接一个1Ω5W左右的负载电阻到电源输出端,调整5K的多圈微调电位器,使输出电压与空载时的输出电压值,这个非常重要,请仔细调整。最后用固定电阻替换多圈微调电阻。
输出电流的调整,接一个1Ω5W左右的负载电阻到电源输出端,按S5S6调整预置电流到0.500A,按S1启动电源,按S3S4调整电源输出电压,使电源进入恒流状态,LCD相关位置显示“CC”,调整50K的多圈微调电阻,使输出电流与预置电流一致。
通过上述几个步骤的调整,这时电源稳压恒流部分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可以安装上Q6,电子负载部分不用再调试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这是电源上电后显示状态。图中第一行的第一项“Power”显示电源工作在稳压稳流模式。第二项“OFF”表示电源关闭,电源启动后跟据不同的工作状态显示“CV”“CC”。第三项Uo 0.004.20V”逗号前表示实时输出电压,逗号后面显示的是预置电压(充电时是充电终止电压)。第二行的第一顶“Po 0.00W”显示电源的输出功率。第二项“Io0.000,0.400A”逗号前表示实时输出电流,逗号后面表示的是预置电流(充电时是充电预置电流)。
S1电源启动停止按键,启动时蜂鸣器响一声,停止时响两声 启动时长按下存储当前预置电压、电流值到EEPROM中,LCD第二行第一项显示“save powe数秒,下次开机后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些设置。
S2是模式选择按键,按动它可以在(稳压稳流、电子负载、电池测试)这三个工作模式之间循环切换,当电源在稳压稳流、电子负载工作模式下启动后,按动该键可以选择显示输出功率或显示当前温度。
S3S4电压+、电压-按键,用来预置输出电压或实时调整输出电压,长按下可以快速步进。
S5S6电流+、电流-按键,用来预置输出电流或实时调整输出电流,长按下时可以快速步进。

按动S2次,电源进入电子负载工作模式。第一行第一项显示“Load”,其余各项与上一工作模式相同,第三项“UL 0.00 3.00V”逗号前表示实时负载电压,逗号后面显示的是预置电压(电池放电时是放电终止电压)。第二行的第一顶“PL 0.00W”显示负载消耗功率。第二项“IL0.000,0.600A”逗号前表示当前流过负载的电流,逗号后面表示的是预置电流(放电时是放电预置电流)。
各按键功能与上一工作模式相同。启动时长按S1存储当前预置电压、电流到EEPROMLCD第二行第一项显示“save load”数秒。

再次按动S2次,电源进入电池测试工作模式中的电池充电状态。第一行第一项显示Bat_C。此时按S4可以切换设置充电时间“TS”与温度ts,用S5S6预置充电时间与温度。长按S4可以把当前预置数据存入EEPROMLCD第二行第一项显示“save Tsts数秒。电池的充电电流,充电电压是在“Power”工作模式设置的,如果需要可以返回到该模式设置。
S1启动充电,这时“Ti”显示当前充电时间,te显示当前测量温度。“UO”显示当前电池电压,预置充电终止电压。“IO”显示当前充电电流,预置充电电流。当充电到满足下面任一条件时充电终止,1.电池电压达到预置值时充电终止,相关位置显示“UFF”2.充电时间到达预设值时充电终止,相关位置显示“TFF”3.当电池温度到达预置值时充电终止,相关位置显示tFF。这样就可以判断充电是在什么条件下结束的。

按动S3可以切换到电池放电状态。在电池测试工作模式,电池是充电还是放电是由S3来切换的。第一行第一项显示Bat_L。按S4可以显示放电时间“Ti”,电池容量“CT”,温度te。放电终止电压、放电电流是在“Load”工作模式设置的。如果需要更改可返回到该模式设置。
S1启动放电,“Ct”显示当前电池容量,“Ti”当前放电时间,te当前电池温度。“UL”显示当前电池电压,放电终止电压,“IL”显示当前放电电流,预置放电电流。当电池放电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放电被终止。1.当电池温度达到预设温度时放电被终止,LCD相关位置显示tFF2.当电池电压下降到预置的放电电压时放电被终止,LCD数关位置显示“UFF”,电池容量显示“CF”,这个数值是电池实际容量。
电源更多功能,源代码里有详细的注释,可以参考。
原理图:

PCB图:

网友A:
信号发生器是则么回事

网友B(2015-01-27):
软开关焊机驱动板原理图

网友C(2015-04-28):
过来看看,LZ好人

网友D(2015-08-19):
楼主,有能看清楚的原理图和PCB图吗?谢谢

网友D:
楼主,能传下原理图原文件吗?

网友D:
楼主,电路图看不清楚呀!

网友E(2016-07-24):
谢谢分享,下来学学

网友F:
很好、很强大,这个一定得支持!!!

网友G(2016-09-02):
代码不对啊 能否传个源代码啊

网友H(2017-01-10):
谢谢分享,有你更精彩。

网友I:
穷啊!再攒攒黑币吧。

网友J(2017-03-26):
相下载下来看看,可惜不够黑笔

网友K:
楼主能附一下相关图片吗

网友L(2017-06-29):
有电路图吗?

网友M(2020-07-27):
学习学习,谢谢好人。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N(2020-10-26):
谢谢分享,但是原理图步清楚啊

网友O:
资料齐全,感谢楼主

网友P(2021-01-11):
谢谢大佬无私奉献

网友Q(2021-02-22):
能不能改编码器

网友R(2022-02-25):
源代码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