啤酒生产线六自由度机械手抓瓶控制系统设计

楼主(2014-12-17):
啤酒生产线介绍:

机械手抓瓶视频:

啤酒生产线六自由度机械手抓瓶控制系统设计:
任务要求
装箱工艺主要分为2个部分:视觉检测系统和机械手分部。
视觉检测系统工作目的是:通过装置于合适位置的摄像头,对摆放在装箱工作台上的空箱体进行拍摄,并对所拍摄到的图像进行处理,获取装瓶位的实时坐标,并将坐标传送至控制机械手的PLC
机械手部分的主要工作是:根据视觉检测系统所获得的装瓶位坐标,按照一定的轨迹,将通过贴标分部的瓶体依次装入箱体的装瓶位。
项目技能点
1). 熟悉三菱Q系列PLC
2). 熟悉三菱编程软件GXDeveloper的使用方法;
3). 熟悉三菱六自由度机械手的使用
硬件介绍
本啤酒生产线装箱分部所采用的是Q系列PLCCPUQ03UDCPUQ172DRCPU。其中,Q03UDCPU为主CPUQ172DRCPU为从CPU,即机器人CPU
本次设计机器人分部中使用控制器为CR1Q-700系列,此控制器是与设计中使用的机械手专门匹配的控制器,为小型控制器,CPU设置类型为外部设置,在PLC基板上插入机器人控制器,省配线,不需要I/O模块,使系统成本降低。
机械臂为RV-3SQ系列六自由度机械臂,为执行动作的单元,具体型号为RV-3SQ-S11
机械臂共六个关节,每个关节内有一个伺服电动机,由绝对编码器来检测位置。控制器与机械手间也是独立的,通过两条线缆即马达动力线和编码器信号线来连接它们,其中马达线用来提供动力来驱动电机,信号线提供信号来控制电机。
硬件连接图
软件介绍
本分部用到软件:
1、 RT ToolBox2
用于编写机器人程序
2、 MELFA-Vision
视觉软件,从摄像头拍摄的相片中识别圆孔位置
3、 GX Developer
用于与前后分部的通信,程序已写好(不到10行),不需要管
RT ToolBox2使用方法:
软件的运行状态分为三种:离线、在线、模拟。
1、模拟状态
选择工作区-新建,通信设置如下:
IP Address=192.168.0.5
Port=10001
Send Timeout=5000msec
Recieve Timeout=30000msec
之后在菜单栏在线中选择模拟,在左侧工作区展开在线-程序,右键选择新建,编写程序,例如:(以下为本例中所用程序)
编辑完成按CTRL+S保存,将鼠标置于工作区编写的程序文件名处,右键选择调试状态下打开,开始模拟。
2、在线状态
在线模式时,菜单栏在线中选择在线,展开左侧工作区在线-程序,编写程序完毕后,在程序编辑区右键选择全写入,程序即可下载到控制器中。若在程序文件名处,右键选择调试状态下打开,则可进行实时调试。
程序的运行:
手控器背面白色按钮应弹开,并将钥匙旋转至自动模式,按下SVO ON打开伺服电源,按下START运行程序。
另外还有示教模式可以手动控制机械臂,位置坐标可以实时读入。使用时先将钥匙旋转至手动模式,再将手控器背面白色按钮应按下,拉住手控器背面黄色按钮(注意不要拉到头),按下SERVO键,4秒后伺服指示灯亮,再按下JOG进入示教模式。可以选择XYZ模式或JOINT模式。其中XYZ模式下,XYZ控制机械臂末端位移,ABC控制姿态。JOINT模式下,控制各个关节单独运动。按下HAND键控制手爪,-C抓合,+C松开。
MELFA-Vision使用方法:
建立作业,点击下图绿色按钮联机
然后在RT TOOLBOX中运行示例程序,程序中调用运行作业(本例中使用的作业为“2013.job”)并使用函数读取识别的圆孔坐标
所做工作:
1、 程序流程图设计
注意,这里只是开环控制,没有引入反馈,系统不知道瓶子是否放到位。作为改进,我
们设计了一种闭环控制系统,系统实时监测机械臂抓手位置并与放瓶位进行比较,通过偏差消除偏差。闭环系统框图如下:(紫色区域为增加的闭环部分)
2、 程序代码
Ovrd 30                                                '速度30%
Mov P0                                                 '开始移动到安全位置
HOpen 1                                               '打开手抓
If M_NvOpen(1)<>1 Then                       '如果端口没有打开
NVOpen "COM2:" As #1                          '打开2号端口作为1号
EndIf
Wait M_NvOpen(1)=1                              '等待打开
NVLoad #1,"2013"                                   '读入视觉里的程序“2013”
NVPst #1,"2013","E76","J81","M100",0     '调用程序“2013”存入单元E76到J81中的数据
For M1=1 To M_NvNum(1)                       '数据编号从1开始循环
Mov P1                                                  '抓瓶位置前方
Mvs P2                                                  '抓瓶位置
Dly 0.1                                                   '延时
HClose 1                                                '闭合手抓
Dly 0.2
Mov P6                                                '抓瓶位置上方
Mov P4                                                 '姿态调整
Mov P5                                                '放瓶位置上方
P10.X = P_NvS1(M1).X                            '调取视觉输出X坐标
P10.Y = P_NvS1(M1).Y                             '调取视觉输出Y坐标
P10.Z = 450
P11=P10
P11.Z=370
Mov P10                                                 '移动至放瓶位置
Mvs P11                                                '垂直下放瓶
Dly 0.1
HOpen 1
Dly 0.2
P11.X=P10.X-20                     '以下程序前后左右晃动是为了使瓶子更容易落入孔中
Mvs P11
P11.X=P10.X+20
Mvs P11
P11.Y=P10.Y-20
Mvs P11
P11.Y=P10.Y+20
Mvs P11
P11.X=P10.X-20
Mvs P11
P11.X=P10.X+20
Mvs P11
P11.Y=P10.Y-20
Mvs P11
P11.Y=P10.Y+20
Mvs P11
P10.Y=P10.Y+50
Mvs P10
Next M1                                                 '下一个放瓶编号
Mov P0
Hlt                                                         ' 暂停
End
各点坐标:
P0=(463.910,-75.340,680.230,-120.360,75.850,-46.420)(6,0)
P1=(459.520,-147.240,328.670,-121.440,76.300,-46.810)(6,0)
P2=(453.870,-70.340,329.430,-120.450,75.850,-46.490)(6,0)
P3=(57.620,-500.830,562.160,-125.830,85.470,152.050,0.000,0.000)(6,0)
P4=(403.440,-178.560,679.430,-97.990,84.750,-117.210)(6,0)
P5=(8.460,-433.000,696.350,-106.650,84.670,170.590)(6,0)
P6=(463.910,-75.340,680.230,-120.360,75.850,-46.420)(6,0)
P7=(8.460,-433.000,696.350,-106.650,84.670,170.590)(6,0)
P10=(270.060,-647.260,450.740,-125.830,85.470,152.050,0.000,0.000)(6,0)
P11=(270.060,-647.260,362.160,-125.830,85.470,152.050,0.000,0.000)(6,0)
3、 最终效果
本程序最终效果,12个瓶中有两个未能成功落入孔中,抓瓶和下落过程还有偏差,有待完善!
4、 感想:
这次实习通过对三菱六自由度机械手的学习,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刚开始的时候感觉困难重重,不知道该从何下手。通过对使用文档的阅读和向老师请教,慢慢熟悉了机械手的示教方法和编程方法,后来又学会了视觉系统的使用以及校正。最后通过努力,将视觉系统与机械手结合在一起,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在这短短几天的实习中,每天都有新的问题,同时也有新的进展。这让我明白了无论学习还是做事,只要迎难而上并持之以恒,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