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软件运行卡死

楼主(2014-12-17):
你好,各位大神,鄙人刚接触单片机。遇到这样情况,当用STC软件烧录程序时,总是正在检测单片机,程序无法写进单片机。波特,串口调了,还是不行。我的普中单片机不知咋回事,用普中软件烧不进去,用STC软件在别人电脑能烧进去,而在自己电脑烧不进去。

楼主:
已解决,换个版本的STC软件后,可以烧录成功,还有单片机的型号找了半天,很隐秘。谢谢各位,给你们添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换个版本的STC软件后,可以烧录成功,还有单片机的型号找了半天,很隐秘。谢谢各位,给你们添麻烦 ...

搞定就好 谢谢分享结果,以后遇到这问题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B:
只要严格按照STC给的说明操作就可以,很简单的

网友B:
注意,如果不是用U8下载,千万不要点击到U8的页面哦

网友C:
你电脑是什么系统的 ?

网友D(2016-04-19):
我用isp下载代码时勾选了p1.0/p1.1低电平有效,但没有将p1.0/p1.1接地,就一直停在“正在检测单片机”上下不去,取消了p1.0/p1.1低电平有效后还是停在那儿下不去,后来找到并将p1.0/p1.1接地后写成了,再去掉选项拆掉连线,后面的下载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