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检测程序放在哪里更方便

楼主(2014-12-17):
最近在学习单片机,键盘检测程序烦了好几天,总是有那么一些时间相应不灵敏,终于找到一个好方法来解决。把键盘检测放在定时器里,一切变得那么的美好啦。希望对新手能有所帮助。

网友A(2015-04-07):
想要画一个点火芯片的封装,可是一到pcb就出错。这个芯片的底部也作为一个焊盘。我的思路是,用一个多层的焊盘作为引脚11,然后上面加几个过孔从而可以从下面走线,可是这样在pcb中显示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