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发射和接收电路制作

楼主(2014-12-18):
CD4541是具有振荡计数的IC。工作时1脚接振荡电阻R1,2脚接振荡电容C1,3脚接稳频电阻R8,R8=(2~3)R1*C1,8脚为输出脚,9脚可以选择8脚输出状态,10脚为"0"时IC为定时器。8脚设定的时间输出状态会跳变,要重新复位。10脚为"1"时IC为振荡器,8脚输出为2脚振荡频率若干次分频后的信号。12和13脚可以设定时间或8脚输出频率设定,CD4541分频或计数见附表。

IC1的2脚产生频率约40  kHz的信号。10脚置高电平IC为振荡器,12脚接低电平,13脚接高电平,8脚输出39Hz的方波。三极管9013基极得到一串调制过的40kHz波形,驱动红外发射管LED1。

IC2为红外接收组件,只接收40kHz红外线。当接收时1脚输出39Hz的脉冲,F1、F2是CD4069(IC3)的两个非门。IC2接收不到信号时,1脚输出高电平,收到信号后1脚跳变成低电平,所以用F1对IC2的1脚信号反相,再经过D1整流,C2滤波,其R7是泻放电阻,在F2的3脚得到一高电平信号,F2接成放大器形式,经放大反相后,Q2基集得到低电平信号,电路不动作,当有物体挡住红外线时,IC2收不到信号,IC2的1脚输出高电平,经F1反相后,F1的2脚为低电平,F2的3脚为低电平,Q2基集得到高电平信号,驱动继电器J1动作,驱动报警机构动作。 中心接收频率为40kHz,接收距离为10~16m。

元件选择:
R1:1K  C1:0.01U  IC1:CD4541
R2:10K  C2:22U  IC2:PIC-1023SMB (1脚为信号输出,2脚接地,3脚接电源2.4~6.5V)
R3:2.2K  C3:0.01U
R4:100  Q1:9013  IC3:CD4069或MC14584 (六非门器)
R5:1M  Q2:9013  R6:4.7K  D1:IN4148
LED1 及  电阻1K  R7:22K  R8:4.7K

网友A(2015-12-23):
赞,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20-03-27):
检测距离是10到16米吗?我试着去制作一个看看。

网友B:
问下,你IC1 CD4541的12脚跟6.7脚串在一起,他们是接地吗?但是你图上是没有显示接地,但你又说12脚接地,有点没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