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仿真—时钟,温度计和频率计

楼主:
这么好的资料当然要发到51hei论坛来 大家一起学习.
1)键盘、显示电路
利用单片机最小系统、6个7段LED数码管、12个按键,设计制作一个键盘、显示电路。可以使用8279键盘显示接口电路,也可以使用单片机的并行接口作为键盘显示接口。
2) 数字时钟
在键盘、显示电路的基础上完成一个数字时钟的设计,完成以下功能:
a. 要求以24小时计时方式显示时、分、秒;
b. 时、分、秒可以通过按键分别调整。
3) 数字温度计
在上题的硬基础上,制作一个数字温度计。完成以下功能:
a. 利用DS18B20可编程1-Wire数字温度传感器芯片,或利用AD590温度传感器芯片和A/D转换器芯片采集温度温度信号;
b. 当按下键盘上的温度显示按键时将实时温度信息显示在LED显示器上,当按下键盘上的时钟显示按键时,恢复时钟的正常显示;
c. 通过串行通信的方式,将采集到的实时温度信息送至第二个单片机系统,并在二个单片机系统显示实时温度。
4) 数字频率计
在上题的硬基础上,制作一个数字频率计。完成以下功能:
a. 利用MCU设计一个数字频率计,用于检测0~500kHz周期信号的频率,输入信号幅度范围:0.1~10V;
b. 当按下键盘上的频率显示按键时将测量的频率信息显示在LED显示器上,当按下键盘上的时钟显示按键时,恢复时钟的正常显示;

时钟显示

温度显示

频率显示

串行通信

实物时钟显示

实物温度显示

实物频率显示(由于程序中晶振为12M,板子上的晶振为11.0592M,故测出的频率有8%左右的误差) ...

实物串行通信

653 Bytes, 下载次数: 13, 下载积分: 黑币 -5

整个程序(包括发送程序).rar

网友A(2014-12-18):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_Nop() _nop_()

sbit DQ =P2^2;  //定义DS18B20通信端口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3=P3^2;
sbit K4=P3^4;
sbit K5=P3^5;
sbit K6=P3^6;
bit settime=0;
float tt=0;
uchar ms,h=0,m=0,s=0,change=0,num=0;
ulong count=0;
uchar code S_Dat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table[6]={0x3F,0x3F,0x3F,0x3F,0x3F,0x3F};//时钟0-5号SLED缓冲值
uchar  table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频率计0-5号SLED缓冲值
uchar data sled_data[]={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温度0-5号SLED缓冲值
uchar code Line_Value[]={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uchar code Line_Value1[]={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for(i=0;i<120;i++);
}

void display(uchar h,m,s)
{  uchar i;
   table[5]= S_Data[h/10];
   table[4]= S_Data[h%10];
   table[3]= S_Data[m/10];
   table[2]= S_Data[m%10];
   table[1]= S_Data[s/10];
   table[0]= S_Data[s%10];

for (i=0;i<6;i++)
{
   P0=0xff;
   WELA=1;
   P0=Line_Value1[ i];
   WELA=0;
   DULA=1;
   P0=table[ i];
   DULA=0;
   delayms(1);
}
}

void Change_Time()
{
settime=0;
if(K1==0||K2==0||K3==0)
{
  TR0=0;
  settime=1;
  }
  while(settime)
  {
   if(K1==0)
   {
   while(K1==0);
   change=(change+1)%3;
   }
   else if(K2==0)
   {
   while(K2==0);
   if(change==0)
   {if(++h==24) h=0;}
   if(change==1)
   {if(++m==60) m=0;}
   if(change==2)
   {if(++s==60) s=0;}
   }
   else if(K3==0)
{
   while(K3==0);
   if(change==0)
   {if(--h==0xff) h=23;}
   if(change==1)
   {if(--m==0xff) m=59;}
   if(change==2)
   {if(--s==0xff) s=59;}
  }
   else if(K4==0)
   {
   while(K4==0);
   settime=0;
   TR0=1;
   }
   display(h,m,s);
   }
   }

Init_DS18B20(void)
{
        u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20);
}

//读一个字节
ReadOneChar(void)
{
        uchar i=0;
        uchar dat = 0;
        for (i=8;i>0;i--){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4);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char i=0;
        for (i=8; i>0; i--){
                DQ = 0;
                DQ = dat&0x01;
                delay(5);
                DQ = 1;
                dat>>=1;
                }
}

//读取温度
ReadTemperature(void)
{
        uchar a=0;
        uchar b=0;
        uint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
        b=ReadOneChar();
        t=b;
        t<<=8;
        t=t|a;
        tt=t*0.0625; //将温度的高位与低位合并
        t= tt*10+0.5; //对结果进行4舍5入
        return(t);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ms==20)
{
  ms=0;
  if(++s==60)
  {
  s=0;
  if(++m==60)
  {
  m=0;
  if(++h==24)
  {
  h=0;m=0;s=0;
  }
  }
  }
  }
  }

void INT_T1()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if(++num==20)
   {
     TR1=0;
     EX0=0;
     table1[0]=S_Data[count%10];
     table1[1]=S_Data[count%100/10];
     table1[2]=S_Data[count/100%10];
     table1[3]=S_Data[count/1000%10];
     table1[4]=S_Data[count/10000%10];
     table1[5]=S_Data[count/10000/10];
     count=0;
         num=0;

         }
         }

void EX_INT0() interrupt 2
{
    count++;

}

void main()
{
uint temp_buff;
uchar i,j;#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_Nop() _nop_()

sbit DQ =P2^2;  //定义DS18B20通信端口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3=P3^2;
sbit K4=P3^4;
sbit K5=P3^5;
sbit K6=P3^6;
bit settime=0;
float tt=0;
uchar ms,h=0,m=0,s=0,change=0,num=0;
ulong count=0;
uchar code S_Dat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table[6]={0x3F,0x3F,0x3F,0x3F,0x3F,0x3F};//时钟0-5号SLED缓冲值
uchar  table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频率计0-5号SLED缓冲值
uchar data sled_data[]={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温度0-5号SLED缓冲值
uchar code Line_Value[]={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uchar code Line_Value1[]={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for(i=0;i<120;i++);
}

void display(uchar h,m,s)
{  uchar i;
   table[5]= S_Data[h/10];
   table[4]= S_Data[h%10];
   table[3]= S_Data[m/10];
   table[2]= S_Data[m%10];
   table[1]= S_Data[s/10];
   table[0]= S_Data[s%10];

for (i=0;i<6;i++)
{
   P0=0xff;
   WELA=1;
   P0=Line_Value1[ i];
   WELA=0;
   DULA=1;
   P0=table[ i];
   DULA=0;
   delayms(1);
}
}

void Change_Time()
{
settime=0;
if(K1==0||K2==0||K3==0)
{
  TR0=0;
  settime=1;
  }
  while(settime)
  {
   if(K1==0)
   {
   while(K1==0);
   change=(change+1)%3;
   }
   else if(K2==0)
   {
   while(K2==0);
   if(change==0)
   {if(++h==24) h=0;}
   if(change==1)
   {if(++m==60) m=0;}
   if(change==2)
   {if(++s==60) s=0;}
   }
   else if(K3==0)
{
   while(K3==0);
   if(change==0)
   {if(--h==0xff) h=23;}
   if(change==1)
   {if(--m==0xff) m=59;}
   if(change==2)
   {if(--s==0xff) s=59;}
  }
   else if(K4==0)
   {
   while(K4==0);
   settime=0;
   TR0=1;
   }
   display(h,m,s);
   }
   }

Init_DS18B20(void)
{
        u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20);
}

//读一个字节
ReadOneChar(void)
{
        uchar i=0;
        uchar dat = 0;
        for (i=8;i>0;i--){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4);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char i=0;
        for (i=8; i>0; i--){
                DQ = 0;
                DQ = dat&0x01;
                delay(5);
                DQ = 1;
                dat>>=1;
                }
}

//读取温度
ReadTemperature(void)
{
        uchar a=0;
        uchar b=0;
        uint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
        b=ReadOneChar();
        t=b;
        t<<=8;
        t=t|a;
        tt=t*0.0625; //将温度的高位与低位合并
        t= tt*10+0.5; //对结果进行4舍5入
        return(t);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ms==20)
{
  ms=0;
  if(++s==60)
  {
  s=0;
  if(++m==60)
  {
  m=0;
  if(++h==24)
  {
  h=0;m=0;s=0;
  }
  }
  }
  }
  }

void INT_T1()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if(++num==20)
   {
     TR1=0;
     EX0=0;
     table1[0]=S_Data[count%10];
     table1[1]=S_Data[count%100/10];
     table1[2]=S_Data[count/100%10];
     table1[3]=S_Data[count/1000%10];
     table1[4]=S_Data[count/10000%10];
     table1[5]=S_Data[count/10000/10];
     count=0;
         num=0;

         }
         }

void EX_INT0() interrupt 2
{
    count++;

}

void main()
{
uint temp_buff;
uchar i,j,k;
char *p;
SCON=0x80;                //串口模式2
PCON=0x00;                //波特率不倍增
TMOD=0x1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A=1;
ET0=1;
ET1=1;
TR0=1;
IT1=1;
EX1=1;
TR1=1;
P1=0xff;//复位K1-K7键位
P3=0x7f;
while(1)
{
display(h,m,s);
delayms(1);
Change_Time();
if(K5==0)
{
while(1)
{ while(K5==0);
                temp_buff=ReadTemperature(); /*读取当前温度*/
                sled_data[2] = S_Data[temp_buff/100];
                sled_data[1] = S_Data[temp_buff%100/10];
                sled_data[0] = S_Data[temp_buff%10];
        for(j=0;j<30;j++)
        {
                for(i=0;i<6;i++)
                {

                                    _Nop();
                                        _Nop();
                                        _Nop();
                    P0=0xff;
                                        WELA=1;
                                        P0 = Line_Value1[ i]; /*输出位码数据到数码管*/
                    WELA=0;
                    P0=0xff;
                    DULA=1;
                                        P0 = sled_data[ i]; /*输出段码数据到数码管*/
                                        if(i==1) P0 = P0|0x80; /*显示小数点*/
                    DULA=0;
                                        delayms(1);
                                        }
                                        }
     k++;
    if(k==5)
{
     k=0;
     p=sled_data;
    for(i=0;i<3;i++)
       {
          SBUF=*p;
          p++;
          while(TI==0);
          TI=0;
                }
}

                                        if(K4==0) break;
                }

  }
if(K6==0)
{ while(K6==0);
while(1)
{   EX1=1;
     TR1=1;

        for(j=0;j<30;j++)
        {
         for(i=0;i<6;i++)
         {
      P0=0xff;
           WELA=1;
       P0= Line_Value1[ i];
       WELA=0;
       DULA=1;
           P0= table1[ i];
       DULA=0;
           delayms(1);
         }
     }
         if(K4==0) break;
         }

     }
}
}

TMOD=0x1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A=1;
ET0=1;
ET1=1;
TR0=1;
IT1=1;
EX1=1;
TR1=1;
P1=0xff;//复位K1-K7键位
P3=0x7f;
while(1)
{
display(h,m,s);
delayms(1);
Change_Time();
if(K5==0)
{
while(1)
{ while(K5==0);
                temp_buff=ReadTemperature(); /*读取当前温度*/
                sled_data[2] = S_Data[temp_buff/100];
                sled_data[1] = S_Data[temp_buff%100/10];
                sled_data[0] = S_Data[temp_buff%10];
        for(j=0;j<30;j++)
        {
                for(i=0;i<6;i++)
                {

                                    _Nop();
                                        _Nop();
                                        _Nop();
                    P0=0xff;
                                        WELA=1;
                                        P0 = Line_Value1[ i]; /*输出位码数据到数码管*/
                    WELA=0;
                    P0=0xff;
                    DULA=1;
                                        P0 = sled_data[ i]; /*输出段码数据到数码管*/
                                        if(i==1) P0 = P0|0x80; /*显示小数点*/
                    DULA=0;
                                        delayms(1);
                                        }
                                        }

                                        if(K4==0) break;
                }

  }
if(K6==0)
{ while(K6==0);
while(1)
{   EX1=1;
     TR1=1;

        for(j=0;j<30;j++)
        {
         for(i=0;i<6;i++)
         {
      P0=0xff;
           WELA=1;
       P0= Line_Value1[ i];
       WELA=0;
       DULA=1;
           P0= table1[ i];
       DULA=0;
           delayms(1);
         }
     }
         if(K4==0) break;
         }

     }
}
}

网友B(2015-04-28):
用的吗,试验一下

网友C(2015-12-22):
能不能用汇编?感谢撸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