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计算器程序+仿真文件+电路图下载 采用1602液晶显示

楼主(2014-12-18):
感谢51hei论坛提供这么好的交流平台,这是一个用51单片机做的计算机程序 带仿真文件,大家可以下载本帖的附件。

Last Loaded 初级计算器 电路图.rar

楼主:
main.c文件:
#include "keyscan.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stdio.h>

uchar dis_table0[16]="                ";  //第一行        a+b=
uchar dis_table1[16]="                ";  //第二行         c
uchar temp[8]="        ";//数据b输入存储
uchar code Hello_0[]="   Yin Shilong  ";
uchar code Hello_1[]="   2012-12-31   ";
int a,b,c;//EG:a+b=c
uchar num;   //按键值
uchar dis,dis_temp;   //显示索引
uchar sign;  //符号记录
uchar first;
uchar qing;

int Dis_ab(int a,int b,uchar sign)
{
     int c;
     if(sign=='+') c=a+b;
     if(sign=='-') c=a-b;
     if(sign=='x') c=a*b;
     if(sign=='/') c=a/b;
     return c;
}

void main()
{
        LCD_init();
        showstring(0,0,Hello_0);
        showstring(0,1,Hello_1);
        delayms(500);
          while(1)
          {
                    num=KeyPro();//键盘扫描
          if(num!=0xff) //按键按下
              {

              if(('+'==num) || ('-'==num) || ('x'==num)|| ('/'==num) || ('='==num))//输入数字最大值8,输入符号表示输入结束
                      {    //符号键
                   if(first==0)
                   {  if((num=='+')||(num=='-')||(num=='x')||(num=='/')) first=1;//第一个数输入结束
                      if(num=='+')
                       {   sign='+';  //记录
                           dis_table0[dis]='+'; //先显示出来
                           sscanf(dis_table0,"%d[^+]",&a); //把第一个数取出赋值给a,详情参考本函数用法

                       }
                       if(num=='-')
                       {   sign='-';
                           dis_table0[dis]='-'; //显示
                           sscanf(dis_table0,"%d[^-]",&a);
                       }
                       if(num=='x')
                       {   sign='x';
                           dis_table0[dis]='x'; //显示
                           sscanf(dis_table0,"%d[^x]",&a);
                       }
                       if(num=='/')
                       {   sign='/';
                           dis_table0[dis]='/'; //显示
                           sscanf(dis_table0,"%d[^/]",&a);
                       }
                       dis++;dis%=16;

                   }

                   if(first==1)
                   {
                        if(num=='=')
                        {
                            dis_table0[dis]='='; //显示
                            dis++;dis%=16;
                            sscanf(temp,"%d",&b); //取b
                            c=Dis_ab(a,b,sign);
                            sprintf(dis_table1,"%d",c);
                        }
                   }

                      }
                      else
                      {    //数字键

                  if(num==10)   //清除键
                  {
                      first=0;sign=0; //清标志
                      dis=0;dis_temp=0;
                      a=b=c=0;
                      for(qing=0;qing<16;qing++)
                      {
                         dis_table0[qing]=' ';    //清显示
                         dis_table1[qing]=' ';
                      }

                  }
                  else
                  {
                       dis_table0[dis]=num+'0';  //供显示用
                       dis++;dis%=16;
                       if(first==1)
                       {
                           temp[dis_temp]=num+'0';  //存下b的值
                           dis_temp++;dis_temp%=8;
                       }
                  }

                      }

          }

          showstring(0,0,dis_table0);
          showstring(0,1,dis_table1);

          }

}

楼主:
keyscan.c文件:
   /*-----------------------------------------------
  名称:矩阵键盘
  编写:殷士龙
  日期:2012.12.31
------------------------------------------------*/
//#include <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keyscan.h"
#include "LCD1602.h"

//#define KeyPort P1

/*------------------------------------------------
按键扫描函数,返回扫描键值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键盘扫描函数,使用行列反转扫描法
{
unsigned char cord_h,cord_l;//行列值中间变量
KeyPort=0x0f;            //行线输出全为1
cord_h=KeyPort&0x0f;     //读入行线值
if(cord_h!=0x0f)    //先检测有无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去抖
   if((KeyPort&0x0f)!=0x0f)
   {
    cord_h=KeyPort&0x0f;  //读入行线值
    KeyPort=cord_h|0xf0;  //输出当前列线值
    cord_l=KeyPort&0xf0;  //读入列线值

    while((KeyPort&0xf0)!=0xf0);//等待松开并输出

    return(cord_h+cord_l);//键盘最后组合码值
   }
  }
  return(0xff);     //返回该值
}
/*------------------------------------------------
          按键值处理函数,返回扫键值
           可以根据需要改变返回值

                          | 7 | 8 | 9 | / |
                          | 4 | 5 | 6 | X |
                          | 1 | 2 | 3 | - |
                          | C | 0 | = | + |
------------------------------------------------*/
unsigned char KeyPro(void)
{
switch(KeyScan())
{
  case 0xee:return 7  ;break;//0 按下相应的键显示相对应的码值
  case 0xde:return 8  ;break;//1
  case 0xbe:return 9  ;break;//2
  case 0x7e:return '/';break;//3

  case 0xed:return 4  ;break;//4
  case 0xdd:return 5  ;break;//5
  case 0xbd:return 6  ;break;//6
  case 0x7d:return 'x';break;//7

  case 0xeb:return 1  ;break;//8
  case 0xdb:return 2  ;break;//9
  case 0xbb:return 3  ;break;//a
  case 0x7b:return '-';break;//b

  case 0xe7:return 10 ;break;//c         清除键
  case 0xd7:return 0  ;break;//d
  case 0xb7:return '=';break;//e
  case 0x77:return '+';break;//f
  default:return 0xff;break;
}
}

网友A:
我也要制作一个

网友B(2015-06-27):
为什么我下载到 单片机上 结果后面会显示一个奇怪的符号

网友C(2017-01-12):
哎哟,感觉不错,学习学习,

网友D:
这个可以实现小数吗?

网友E(2017-12-18):
。。。。。大佬们  厉害了

网友F(2018-06-28):
谢谢你,正准备做这个

网友G(2018-10-24):
大佬,好像要剩下的代码

网友H(2018-12-07):
可以实现连续运算嘛

网友I:
大佬们,为什么我改了串口还是没用呀。。。

网友J(2019-02-20):
为什么我按符号键没有反应,哭辽

网友K(2019-03-24):
楼主,你这个D0到D7怎么仿真时出现了问题啊,你做的时候仿真成功了吗?

网友L:
对我有用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