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lcd12864液晶绘图功能程序+仿真

楼主(2014-12-18):
在连续多天拜读了 51hei论坛 多位前辈的程序下。这几天终于把12864绘图功能搞懂了,其中最让我迷惑的就是它XY坐标的确定,后来才知道12864规定先写入垂直Y坐标,再写入水平X坐标,具体的讲解我都写到word文档里面了,先秀图。。

液晶的背光我关掉了,所以看着有点暗,因为白天拍的,加上背光根本就看不清楚,祝大家学习愉快再补几张带背光的。。。。。

刚刚学会了用12864绘图,就随便整理一下,供大家参考。之前使用12864都是使用字库来显示东西,感觉太简单,相信很多人也是这么认为。决定学习绘图功能后,我就开始在网上找文档,找资料,遗憾的是上面都是一笔略过,特别是绘图时X,Y坐标的确定,让我一头雾水。。。。。

上面是我从网上一篇文档上截取的一段,前面说在确定坐标值时要连续写入两字节的数据,但是这里它说错一点——12864在绘图时,要先输入垂直坐标即Y轴坐标,再输入水平X坐标,这是12864本身规定的。下面还要明确一点就是12864屏幕显示与坐标地址的对应关系。。。
    0x80                                                 0x8f
X

Y
上半屏和下半屏的地址就是这样子,其中水平X以16位即两个字节为一个地址,垂直Y轴以一位(bit)为一个地址。
上面左半边的就是和12864显示屏上半屏对应的,右半边是和12864显示屏下半屏对应的,这样我们在确定XY坐标的时候就清楚多了。看一段程序:
在进行上下半屏地址转换的时候,垂直Y坐标都是从0x80开始加,而水平X坐标在上半屏是从0x80加,在下半屏从0x88开始加。我的图像显示处理程序:
//------------在任意位置开始显示图画------------------
void LCD12864_set_tu(uchar X,uchar Y,uchar *tu,uchar wide,uchar high)
{         //Y确定开始行,X确定列(0-7),tu是点阵字模数据
         uint hang,lie;
         write_12864cmd(extra_cmd);//打开扩展指令集
         write_12864cmd(tu_off);//绘图显示关
         if(wide%8==0) wide=wide/8;
         else wide=wide/8+1;
       for(hang=0;hang<high;hang++)
        {
                   if(Y+hang>31)                          //上下屏地址转换
                  {
                           write_12864cmd(0x80+Y+hang-32);//先写Y轴坐标
                         write_12864cmd(0x88+X);//再写X轴坐标  ,(0x88-0x8f)
                  }                                                        //这里X只需写(0-7)
                  else
                  {
                           write_12864cmd(0x80+Y+hang);//先写Y轴坐标
                         write_12864cmd(0x80+X);//再写X轴坐标  ,(0x80-0x87)
                  }
                  for(lie=0;lie<wide;lie++) 根据列宽逐行写入数据
                  {                                                                           //宽占几字节,就写几字节
                            write_12864dat(tu[hang*wide+lie]);//每行写入wide个字节数据
                  }

       }
         write_12864cmd(tu_on);//绘图显示开
         write_12864cmd(com_cmd);//回到基本指令集
}
上面的XY是自己设置图画显示的起始行和起始列,由于一个水平地址是占两个字节,所以X只能是0到7,所以要根据自己的图画宽度合理设置。
这些明白之后,大家就可以自己试着写程序,显示一些图画了。下面我再讲一下,液晶的取模软件
这个软件我一直是用在给点阵取模的,后来才知道它也可以取图片字模,供液晶显示。只需要点击“打开图像图标”,就可以选择bmp格式的图片打开。但是怎么获得bmp格式的图片呢,我在网上下了这个软件:
  装上这个软件之后,打开界面如下
在旁边设置成单色,像素设成128X64,输出格式设成bmp就行了,然后就可以随便把一张jpg图片保存成bmp格式的了。
等把绘图掌握了,大家也可以继续深究一下,写一些画曲线,直方图,椭圆等的绘图函数,就这么多了,祝大家学习愉快
            ^—^

临走之际秀一张图片....

楼主:
主程序文件:
#include "LCD12864.h"
sbit k1=P3^0;
uchar xuanze;
uchar tab1_zhen[]="甄";
uchar tab1_zi[]="子";
uchar tab1_dan[]="丹";
uchar code tab2[]={
                          0x00,0x00,0x18,0x30,0x24,0x48,0x02,0x80,
                          0x07,0xC0,0x07,0xC0,0x1F,0xF0,0x1F,0xF0,
              0x13,0x90,0x1F,0xF0,0x1F,0xF0,0x1E,0xF0,
                          0x1F,0xF0,0x17,0xD0,0x17,0xD0,0x03,0x80
                         };
uchar code tab3[]={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1E,0x00,0x00,0x00,0x00,0x00,0x07,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7F,0x80,0x00,0x00,0x00,0x00,0x18,0x0C,0x00,0x00,0x01,0x00,0x00,0x00,0x00,
0x01,0xFF,0x80,0x00,0x00,0x00,0x00,0x20,0x00,0x00,0x00,0x13,0x10,0x03,0xFE,0x00,
...
};          //128X32
uchar code tab4[]={
0xFF,0xC1,0xF0,0x2E,0x7A,0x3F,0xBF,0xFF,0xFF,0x00,0x70,0xFF,0xF7,0x00,0xF0,0x02,
0x80,0x02,0x03,0xF0,0x1E,0x00,0x20,0x97,0xFE,0x00,0xFC,0x11,0x40,0x01,0x01,0xF0,
0x3E,0x00,0x21,0x83,0xFE,0x70,0xFE,0xB8,0x40,0x00,0x80,0x3E,0x7E,0x00,0x38,0x03,
0xFF,0xF8,0xFE,0xBE,0x41,0x80,0x40,0x0F,0xFC,0x05,0x71,0x93,0xFF,0xF9,0xFC,0x70,
...
};         //96X64
uchar code tab5_1[]="白日依山尽,";
uchar code tab5_2[]="黄河入海流。";
uchar code tab5_3[]="欲穷千里目,";
uchar code tab5_4[]="更上一层楼。";
void keyscan()
{
         if(k1==0)
         {
                   delay_1ms(10);
                  while(k1==0);
                  xuanze=(xuanze+1)%4;
                  if(xuanze!=0||xuanze!=3) write_12864cmd(0x01);  //清屏,这里的清屏是为了去掉“甄子丹”三个字
              delay_1ms(5);                                                   //以便下副图的显示不受影响
                  huitu_clear();
         }

}
void main()
{
         LCD12864_init();
         huitu_clear();
         while(1)
         {
                  switch(xuanze)
                  {
                         case 0:
                                  set_LCD12864_pos(0,6);//x确定行,y确定起始位置
                                  write_12864str(tab1_zhen);delay_1ms(1);
                                  set_LCD12864_pos(1,6);
                                  write_12864str(tab1_zi); delay_1ms(1);
                                  set_LCD12864_pos(2,6);
                                  write_12864str(tab1_dan);delay_1ms(1);//甄子丹 写完
                                  LCD12864_set_tu(0,0,tab4,96,64);
                                  while(xuanze==0) keyscan(); //这里是为了让程序停在这,显示画面不会闪
                                  break;
                         case 1:
                                   LCD12864_set_tu(0,0,tab2,16,16);
                                  while(xuanze==1) keyscan(); //
                              break;
                         case 2:
                                   LCD12864_set_tu(0,0,tab3,128,32);
                                  while(xuanze==2) keyscan(); //
                              break;
                         case 3:
                                  set_LCD12864_pos(0,1);
                                  write_12864str(tab5_1);delay_1ms(1);
                                  set_LCD12864_pos(1,1);
                                  write_12864str(tab5_2); delay_1ms(1);
                                  set_LCD12864_pos(2,1);
                                  write_12864str(tab5_3);delay_1ms(1);
                                  set_LCD12864_pos(3,1);
                                  write_12864str(tab5_4);delay_1ms(1);
                                  while(xuanze==3) keyscan(); //
                              break;
                  }

         }

}

楼主:
LCD12864.c文件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intrins.h>
//----------延时--------------
void delay_1ms(uint x)
{
         uchar i,j;
         for(j=0;j<x;j++)
         for(i=0;i<110;i++);

}
//--------------忙检测------------------
void busy_check()
{
        uchar i=255;
        P0=0xff;                //数据口置高
        LCD12864_RS=0;LCD12864_RW=1; //读取状态
        LCD12864_E=1;      //使能LCD
        while((i--)&&P0&0x80);//检测数据口最高位状态,为0空闲
        LCD12864_E=0;
}
//--------写指令----------
void write_12864cmd(uchar cmd)
{
        busy_check();
        LCD12864_RS=0;
        LCD12864_RW=0;
        LCD12864_E=0;
        LCD12864_data=cmd;
        delay_1ms(5);
        LCD12864_E=1;
        delay_1ms(5);
        LCD12864_E=0;
}
//-------写数据-----------
void write_12864dat(uchar dat)
{
        busy_check();
        LCD12864_RS=1;
        LCD12864_RW=0;
        LCD12864_E=0;
        LCD12864_data=dat;
        delay_1ms(5);
        LCD12864_E=1;
        delay_1ms(5);
        LCD12864_E=0;
}
//------设定显示位置------------
void set_LCD12864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x==0) x=0x80;
        if(x==1) x=0x90;
        if(x==2) x=0x88;
        if(x==3) x=0x98;
        pos=x+y;
        write_12864cmd(pos); //地址
}
//------------写字符串----------------
void write_12864str(uchar *s)
{
        while(*s)
        {
                write_12864dat(*s);
                s++;
                delay_1ms(1);
        }

}
//----------------------绘点---------------------
/*void LCD12864_set_dot(uchar X,uchar Y)
{
        uchar X_byte,X_bit;           //横坐标的哪一字节,哪一位
        uchar Y_byte,Y_bit;           //纵坐标的哪一字节,哪一位
        X_byte=X/16;                  //算出地址,因为地址是16位的
        X_bit=X%16;                          //算出在哪一个位

        Y_byte=Y/32;                 //确定是在上半屏还是在下半屏
                                                //0——上半屏        1——下半屏
        Y_bit=Y%32;                        //确定在哪一行
        write_12864cmd(extra_cmd);//打开扩展指令集
        write_12864cmd(tu_off);//绘图关
        write_12864cmd(0x80+Y_bit);//先写垂直地址(Y),这是12864规定的
        write_12864cmd(0x80+Y_byte*8+X_byte); //再写水平坐标,Y_byte*8确定了是
                                                                                 //         上半屏还是下半屏
        if(X_bit<8)                                                         //输入地址时,XY都从0开始
        {
                 write_12864dat(0x80>>(X_bit));        //高字节
                 write_12864dat(0x00);                        //低字节
        }
        else
        {
                 write_12864dat(0x00);                        //高字节
                 write_12864dat(0x80>>(X_bit-8));        //低字节
        }
        write_12864cmd(tu_on);//绘图开
        write_12864cmd(com_cmd);//回到基本指令集
}  */
//------------------------------在任意位置开始显示图画-----------------------------
void LCD12864_set_tu(uchar X,uchar Y,uchar *tu,uchar wide,uchar high)
{         //Y确定开始行,X确定水平地址(0x80-0x87),tu是点阵字模数据
         uint hang,lie;
         write_12864cmd(extra_cmd);//打开扩展指令集
         write_12864cmd(tu_off);//绘图显示关
         if(wide%8==0) wide=wide/8;
         else wide=wide/8+1;
         for(hang=0;hang<high;hang++)
         {
                   if(Y+hang>31)                          //上下屏地址转换
                  {
                           write_12864cmd(0x80+Y+hang-32);//先写Y轴坐标
                         write_12864cmd(0x88+X);//再写X轴坐标  ,(0x88-0x8f)
                  }                                                        //这里X只需写(0-7)
                  else
                  {
                           write_12864cmd(0x80+Y+hang);//先写Y轴坐标
                         write_12864cmd(0x80+X);//再写X轴坐标  ,(0x80-0x87)
                  }
                  for(lie=0;lie<wide;lie++)                           //根据列宽逐行写入数据
                  {                                                                           //宽占几字节,就写几字节
                            write_12864dat(tu[hang*wide+lie]);//每行写入wide个字节数据
                  }

         }
         write_12864cmd(tu_on);//绘图显示开
         write_12864cmd(com_cmd);//回到基本指令集

}
//------------------------------------------------
void huitu_clear()
{
        uchar i,j,k;
        busy_check();
        write_12864cmd(extra_cmd);//打开扩展指令集
        write_12864cmd(tu_on);//绘图开
        for(i=0;i<2;i++)
        {
                 for(j=0;j<32;j++)
                 {
                          busy_check();
                         write_12864cmd(0x80+j);  //写Y坐标
                         _nop_();
                         if(i==0) {write_12864cmd(0x80);_nop_();} //写X坐标
                         else {write_12864cmd(0x88);_nop_();}          //下半屏
                         for(k=0;k<16;k++)
                         {
                                  busy_check();
                                 write_12864dat(0x00);
                                 _nop_();
                         }

                 }

        }
        write_12864cmd(com_cmd);//回到基本指令集
}
//-----------初始化------------------
void LCD12864_init()
{
        LCD12864_PSB=1;// 并口方式
        LCD12864_RES=1;
        write_12864cmd(com_cmd); //基本指令集
        delay_1ms(5);
        write_12864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_1ms(5);
        write_12864cmd(0x06); //光标的移动方向
        delay_1ms(5);
        write_12864cmd(0x01);  //清屏
        delay_1ms(5);
}

楼主:
LCD12864.h文件:
#ifndef        _LCD12864_H_
#define        _LCD12864_H_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端口定义------------
#define LCD12864_data P0
sbit    LCD12864_RS =P2^0;
sbit    LCD12864_RW =P2^1;
sbit    LCD12864_E = P2^2;
sbit    LCD12864_PSB=P2^3;
sbit    LCD12864_RES=P2^5;
//-------------------------
extern void delay_1ms(uint x);
extern void set_LCD12864_pos(uchar x,uchar y);//x确定行,y确定起始位置
extern void LCD12864_init();
extern void write_12864cmd(uchar cmd);
//extern void write_12864dat(uchar dat);
extern void write_12864str(uchar *s);
//extern void LCD12864_set_dot(uchar X,uchar Y);//Y确定行,X确定列
extern void huitu_clear();
extern void LCD12864_set_tu(uchar X,uchar Y,uchar *tu,uchar wide,uchar high);
//------------------------------------------
#define com_cmd 0x30   // 基本指令
#define extra_cmd 0x34        //扩展指令,关绘图显示
#define tu_on 0x36                // 扩展指令,开绘图显示
#define tu_off 0x34                // 关绘图显示

#endif

网友A:
仿真里怎么练12864都没画啊

网友B(2015-11-14):
下重复了 可惜我的黑币呀

网友C:
下的文件不对呀?

网友D:
还可以,只是图片显示上还是留一手。

网友E(2016-10-24):
感觉被黑了,仿真里没画12864

网友F(2017-02-19):
感觉被黑了,仿真里没画12864  下了才知道

网友G(2017-08-04):
仿真不能用

网友H(2017-09-27):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I(2018-03-26):
看出来可是

网友J:
很给力学习一下

网友K:
能把12864库元件给共享吗

网友L(2019-10-16):
楼主好人啊,活两百岁!
      write_12864cmd(extra_cmd);//打开扩展指令集
        write_12864cmd(tu_off);//绘图关
我正愁没看到extra_cmd,tu_off的声明赋值,原来在头文件里了

学习了

网友M:
讲的好,感谢分享

网友N(2020-05-10):
引用 网友D:
还可以,只是图片显示上还是留一手。

我的也是,实物可以,但是仿真不行,哎

网友O(2021-11-10):
仿真文件就是只是一个空壳壳,没有电路,难怪没有上贴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