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DS18B20设计温度报警器程序 可设置上下限

楼主(2014-12-18):
在51hei论坛找了几天资料后。昨天开始使用模块化编程,让DS18B20在液晶上显示。中间出现了一些问题,纠结了一天。后来才发现在.h文件里面用到的一些变量我只声明了,但是没在.c文件里面进行定义,导致了编译出现很多警告,而且液晶显示不正常。

这个问题发现之后,我又接着把程序修改了一下,加上了按键调节报警温度的上下限,并且可以切换显示测到的温度和自己设置的报警温度,嘿嘿程序就在下面

楼主:
主要代码预览
DS18B20.c文件:
//------------------------------------------------------
//用数码管与DS18B20设计温度报警器
//------------------------------------------------------
//本例将报警温度设为高:40度 低:-3度,当DS18B20感知到温度达到此临界值时
//系统发出报警声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S18B20.h"

uchar display_digit[4]={0,0,0,0};                  //待显示的各温度数位
uchar LCD_display[16]="                ";                  //LCD显示的温度值
uchar LCD_alarm_display[16]="H:      L:      ";          //显示报警温度
bit HI_Alarm=0,LO_Alarm=0;                 //高低温报警标志
bit DS18B20_IS_OK;                        //传感器正常标志

//温度小数位对照表
uchar code df_table[]={0,1,1,2,3,3,4,4,5,6,6,7,8,8,9,9};
//报警温度上下限,为进行正负数比较,此处注意设为char类型
//取值范围为-128~+127,DS18B20支持范围为-50~+125
char Alarm_temp_HL[4]={30,-3,0,0};//报警温度预设及存储

uchar currentT=0;                                                  //当前读取的温度整数部分
uchar temp_value[]={0x00,0x00};                          //从DS18B20读取的温度值
//初始化DS18B20
uchar init_DS18B20()
{
        uchar status;
        DQ=1; delay(8);
        DQ=0; delay(90);
        DQ=1; delay(8);
        status=DQ;
        delay(100);
        DQ=1;
        return status;          //初始化成功时返回0
}

//读一字节
uchar readonebyte()
{
        uchar i,dat=0;
        DQ=1; _nop_();
        for(i=0;i<8;i++)
        {
           DQ=0;dat>>=1;
           DQ=1;_nop_();_nop_();//拉高,延时进行采样 单总线是进行与的
           if(DQ) dat|=0x80;  //如果DQ是1,把1存到dat里
           delay(30);DQ=1;
        }
        return dat;
}

//写一字节
void writeone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Q=0;DQ=dat&0x01; //先取最低位,先读的也是最低位
                delay(5);DQ=1;dat>>=1;
        }
}

//读取温度值
void read_temp()
{
        if(init_DS18B20()==1)        //DS18B20故障
                DS18B20_IS_OK=0;
        else
        {
                writeonebyte(0xcc);          //跳过序列号
                writeonebyte(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byte(0xcc);          //跳过序列号
                writeonebyte(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temp_value[0]=readonebyte(); //        温度低8位
                temp_value[1]=readonebyte(); //        温度高8位
                Alarm_temp_HL[2]=readonebyte(); //报警温度TH
                Alarm_temp_HL[3]=readonebyte(); //报警温度TL
                DS18B20_IS_OK=1;
        }
}

//设置DS18B20温度报警值
void set_Alarm_temp()
{
        init_DS18B20();
        writeonebyte(0xcc);          //跳过序列号
        writeonebyte(0x4e);          //将设定的温度报警值写入DS18B20
        writeonebyte(Alarm_temp_HL[0]);  //写TH
    writeonebyte(Alarm_temp_HL[1]);  //写TL
    writeonebyte(0x7f);                                //12位精度
        init_DS18B20();
        writeonebyte(0xcc);          //跳过序列号
        writeonebyte(0x48);          //温度报警值存入DS18B20
}

//在液晶上显示温度处理
void chuli_temp()
{
//------------------显示温度处理-------------------------
        uchar ng=0;           //负数标识
        uchar t=150;                 //延时值
        char signed_current_temp;                //注意类型为char
        //如果为负数则取反加1,并设置负号标识及负号显示位置
        if((temp_value[1]&0xf8)==0xf8)
        {
                temp_value[1]=~temp_value[1];
                temp_value[0]=~temp_value[0]+1;
                if(temp_value[0]==0x00) temp_value[1]++;
                ng=1;

        }
  //查表得到温度小数部分
  display_digit[0]=df_table[temp_value[0]&0x0f];
  //获取温度整数部分(无符号)
  currentT=((temp_value[0]&0xf0)>>4)|((temp_value[1]&0x07)<<4);
  //有符号的当前温度值,注意定义为char,其值可为-128~+127
  signed_current_temp=ng?-currentT:currentT;
  //高低温报警标志设置(与定义为char类型的Alarm_temp_HL比较,这样可区分正负比较)
  HI_Alarm=signed_current_temp>=Alarm_temp_HL[2]? 1 : 0;
  LO_Alarm=signed_current_temp<=Alarm_temp_HL[3]? 1 : 0;
  //将整数部分分解为三位待显示数字
  display_digit[3]=currentT/100;
  display_digit[2]=currentT%100/10;
  display_digit[1]=currentT%10;
  //LCD显示数据
  LCD_display[2]=display_digit[3]+'0';          //bai
  LCD_display[3]=display_digit[2]+'0';          //shi
  LCD_display[4]=display_digit[1]+'0';          //ge
  LCD_display[5]='.';
  LCD_display[6]=display_digit[0]+'0';          //xiaoshu
  LCD_display[7]=0xdf;                                 //。
  LCD_display[8]=0x43;                                 // C

  if(display_digit[3]==0)
          {
                    LCD_display[2]=' ';                        //高位为0则不显示
                  if(display_digit[2]==0)
                  {
                          LCD_display[3]=' ';
                  }
          }
        //负号显示在恰当位置
        if(ng)
                  {
                          if(LCD_display[3]==' ')
                                LCD_display[3]='-';
                        else if(LCD_display[2]==' ')
                                LCD_display[2]='-';
                        else LCD_display[1]='-';
                  }
//------------------------------------------------------

}

void chuli_alarm_temp()
{
//---------------------报警温度处理---------------------
   uchar ng;
   //由于Alarm_temp_HL类型为char 故可以直接进行正负比较
   //高温报警值
   ng=0;
   if(Alarm_temp_HL[2]<0)
   {
              Alarm_temp_HL[2]=~Alarm_temp_HL[2]+1;
           ng=1;
   }
   //分解高温各数位到待显示数组中
   LCD_alarm_display[3]=Alarm_temp_HL[2]/100+'0';
   LCD_alarm_display[4]=Alarm_temp_HL[2]%100/10+'0';
   LCD_alarm_display[5]=Alarm_temp_HL[2]%10+'0';
   //屏蔽高位不为0的
   if(LCD_alarm_display[3]=='0') LCD_alarm_display[3]=' ';
   if(LCD_alarm_display[3]==' ' && LCD_alarm_display[4]=='0')
       LCD_alarm_display[4]=' ';
        //'-' 显示
   if(ng)
   {
                   if(LCD_alarm_display[4]==' ') LCD_alarm_display[4]='-';
                else
                if(LCD_alarm_display[3]==' ') LCD_alarm_display[3]='-';
                else LCD_alarm_display[2]='-';
   }
   //低温报警值
   ng=0;
   if(Alarm_temp_HL[3]<0)
   {
              Alarm_temp_HL[3]=~Alarm_temp_HL[3]+1;
           ng=1;
   }
   //分解高温各数位到待显示数组中
   LCD_alarm_display[11]=Alarm_temp_HL[3]/100+'0';
   LCD_alarm_display[12]=Alarm_temp_HL[3]%100/10+'0';
   LCD_alarm_display[13]=Alarm_temp_HL[3]%10+'0';
   //屏蔽高位不为0的
   if(LCD_alarm_display[11]=='0') LCD_alarm_display[11]=' ';
   if(LCD_alarm_display[11]==' ' && LCD_alarm_display[12]=='0')
       LCD_alarm_display[12]=' ';
        //'-' 显示
   if(ng)
   {
                   if(LCD_alarm_display[12]==' ') LCD_alarm_display[12]='-';
                else
                if(LCD_alarm_display[11]==' ') LCD_alarm_display[11]='-';
                else LCD_alarm_display[10]='-';
   }
//------------------------------------------------------
}

网友A:
很好,正需要

网友B(2015-04-06):
楼主,ds1820报警有米有

网友C:
正在做相关方面程序设计,借鉴一下

网友D:
楼主有这个程序的电路图吗?

网友E:
谢谢分享,太好了正好需要。

网友F:
,有仿真图嘛

网友G(2015-05-29):
看看楼主有何独招,谢谢分享!

网友H:
谢谢你提供的程序,学习一下。

网友I(2015-10-29):
好东东、太给力了!

网友G: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顶

网友J:
LCD 在线液晶显示器技术手册 J12864 中文/JGD12864 中文/FY12864Z
1
液晶显示模块技术手册
J12864 中文/JGD12864 中文/FY12864ZW
:(1)模组背部自带 10K 3*3 硬封可调电位器,可以调到
对比度
LED 背光极性可调,JP4 为液晶背光正负反接处,此模组
为 4 颗 LED 灯,非普通背光
模组自带原装三星正品防静电电容, 抗干扰性更强 C6 C
串并口可通过两种方式调节 1 PSB 脚控制 2 JP2 短路到
口 短路到-为串口
自改 3.3V 可通过 JP3 调节, 默认接+级为 5V, 接-为 3.3V
5 加极性电容即可 型号
06A 14FH4,背光电阻 33 欧改成 3.3 欧

网友J: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bit LED0 = P2^0;   // 用sbit关键字定义LED到P2.0端口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函数声明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int TIME=300,PWM=0;//定义周期并赋值
        while (1)         //主循环
          {
                LED0=1;
                Delay(50000);        //特意加延时,可以看到熄灭的过程

/* 阶段1:这个循环中低电平时长从1累加到TIME(周期)的值,我们可以看到灯逐渐变亮 */
                for(PWM=1; PWM<TIME; PWM++)
                {
                           LED0=0;        //点亮LED
                           Delay(PWM);//延时长度,300次循环中从1加至299
                           LED0=1;        //熄灭LED
                      Delay(TIME-PWM);//延时长度,300次循环中从299减至1
                   }

                LED0=0; /*阶段2:开始全亮*/

/* 阶段3:这个循环中低电平时长从TIME(周期)的值逐减到0,我们可以看到灯逐渐变暗 */
                for(PWM=TIME-1; PWM>0; PWM--)
                { //与逐渐变亮相反的过程
                           LED0=0;
                           Delay(PWM);
                           LED0=1;
                      Delay(TIME - PWM);
                   }
                     //主循环中添加其他需要一直工作的程序
          }
}
/*------------------------------------------------
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int t,无返回值
unsigned int 是定义无符号整形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65535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网友J: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
//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bit LED0=P2^0;// 用sbit 关键字 定义 LED到P2.0端口,
sbit LED1=P2^1;
//LED是自己任意定义且容易记忆的符号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函数声明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此方法使用bit位对单个端口赋值

        while (1)         //主循环
          {
                  LED0=0;            //将P2.0口赋值 0,对外输出低电平
                LED1=0;
                  Delay(20000);      //调用延时程序;更改延时数字可以更改延时长度;
                                //用于改变闪烁频率
                  LED0=1;            //将P2.0口赋值 1,对外输出高电平
                LED1=1;
                  Delay(20000);
                     //主循环中添加其他需要一直工作的程序
          }
}

/*------------------------------------------------
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int t,无返回值
unsigned int 是定义无符号整形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65535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网友J: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rray.h"

//--重定义函数变量--//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定义SPI要使用的 IO--//
sbit MOSIO = P3^4;
sbit R_CLK = P3^5;
sbit S_CLK = P3^6;

//--全局函数声明--//
void HC595SendData(  uchar BT3, uchar BT2,uchar BT1,uchar BT0);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int k, i, ms;

   //--定义一个指针数据指向汉字--//
   uchar *p[] = {
                                    tab1, tab2, tab3, tab4, tab5, tab6, tab7, tab8,
                                 tab9, tab10, tab11, tab12, tab13, tab14, tab15};
        while(1)
        {
                for(i = 0; i < 15; i++)                //总共15个字
                {
                        for(ms = 50; ms > 0; ms--)        //显示50次,即肉眼可识别的停留时间
                        {
                                for(k = 0; k < 16; k++)                        //显示一个字
                                {
                                        //--因为字模软件取的数组是高电平有效,所以列要取反--//
                                        HC595SendData(~(*(p[i] + 2*k + 1)),~(*(p[i] + 2*k )),
                                                       tab0[2*k],tab0[2*k + 1]);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
                }
        }
}

/*******************************************************************************
* 函 数 名         : HC595SendData
* 函数功能                   : 通过595发送四个字节的数据
* 输    入         : BT3:第四个595输出数值
*                  * BT2: 第三个595输出数值
*                  * BT1:第二个595输出数值
*                  * BT0:第一个595输出数值
* 输    出         : 无
*******************************************************************************/

void HC595SendData(  uchar BT3, uchar BT2,uchar BT1,uchar BT0)
{
        uchar i;

        //--发送第一个字节--//
        for(i=0;i<8;i++)
        {
                MOSIO = BT3 >> 7 ;        //从高位到低位
                BT3 <<= 1;

                S_CLK = 0;
                S_CLK = 1;
        }

        //--发送第一个字节--//
        for(i=0;i<8;i++)
        {
                MOSIO = BT2 >>7;                //从高位到低位
                BT2 <<= 1;

                S_CLK = 0;
                S_CLK = 1;
        }

        //--发送第一个字节--//
        for(i=0;i<8;i++)
        {
                MOSIO = BT1 >> 7;                //从高位到低位
                BT1 <<= 1;
                S_CLK = 0;
                S_CLK = 1;
        }

        //--发送第一个字节--//
        for(i=0;i<8;i++)
        {
                MOSIO = BT0 >> 7;                //从高位到低位
                BT0 <<= 1;
                S_CLK = 0;
                S_CLK = 1;
        }

        //--输出--//
        R_CLK = 0; //set dataline low
        R_CLK = 1; //片选
        R_CLK = 0; //set dataline low
}

网友K:
学习了,下载来,研究研究

网友L(2015-12-04):
看看是不是正需要的

网友M(2016-05-09):
借鉴下。希望能行

网友N:
为什么我下载烧录了后LCD上第一行和第二行只显示了“Now Wen Du”,“NO NO”,并没有温度显示,按键也没反应,楼主求解

网友O:
必须给楼楼点赞

网友P:
谢谢很有用,已经急哭了。。

网友Q:
谢谢楼主分享,我遇到的情况和30#一样的 “LCD上第一行和第二行只显示了“Now Wen Du”,“NO NO”,并没有温度显示”,想请教下楼主电路图是什么样的,虽然已经2年多了....

网友R:
这个必须要好好学习

网友S(2016-06-29):
多谢楼主分享,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T:
引用 楼主:
主要代码预览
DS18B20.c文件:

挺好 谢谢

网友U(2016-12-12):
0.055555555

网友V:
这你妈逼恶心,傻逼网站

网友W(2017-01-25):
正需要这个来看看

网友X(2017-03-12):
这个有电路图吗?

网友Y:
protues仿真图都去哪了?

网友Z(2017-05-03):
很好,非常给力!

网友AA:
正好需要这个程序!

网友AA:
正好需要这个程序

网友AB:
可以,不错的程序

网友AC:
好滴哦那个徐

网友AD(2017-06-06):
参考一下楼主写的

网友AE(2017-10-11):
正需要呢,谢谢!

网友AF(2017-12-08):
谢谢,参考一下

网友AG:
刚好需要,谢谢楼主!

网友AH(2018-03-31):
引用 楼主:
主要代码预览
DS18B20.c文件:

谢谢,顶个先

网友AI:
引用 楼主:
主要代码预览
DS18B20.c文件:

谢谢 正需要

网友AJ(2019-05-08):
如果用于单片机试验箱,程序将如何改动

网友AK(2019-12-23):
来黑51看了不少作品,值得学习的地方太多,谢谢贴主的这些资料,作为一个从事软件的人能在便硬件领域遇见有开源精神的前辈们,心里万分欣慰,再次感谢贴主.

网友AL:
很好的学习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AM:
正需要 谢谢借鉴一下

网友AN(2020-09-22):
打不开工程文件